商用热电偶一般使用什么型号?

楼主(2022-05-07):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是要有条件的,如精度,测量范围,成本等,没有条件限制那就拍脑袋。

网友B:
TYPE K THERMOCOUPLE
Alloy Combination: Chromel®/Alumel® Temp. Range: (0 to 1260) °C

TYPE J THERMOCOUPLE
Alloy Combination: Iron/Constantan Temp. Range: (0 to 760) °C

TYPE T THERMOCOUPLE
Alloy Combination: Copper/Constantan Temp. Range: (-200 to 370) °C

TYPE E THERMOCOUPLE
Alloy Combination: Chromel®/Constantan Temp. Range: (0 to 870) °C

TYPE N THERMOCOUPLE
Alloy Combination: Nicrosil®/Nisil® Temp. Range: (0 to 1260) °C

TYPE S THERMOCOUPLE & TYPE R THERMOCOUPLE
Type S Alloy Combination: Platinum/Platinum (10% Rhodium)
Type R Alloy Combination: Platinum/Platinum (13% Rhodium)
Temp. Range: (538 to 1481) °C

TYPE B THERMOCOUPLE
Alloy Combination: Platinum (6% Rhodium)/Platinum (30% Rhodium) Temp. Range: (871 to 1704) °C

网友C:
看说明书的承诺参数,能否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D:
K型最常用,温度足够高,价格便宜。

网友E:
T型热电电偶:该热电偶的正极为纯铜,负极为铜镍合金(也称康铜),其主要特点是:在贱金属热电偶中,它的准确度最高、热电极的均匀性好;它的使用温度是-200~350℃,因铜热电极易氧化,并且氧化膜易脱落,故在氧化性气氛中使用时,一般不能超过300℃,在-200~300℃范围内,它们灵敏度比较高,铜-康铜热电偶还有一个特点是价格便宜,是常用几种定型产品中最便宜的一种。

网友F:
商用就是个%,技术论坛讲的是参数。
电脑放在单位就是办公电脑在宿舍用就是家用电脑某一个宝上买个东东就是商用电脑。

网友G:
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