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比较输出模式咋控制步进电机的频率和脉冲个数的啊?

楼主(2022-05-07):
大佬们,定时器比较输出模式咋控制步进电机的频率和脉冲个数的啊

网友A:
比较输出摸式控制的就是频率,至于脉冲个数,可以放在中断处理程序里面计数。

网友B:
1、选读通步进电机原理。
2、再读通定时器原理。
而后再讨论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