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三级管的e极接vcc,c极接gnd,是不是反接了吗?有这种用法的吗?

楼主(2022-05-07):
各位大佬,知道这个npn三级管的接法的原理吗?为啥这样还能导通。e极接vcc,c极接gnd不是反接了吗?还可以导通吗?

网友A:
虽然错了但实际上是可以用的,跟正确接法相比有两个缺点:

1)Vbeo反向击穿电压6V,此图中VCC电压不能超过6V,否则不管b极什么电压都是导通的。
2)hFE只有5~10左右。
3)频率特性我没测试过,如果感兴趣可以测一下。

网友B:
同意沙发的说法。
补充:的确有这种用法。但不是本例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