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看看单片机LCD1602显示一排白块的问题

楼主(2022-05-07):
烧写程序给板子上电之后,1602只显示这一行白块,应该不是对比度的问题?因为调可调电阻只是亮度变了下,程序在proteus上仿真是能实现运行的,大佬们帮忙看看,本人小白不太懂。。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long int fre;
unsigned char time;
unsigned int count;
unsigned int count1;

sbit   LCD_RS=P1^0;          //片选信号
sbit   LCD_RW=P1^1;          //读写信号
sbit   LCD_E=P1^2;           //使能信号

#define LCD_DB  P0        //数据信号

unsigned char character[10]={0};//在屏幕上显示的字符串
unsigned char character_1[]={"fre= Hz"};
unsigned char FLAG = 0;  //是否分频选择标志

void LCD_init(void);//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写指令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写数据函数
void LCD_disp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在某个屏幕位置上显示一个字符,X(0-15),y(1-2)
void delay_n40us(unsigned int n);//延时函数
void timer_init();            //中断初始化函数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n40us(unsigned int n)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for(i=n;i>0;i--)
        for(j=0;j<2;j++);
}
void delay_1s()
{
        unsigned int i,j;
        for(i = 0;i<100;i++)
                for(j = 0;j<1000;j++);
}
//---------------------lcd1602液晶显示函数--------------------
void LCD_init(void)         //液晶初始化函数
{
        LCD_write_command(0x38);//设置8位格式,2行,5x7
        LCD_write_command(0x38);//设置8位格式,2行,5x7
        LCD_write_command(0x38);//设置8位格式,2行,5x7
        LCD_write_command(0x38);//设置8位格式,2行,5x7
        LCD_write_command(0x0c);//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LCD_write_command(0x06);//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LCD_write_command(0x01);//清除屏幕显示
        LCD_write_command(0x80);//数据指针起点
        delay_n40us(100);//清屏延时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dat)  //写命令函数
{
        LCD_DB=dat;
        LCD_RS=0;//指令
        LCD_RW=0;//写入
        LCD_E=1; //使能
        LCD_E=0;
        delay_n40us(1);//写命令延时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写数据函数
{
        LCD_DB=dat;
        LCD_RS=1;//数据
        LCD_RW=0;//写入
        LCD_E=1;//使能
        LCD_E=0;
        delay_n40us(1);         //写数据延时
}
void LCD_disp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显示一个字符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y==1)
                 address=0x80+x;         //显示在第一排的时候的x的地址
        else
                 address=0xc0+x;         //显示在第二排的时候的x的地址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输入地址
        LCD_write_data(dat);                 //输入数据
}
void LCD_disp_num(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显示一个数字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y==1)
                 address=0x80+x;         //显示在第一排的时候的x的地址
        else
                 address=0xc0+x;         //显示在第二排的时候的x的地址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输入地址
        LCD_write_data(dat+48);                 //输入数据
}
void dis_num(void)
{
        unsigned char i=0,j=0,k=0;
        LCD_write_command(0x01);//清除屏幕显示
        character[0] = fre/10000000;
        character[1] = fre/1000000%10;
        character[2] = fre/100000%10;
        character[3] = fre/10000%10;
        character[4] = fre/1000%10;
        character[5] = fre/100%10;
        character[6] = fre/10%10;
        character[7] = fre%10;
    character[8] = 'H';
        character[9] = 'z';
        for(i = 0;i<4;i++)                 //显示“fre=”
        {
                 LCD_disp_char(i+0,1,character_1[i]);
        }
        for(i = 0;i<10;i++)         //判断第一个不为0的数
        {
                if(character[i]!=0)
                        break;
        }
        k = 8-i;
        for(j = 0;j<k;j++)         //显示所有的数字
        {
                        LCD_disp_num(4+j,1,character[i++]);
        }
    for(i = 5;i<7;i++)         //显示“Hz”
        {
                 LCD_disp_char(j+4,1,character_1[i]);
                j++;
        }
}

网友A:
来看一下51hei论坛里面解决此问题的痛苦经历吧:
51hei搜索框输入"1602 方块"或者"1602 黑块"或者"1602 白块"或者"1602 格":

这个是io口设置问题,最终搞定了:http://www.51hei.com/bbs/dpj-199732-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8643-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208189-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210690-1.html

既有可能是软件问题也有硬件问题
http://www.51hei.com/bbs/dpj-187378-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0754-1.html

网友B:
写命令和数据延时时间可能太短了,加长,到1~3毫秒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C:
你的主函数到哪里去了???   40us延时太短,能仿真不代表实物也能行。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long int fre;
unsigned char time;
unsigned int count;
unsigned int count1;

sbit   LCD_RS=P1^0;          //片选信号
sbit   LCD_RW=P1^1;          //读写信号
sbit   LCD_E =P1^2;           //使能信号

#define LCD_DB  P0        //数据信号

unsigned char character[10]={0};//在屏幕上显示的字符串
unsigned char character_1[]={"fre= Hz"};
unsigned char FLAG = 0;  //是否分频选择标志

void LCD_init(void);//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写指令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写数据函数
void LCD_disp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在某个屏幕位置上显示一个字符,X(0-15),y(1-2)
void delay_n40us(unsigned int n);//延时函数
void timer_init();            //中断初始化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n40us(unsigned int n)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for(i=n;i>0;i--)
        for(j=0;j<2;j++);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t;i>0;i--)
                for(j=120;j>0;j--);
}
//---------------------lcd1602液晶显示函数--------------------
void LCD_init(void)         //液晶初始化函数
{
        LCD_RW=0;//写入
        LCD_write_command(0x38);//设置8位格式,2行,5x7
        LCD_write_command(0x38);//设置8位格式,2行,5x7
        LCD_write_command(0x38);//设置8位格式,2行,5x7
        LCD_write_command(0x38);//设置8位格式,2行,5x7
        LCD_write_command(0x0c);//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LCD_write_command(0x06);//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LCD_write_command(0x01);//清除屏幕显示
        LCD_write_command(0x80);//数据指针起点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dat)  //写命令函数
{
        LCD_RS=0;//指令
        LCD_DB=dat;
        delay_ms(1);
        LCD_E=1; //使能
        delay_ms(1);
        LCD_E=0;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写数据函数
{
        LCD_RS=1;//数据
        LCD_DB=dat;
        delay_ms(1);
        LCD_E=1;//使能
        delay_ms(1);
        LCD_E=0;
}
void LCD_disp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显示一个字符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y==1)
                 address=0x80+x;         //显示在第一排的时候的x的地址
        else
                 address=0xc0+x;         //显示在第二排的时候的x的地址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输入地址
        LCD_write_data(dat);                 //输入数据
}
void LCD_disp_num(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显示一个数字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y==1)
                 address=0x80+x;         //显示在第一排的时候的x的地址
        else
                 address=0xc0+x;         //显示在第二排的时候的x的地址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输入地址
        LCD_write_data(dat+48);                 //输入数据
}
void dis_num(void)
{
        unsigned char i=0,j=0,k=0;
        LCD_write_command(0x01);//清除屏幕显示
        character[0] = fre/10000000;
        character[1] = fre/1000000%10;
        character[2] = fre/100000%10;
        character[3] = fre/10000%10;
        character[4] = fre/1000%10;
        character[5] = fre/100%10;
        character[6] = fre/10%10;
        character[7] = fre%10;
        character[8] = 'H';
        character[9] = 'z';
        for(i = 0;i<4;i++)                 //显示“fre=”
        {
                LCD_disp_char(i+0,1,character_1[i]);
        }
        for(i = 0;i<10;i++)         //判断第一个不为0的数
        {
                if(character[i]!=0)
                break;
        }
        k = 8-i;
        for(j = 0;j<k;j++)         //显示所有的数字
        {
                LCD_disp_num(4+j,1,character[i++]);
        }
        for(i = 5;i<7;i++)         //显示“Hz”
        {
                LCD_disp_char(j+4,1,character_1[i]);
                j++;
        }
}
void main()
{
        LCD_init();
        dis_num();
        while(1);
}

网友D:
没看到你的MCU底板PCB定义,但直觉是你的1602插反方向了(通常设计开发板,1602不会盖在MCU上)

网友E:
调调左上角对比度电位器,看对比度合适不。

网友:
你的主函数到哪里去了???   40us延时太短,能仿真不代表实物也能行。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LCD_init();
        timer_init();
        for(i = 0;i<4;i++)
        {
                 LCD_disp_char(i+0,1,character_1[i]);
        }
        while(1)
        {
                dis_num();
                delay_1s();
        }
}

void timer_init(void)
{
        TMOD=0x66;
        TH0=0;
        TL0=0;
        TR0=1;
        ET0=1;
        TH1=0;
        TL1=0;
        TR1=1;
        ET1=1;
        RCAP2H=(65536-62500)/256;
        RCAP2L=(65536-62500)%256;
        TH2=RCAP2H;
        TL2=RCAP2L;
        ET2=1;
        TR2=1;
        EA=1;
}

void timer2(void) interrupt 5 //¶¨ê±Æ÷2ÖD¶Ï(62.5ms)
{
        time++;
        TF2=0;
        if (time==16)
        {
           time=0;
           EA=0;
           fre=(long)count1*256+TL1;
           FLAG = 0;

           if(fre<2000)
           {
                           fre = (long)count*256+TL0;
                        FLAG = 1;
           }
                if(!FLAG)
                {
                        fre = fre *100;
                }
           TL0=0;
           TH0=0;
           TL1=0;
           TH1=0;
           count=0;
           count1=0;
           EA=1;
        }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count++;
}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
        count1++;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你的MCU底板PCB定义,但直觉是你的1602插反方向了(通常设计开发板,1602不会盖在MCU上)

没有反接,只是画pcb的时候没有考虑到ic锁紧座的高度,所以我的1602是有些斜着插到排母上的,而且我这个板子没有USB接口,我需要先用烧录器烧录程序才取出芯片放到板子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反接,只是画pcb的时候没有考虑到ic锁紧座的高度,所以我的1602是有些斜着插到排母上的,而且 ...

还是把原理图、PCB图上上来看看吧。

楼主:
这个是原理图与PCB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把原理图、PCB图上上来看看吧。

已经发上来了

楼主:
因为我没有考虑到这个单片机锁紧座的高度,所以1602插到排母上之后被卡住了所以是这样斜着插上去的,这样会有很大影响吗?

楼主:
有几张图在只看大图那里,问问像我最后一张图上这个1602插法影响大吗?需要多插一个排母吗?

楼主:
主程序直接粘上来注释没了,发两张图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几张图在只看大图那里,问问像我最后一张图上这个1602插法影响大吗?需要多插一个排母吗?

一试无妨

网友G:
E口跳变缺少延时!

*/
//------------------------------------------------
//LCD E口跳变时,LCD显示一个字符/接收一个指令
//RS=0:命令指令,RS=1:显示数据指令
//------------------------------------------------
void LcdWriteInfo( u8 RS, u8 RW, u8 dat )
{
        //while(LcdBusy());

        LCD1602_RS = RS;
        LCD1602_E  = 0;
        LCD1602_RW = RW;

        LCD1602_DATA = dat;
        delay1Cycle(5);

        LCD1602_E  = 1;
        delay1Cycle(5);
        LCD1602_E  = 0;
        delay1Cycle(5);
}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几张图在只看大图那里,问问像我最后一张图上这个1602插法影响大吗?需要多插一个排母吗?

第一:请确认LCD1602是否插反方向,插反方向是会导致白块的,但不会烧坏屏
第二:请确认你的RS/RW/E/DATA   这些端口是否和程序里面的一致,不一致也会导致屏白块
第三:以上两项都正确,再确认你的程序写指令和写数据延时部分是否正确,一般仿真是不能评论实物的,仿真是理想化的仿真,但实物的时候一切以实际为主.
        如果你不确定你的写指令和写数据部分延时需要多少,尽可能的调大(一般大些不会导致白块或不显示,只是写指令和写数据等的时间稍长些),等显示出来再调小,调到刚好可以稳定显示又不会太大为准(比如你调到40刚好可以显示了,再小就不显示了,直接调到45-50即可,调太大影响程序运行速度)

网友F:
这种芯片座有机会接触不良
建议用以下代码检查LCD1602各信号脚有没有电平变化

#include <reg52.h>

void Delay50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4;
        j = 205;
        k = 187;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
{
    while (1)
    {
                        P0 ^= 0xFF;//取反电平
                        P1 ^= 0xFF;//取反电平
                        Delay500ms();
    }
}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PCB板我把复位按键的两个相邻引脚接一起导致一直通路,还有三极管原理图和PCB封装不对应导致出错,重新打板之后已经能正常显示了,感谢各位回复过的大佬,此贴终结。

网友I:
可能是对比度没填好,可以调下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