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型号的二极管,正向电流能达到10A,反向漏电流越小越好 低频整流,正向电压24V

楼主(2022-05-07):
二极管 选型 问题

网友A:
好奇怪的要求,真的对反向漏电流看的极其重要,那么沙发推荐型号。

但是我平时都是考虑正向压降导致的发热、效率降低问题,一般都用SBD。

网友B:
有点好奇这种二极管真的能过这么大电流吗,我用作防反接时经常烫手

话说这么大电流确定不需要那种带着散热片封装的二极管?

网友C:
通常大电流低压整流肖特基二极管比较有优势,不过,反向电流可能比较大

网友D:
一再强调学会查手册。
重要的是掌握二极管的特性原理。
单纯的:【10A,反向漏电流越小越好,24V】是不够用的条件。
你选了一个最好的管子,但温度上升后就不一定最好了。还有瞬间过压问题……
要围绕“设计目的”选择器件,达成目的就可以了。

网友E:
低电压大电流整流用肖特基二极管比较有优势,反向漏电流大一点没有关系。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压降比普通二极管小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低电压大电流整流用肖特基二极管比较有优势,反向漏电流大一点没有关系。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压降比普通二极管 ...

也对,楼主的目的是整流,不是隔离,况且大电流,所以,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刻意强调反向电流!大电流首先要考虑的是热量问题!低正向压降可以显著降低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