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07两个多级放大倍数,为什么电路这样连接?

楼主:
不知道怎么算他的放大倍数,为什么这么连接

网友A(2022-05-07):
用一级,放大倍数不够,又加一级,第一级100倍,第二级4倍。

网友B:
这种电路最高的评价就是“能用”,里面太多不合理的东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最高的评价就是“能用”,里面太多不合理的东西了。

能分享一个比较合理的电路给我们学习下吧?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分享一个比较合理的电路给我们学习下吧?谢谢。

楼主电路全部删除,换国产24位ADC,一般内置1~128 PGA,精度和稳定性比楼主电路好一千倍,价格非常便宜。

网友D:
先掌握运放的三大要素,再学会基本的用法。
本例需要看设计的目的。任何设计都的围绕目的进行的!
所以你需要先了解设计的目的。而根据自己掌握的基本用法去做分析。
做不了分析,说明缺少基本用法,就去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