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PWM效果?用STC官方的示范程序,用的stc15W204S单片机

楼主(2022-05-07):
__REG52_H__中也添加了
sfr P1M0        =   0x92;   //0000,0000 端口1模式寄存器0
sfr P1M1        =   0x91;   //0000,0000 端口1模式寄存器1

可是测试的时候P1.4并没有PWM效果.接的是LED灯用的NMOS驱动

/*------------------------------------------------------------------*/
/* --- STC MCU International Limited -------------------------------*/
/* --- STC 1T Series MCU RC Demo -----------------------------------*/
/* If you want to use the program or the program referenced in the  */
/* article, please specify in which data and procedures from STC    */
/*------------------------------------------------------------------*/

#include    <reg52.h>
/*************  功能说明    **************

本程序演示使用定时器做软件PWM。

定时器0做16位自动重装,中断,从T0CLKO高速输出PWM。

本例程是使用STC15F/L系列MCU的定时器T0做模拟PWM的例程。

PWM可以是任意的量程。但是由于软件重装需要一点时间,所以PWM占空比最小为32T/周期,最大为(周期-32T)/周期, T为时钟周期。

PWM频率为周期的倒数。假如周期为6000, 使用24MHZ的主频,则PWM频率为4000HZ。

******************************************/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U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PWM_DUTY        6000            //定义PWM的周期,数值为时钟周期数,假如使用24.576MHZ的主频,则PWM频率为6000HZ。

#define     PWM_HIGH_MIN    32              //限制PWM输出的最小占空比。用户请勿修改。
#define     PWM_HIGH_MAX    (PWM_DUTY-PWM_HIGH_MIN) //限制PWM输出的最大占空比。用户请勿修改。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sfr P3M1  = 0xB1;   //P3M1.n,P3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sfr P3M0  = 0xB2;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sfr AUXR  = 0x8E;
sfr INT_CLKO = 0x8F;

//sbit    P_PWM = P3^5;       //定义PWM输出引脚。
sbit  P_PWM = P1^4;       //定义PWM输出引脚。STC15W204S

u16     pwm;                //定义PWM输出高电平的时间的变量。用户操作PWM的变量。

u16     PWM_high,PWM_low;   //中间变量,用户请勿修改。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s);
void    LoadPWM(u16 i);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P_PWM = 0;
//    P3M1 &= ~(1 << 5);  //P3.5 设置为推挽输出
//    P3M0 |=  (1 << 5);

  P1M1 &= ~(1 << 4);  //P1.4 设置为推挽输出   STC15W204S
  P1M0 |=  (1 << 4);

    TR0 = 0;        //停止计数
    ET0 = 1;        //允许中断
    PT0 = 1;        //高优先级中断
    TMOD &= ~0x03;  //工作模式,0: 16位自动重装
    AUXR |=  0x80;  //1T
    TMOD &= ~0x04;  //定时
    INT_CLKO |=  0x01;  //输出时钟

    TH0 = 0;
    TL0 = 0;
    TR0 = 1;    //开始运行

    EA = 1;

    pwm = PWM_DUTY / 10;    //给PWM一个初值,这里为10%占空比
    LoadPWM(pwm);           //计算PWM重装值

    while (1)
    {
        while(pwm < (PWM_HIGH_MAX-8))
        {
            pwm += 8;       //PWM逐渐加到最大
            LoadPWM(pwm);
            delay_ms(8);
        }
        while(pwm > (PWM_HIGH_MIN+8))
        {
            pwm -= 8;   //PWM逐渐减到最小
            LoadPWM(pwm);
            delay_ms(8);
        }
    }
}

//========================================================================
// 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s)
// 描述: 延时函数。
// 参数: ms,要延时的ms数, 这里只支持1~255ms. 自动适应主时钟.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3-4-1
// 备注:
//========================================================================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int i;
     do{
          i = MAIN_Fosc / 13000;
          while(--i)    ;
     }while(--ms);
}

/**************** 计算PWM重装值函数 *******************/
void    LoadPWM(u16 i)
{
    u16 j;

    if(i > PWM_HIGH_MAX)        i = PWM_HIGH_MAX;   //如果写入大于最大占空比数据,则强制为最大占空比。
    if(i < PWM_HIGH_MIN)        i = PWM_HIGH_MIN;   //如果写入小于最小占空比数据,则强制为最小占空比。
    j = 65536UL - PWM_DUTY + i; //计算PWM低电平时间
    i = 65536UL - i;            //计算PWM高电平时间
    EA = 0;
    PWM_high = i;   //装载PWM高电平时间
    PWM_low  = j;   //装载PWM低电平时间
    EA = 1;
}

/********************* Timer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_int (void) interrupt 1
{
    if(P_PWM)
    {
        TH0 = (u8)(PWM_low >> 8);   //如果是输出高电平,则装载低电平时间。
        TL0 = (u8)PWM_low;
    }
    else
    {
        TH0 = (u8)(PWM_high >> 8);  //如果是输出低电平,则装载高电平时间。
        TL0 = (u8)PWM_high;
    }
}

网友A:
官方的程序好像是硬件PWM ,你这是想用软件PWM
这也不搭啊。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B:
    INT_CLKO |=  0x01;  //输出时钟
永远是 1/2 的占空比, 你只有放在 定时器中断里面 改变 IO的 高低电平,才能控制 占空比。光用 INT_CLKO 是没用的。

网友C:
经测试STC官方的示例程序是有效的,楼主所做的改动没有看出不妥,建议检查硬件电路。P1.4推挽模式驱动一个LED无需放大器,LED串联1K电阻即可。

网友D:
从经验上来看,可以怀疑官方的硬件没广告吹的那么牛13,但怀疑官家的DEMO就呵呵了。
建议查例程是否适用你的芯片,查硬件连接是否例规。

网友E:
一再强调学会查手册。

网友F:
楼主是怎么判断PWM没有效果,是LEN不亮还是一直亮,单片机用的是5v,还是3.3v,NMOS管什么型号,耐压多少。单片机与NMOS之间接多大电阻,如果是3.3v电压有可能推不动NMOS管,MOS管不是那么好推动的,改NPN三极管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怎么判断PWM没有效果,是LEN不亮还是一直亮,单片机用的是5v,还是3.3v,NMOS管什么型号,耐压多少。 ...

芯片用的是5V供电,NMOS 用的是AO3400,程序用的是推免,因为测试,所以LED就用了1个灯珠,常亮.并没有一闪一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再强调学会查手册。

手册我看了,P1.4,即定时器的输出口,是可以作为模拟PWM输出的.请问,我哪里疏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测试STC官方的示例程序是有效的,楼主所做的改动没有看出不妥,建议检查硬件电路。P1.4推挽模式驱动一个L ...

对把,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用简单的IO测试了这个口,是可以用推挽来驱动LED的通和断,芯片应该没问题啊..所以问问大神..

网友G:
为啥你的TH0和TL0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啥你的TH0和TL0是0?

我理解的是,在timer0_int执行前,强制0,防止数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