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需要使用2个定时器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2-05-07):
楼主今天刚刚发的贴子就被我搜索逮到了,我这两天正在学习同时用2个定时器的程序,对我帮助很大,很有借鉴意义。感谢!感谢!

网友A:
理解透了,10个也一样。

网友B:
我至少同时用2个定时器,一个1ms定时,用来:延时,子函数运行时间,刷数码管,按键扫描。另一个输出输出250KHz方波,触摸按键用,如果用串口还需要第三个定时器。定时器与cpu之间是并行关系,只有配置定时器或者定时器开中断时才需要用到cpu,其他时候各个定时器独立运行,不需要cpu参与,比如输出250KHz方波(不使用中断)时是不需要cpu参与的。串口波特率的定时器也不需要cpu参与的。多少个定时器都一样,各自独立,中断发生时才需要cpu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