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锂电池电量计算的问题

楼主(2022-05-07):
这几天在做一个锂电池充放电记录,就是测量电池容量之类
充电和放电都是通过一个取样电阻来测量电流的我是想通过每1秒采样一次,并计算出电池电压,电池电流,这得样得到一个功率,再把功率值/3600,这在理论上就得到了一个Wh
或者是说只记电流,最后会得到一个mAh
我就想问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经验,排除ADC和取样电阻的误差,这样计算方法和用库仑计电量IC的结果相差大吗?
我看的USB充电电流表上也只有单片机和取样电阻,估计也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着急打板,也没有时间去验证,就问一下各位

网友A:
测量电池放出来的电量只需要测量放电时长和放电实时电流这二个参数即可,其它的参数都可以通过单片机内部的换算得出。测量是否准确的关健在于电流和时间的精度。电池充满后,设置好放电终止电压,然后开始测量,电池电压达到放在终止电压后停止测量,通过放电电流和放电时长得出电池的放出容量。

网友B:
这个大咖还有不懂得呀,用你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么低级入门的问题,你自己用心看看,写写就搞定的呀,干嘛发到这里,你都不懈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大咖还有不懂得呀,用你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么低级入门的问题,你自己用心看看,写写就搞定的呀,干嘛发 ...

我并不是发玩这个帖子就在那等着,或者是又发一个同样的帖子
这电量计算最终结果是要跟库仑计进行一个对比的,这过程是需要一个时间的,我这几天也是一直在测试和对比

网友C:
同样100个库仑,从1V迁移到1V是不做功的。从1V迁移到0V,却是做了功的。
电量反应的是做功的能力。
只记电流和时间能得到【库仑】但得不到电池的电能,需要电压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