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两处注释是不是搞反了?

楼主(2022-05-07):
104行的TIMERFLAG=1;//标志位清零      是不是应注释为“//打开标志位”?
72行的TIMERFLAG=0;//打开标志位        是不是应注释为“//标志位清零”?

网友A:
应说明什么单片机,什么寄存器。

网友B:
所谓清零通常指恢复初始状态,未必非得是低电平的0。如果程序功能正常就不算错。如注释为置位和复位更贴切。

网友C:
#define TIMER_CLR 1
#define TIMER_ON 0

TIMERFLAG=TIMER_CLR;
TIMERFLAG=TIMER_ON;

这么写是不是就能看懂了???

网友D:
不必纠结,理解就好了。
地板说的好。
其实看你如何定义了。

网友E:
清零和置位由自己编写0与1决定,你设置0是置位,1是清零的话上述说法就对了

网友F:
这个不需要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