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11编码器谁有好用的单片机代码?现在抖动严重,乱跳 中断方式也步进丢失

楼主(2022-05-07):
ec11编码器谁有好用的代码共享一下,现在的代码抖动严重,乱跳。用过中断方式也不好用,一样会出现步进丢失。

网友A:
要在硬件上下功夫。

网友B:
看看下面这个程序,我把它改在控制LED流水方向上,OK的。注意EC11几个端子的电容是防抖动。
// Header:  编码开关代码
// File Name: Encoder
// Author:  李波
// Date: 2009-04-19  20161129在开发板上完美运行:通过编码器EC11控制流水灯流动
/*========================================
本代码为编码开关代码,编码开关也就是数字音响中的
360度旋转的数字音量以及显示器上用的(单键飞梭开
关)等类似鼠标滚轮的手动计数输入设备。
我使用的编码开关为5个引脚的,其中2个引脚为按下
转轮开关(也就相当于鼠标中键)一个接地,另一个P3.4。另外3个引脚用来
检测旋转方向以及旋转步数的检测端。引脚分别为a,b,c
b接地;a,c分别接到P3.3和P3.2口并分别接两个10K上拉
电阻,并且a,c需要分别对地接一个104的电容,否则
因为编码开关的触点抖动会引起轻微误动作。本程序不
使用定时器,不占用中断,不使用延时代码,并对每个
细分步数进行判断,避免一切误动作,性能超级稳定。
我使用的编码器是APLS的EC11可以参照附件的时序图
编码器控制流水灯最能说明问题,下面是以一段流水
灯来演示。
(单片机为STC89C52)=================*/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ULL 0

uchar x,WheelOld;
uchar Led=0xfe;//LED流水灯初始化

sbit SJ=P1^4;       //LED的使能端  YY开发板特有
sbit WEI=P2^1;      //74HC573的LE端 U4 LED的位选端 YY开发板特有,熄灭数码管

/*定义一下端口为编码器开关输入端=========*/
sbit PINA=P3^2;    //定义编码器连接的IO
sbit PINB=P3^3;    //定义编码器连接的IO

/*过程返回==========*/
uchar WheelLeft()
{
     //左转一步的操作
        Led=_crol_(Led,1);
    return(NULL);
}

uchar WheelRight()
{
     //右转一步的操作
     Led=_cror_(Led,1);
     return(NULL);
}

/*编码器过程====================*/
uchar EncoderProcess()
{
     uchar keytmp,keytmp1,keytmp2,WheelNow;

     PINA=1; //PINA至高电平
     PINB=1;//PINB至高电平
     if(PINA==1) //如果PINA为高电平
         {
         keytmp1=0x01;
         }
     else keytmp1=0;
     if(PINB==1) //如果PINB为高电平
         {
         keytmp2=0x02;
         }
     else keytmp2=0;
     WheelNow=keytmp1+keytmp2; //根据两个IO组合成16进制数为0x00|0x01|0x02|0x03
     keytmp=WheelNow;
     keytmp^=WheelOld;  //判断新数据同旧数据
     if(keytmp==0) return(NULL); //如果新数据和原来的数据一样 就直接退出
     if(WheelOld==0 && WheelNow==0x01)
         {
         x=WheelNow;
         }

     if(WheelOld==0 && x==0x01 && WheelNow==0x03)
         {
         WheelOld=WheelNow;
         x=0;
         return(WheelLeft()); //左旋转00 01 03
         }

     if(WheelOld==0x03 && WheelNow==0x02)
         {
         x=WheelNow;
         }

     if(WheelOld==0x03 && x==0x02 && WheelNow==0x00)
         {
         WheelOld=WheelNow;
         x=0;
         return(WheelLeft()); //左旋转03 02 00
         }

     if(WheelOld==0 && WheelNow==0x02)
         {
         x=WheelNow;
         }

     if(WheelOld==0 && x==0x02 && WheelNow==0x03)
         {
         WheelOld=WheelNow;
         x=0;
         return(WheelRight());  //右旋转00 02 03
         }

     if(WheelOld==0x03 && WheelNow==0x01)
         {
         x=WheelNow;
         }

     if(WheelOld==0x03 && x==0x01 && WheelNow==0x00)
         {
         WheelOld=WheelNow;
         x=0;
         return(WheelRight());  //右旋转03 01 10
         }

}

void main()
{
        SJ=0;        //开LED总使能 YY开发板特有
    WEI=1;
        P0=0xff;
        WEI=0;
    while (1)
    {
            EncoderProcess();
            P0=Led; //流水灯连接的IO
    }
}

楼主:
我天代码这么长。

网友C:
<p>sbit INT0 = P3^2;  //EC11 PinA
sbit INT1 = P3^3;  //EC11 PinB
unsigned char KeyValue;</p><p>
</p><p>void main()
{
INT0 = 1;
INT1 = 1;
IE0 = 0;
IE1 = 0;
IT0 = 1;
IT1 = 1;
EX0 = 1;
EX1 = 1;
EA = 1;
while(1);</p><p>}</p><p>
void EC11_Reset()   //消抖
{
unsigned char i;
while((IE0)||(IE1)||(!INT0)||(!INT1)) //等待 INT0, INT1 无抖动高电平
{
  IE0 = 0;
  IE1 = 0;
  i = 200; //根据需要定义
  while(--i);
}
}</p><p>void EX_INT_0() interrupt 0
{
while(INT1);  //等待 INT1 低电平
EC11_Reset();  //等待 EC11 回初始状态
KeyValue++;
}</p><p>void EX_INT_1() interrupt 2
{
while(INT0);  //等待 INT0 低电平
EC11_Reset();  //等待 EC11 回初始状态
KeyValue--;
}</p>

优点:开关未旋转时,不占用系统资源。
缺点:旋转时比较占用系统资源。
建议:如经常旋转,并且系统比较繁忙,可以加定时器,编码器触发中断后,先关闭外部中断,通过定时器来等待编码器复位后,重开外部中断。

网友D:
//测试条件:TX-1C开发板
//杜邦线直接连接ABC端,未接消抖电容
//正常快慢手速未见误码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EC11_A=P3^2;
sbit EC11_C=P3^3;
sbit EC11_B=P3^4;

sbit dula=P2^6;                                        //段
sbit wela=P2^7;                                        //位
//        共阴数码管标准字库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32]={
//         0    1    2    3    4    5    6    7    8    9   10A  11B  12C  13D  14E  15F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16黑  17- 18H   19J         20K  21L  22N        23o  24P  25U  26t 27G   28Q  29r  30M  31y
        0x00,0x40,0x76,0x1E,0x70,0x38,0x37,0x5C,0x73,0x3E,0x78,0x3d,0x67,0x50,0x37,0x6e};
unsigned char  data dis_buf[4];                        //显示缓存
unsigned char count=50;
unsigned char traitA,traitB;
void display()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P0=0x00;dula=1;dula=0;
        P0=~(0x01<<i);wela=1;wela=0;
        P0=dis_buf[i];dula=1;dula=0;
        i=++i%4;
}

void main()
{
        EC11_C=0;
        while (1)
        {
                dis_buf[0]=table[17];
                dis_buf[1]=table[count/100%10];
                dis_buf[2]=table[count/10%10];
                dis_buf[3]=table[count%10];
                display();
                //顺时针旋转,每圈进阶20
                if(EC11_B && !EC11_A && traitA==0)          //第一特征码,如不符合则立即进行反转判断
                {
                        traitA=1;
                }
                else if(!EC11_B && !EC11_A && traitA==1)//第二特征码
                {
                        traitA=2;
                }
                else if(!EC11_B && EC11_A && traitA==2)//第三特征码
                {
                        if(count>0)count--;
                        traitA=3;
                }
                else if(EC11_B && EC11_A)//第四特征码
                {
                        traitA=0;//清0
                }
                //逆时针旋转
                if(!EC11_B && EC11_A && traitB==0)          //第一特征码,如不符合则立即进行正转判断
                {
                        traitB=1;
                }
                else if(!EC11_B && !EC11_A && traitB==1)//第二特征码
                {
                        traitB=2;
                }
                else if(EC11_B && !EC11_A && traitB==2)//第三特征码
                {
                        if(count<250)count++;
                        traitB=3;
                }
                else if(EC11_B && EC11_A)//第四特征码
                {
                        traitB=0;//清0
                }
        }
}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天代码这么长。

只有六行,夠短了吧
            if(!PinA && PinA_O && PinB) {

                 Now++;

             }PinA_O = PinA;

             if(!PinB && PinB_O && PinA) {

                 Now--;

             }PinB_O = PinB;

详情请看我的贴子

网友F:
void ROTARY_ROTARY_Scan_Drive(void)
{
        static xdata u8 count=0,Rotary_Flag=0;
        if(count>30)
        {
                count=0;
                if((ROTARY_B==0)&&(Rotary_Flag==0))                        //如果按键B按下,且flag是0
                {
                        Rotary_Flag=1;
                        Rotary_Read_Data_Rotary++;                                //按键值增加1
                }
                if((ROTARY_A==0)&&(Rotary_Flag==0))                        //如果按键A按下,且flag是0
                {
                        Rotary_Flag=1;
                        Rotary_Read_Data_Rotary--;                                //按键值减少1
                }
                if((ROTARY_B!=0)&&(ROTARY_A!=0))                        //按键必须释放,下次按键才有效
                {
                        Rotary_Flag=0;
                }
        }
        count++;
}

主函数直接循环扫描这个函数就行了,人人学会单片机!对付人手还是可以的,如果是光电编码器 不适合此代码。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只有六行,夠短了吧

经过烧录验证,并不行
不用转动,摇一下EC11的摇杆,NOW就会改变
转一半,再不转,NOW也会改变
你帖子我看了,波形不需要分析,只看实际结果

网友G:
如果单片机不着急处理太多的东西,可以用定时器1mS扫描一次AB两个IO来判断转动
不用加电容,不用加去抖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经过烧录验证,并不行
不用转动,摇一下EC11的摇杆,NOW就会改变
转一半,再不转,NOW也会改变

如果不分析波形,只看实际结果
有没有可能…
你的实际和我的实际有点不一样?

if(ScanCount++ > 50)//这里有调大一点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分析波形,只看实际结果
有没有可能…
你的实际和我的实际有点不一样?

没有调大,我只是复制验证一下而已
并不是每次都会变动,单纯的找BUG一样去试的话,会有问题
如果只是正常使用,我转了就不再调回来,那效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H(2022-07-01):
ytyt 放谢谢,很好用

网友I(2023-12-07):
论证才有进步

网友J(2024-08-01):
引用 网友E:
只有六行,夠短了吧

以前看见过这个代码,后来就找不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