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正负极接反了会烧吗?

楼主(2022-05-07):
     今天下午干了一件愚蠢的事情,把单片机的正负极接反了。上电后没反应,随即感觉芯片发烫,赶紧关闭了电源。第一反应是肯定烧了,因为不是一般的烫,而且还有一丝异味,而且板子上的MAX232也烧毁了,一个106的电容也烧毁了。可从板子上把单片机取下来,用烧录软件试了一下,能够识别ID,能够正常烧录,烧录后把它装到另一块学习板上,发现居然还可以正常使用!PIC的16系列,老芯片了,没想到还蛮皮实的呢!大家有过类似的经历吗?

网友A:
只要时间不太长,一般不会烧,有多次经验。

网友B:
几次遇过芯片插反,所幸及时关闭电源,温度烫手但都没有被烧坏。也许时间长了不行。

网友C:
用极性判断电路就保险了

网友D:
电源内阻足够小,一秒钟足够把单片机烧毁了。

网友E:
看电源吧,有只发热后没事的,也有烧冒烟过的,特别错上12V功率电源的时候。

网友F:
PIC除了那让人头痛的编程环境,其它的还算是性能很不错的片子,特别是在很小的板子上有高频电路的时候,STC在这方面的差距就显示出来了

网友G:
STC的芯片用工作电压接任意两个引脚只要时间不长都没事。
但不建议经常这样玩

网友H:
STC的51单片机我接反过,,当时供电的7805IC芯片非常烫,单片机倒是没有发烫。

网友I:
芯片内部有保护电路,简单的说就在在电源脚接一个大功率的反向二极管,不会那么容易烧的,除非你的反向电压远远大于5V!

网友J:
STC12C单片机我用了多次,短路接反也没烧坏。

网友K:
建议设计上在电源输入端增加一颗PMOS防反,选内阻小的,不太建议用二极管。

网友L:
这是个概率问题,指不定啥时候就烧坏了。

网友M:
一般会烧毁单片机的,所以操作要细心一些。

网友N:
时间肯定是不能长,再就是看运气了。电源强劲的话,秒杀单片机。

网友O:
配有保护电路的,短时间接错了,只是烧的保护电路吧。低压的器件,好多即使接反了,也不会烧坏。我的一片OLED就接反过。时间也不算短,都发烫了才发现。后来测试,没烧坏,依旧能用。

楼主:
幸好当时使用的是5V的电池,不过也相当恐怖了,也就几秒钟,芯片表面热得能烫伤人。

网友P:
我也做过几次把电源正负接反的,单片机没事,安然无恙。

网友Q:
不烧也可能有内伤,命变短。

网友R:
电源部分容易损坏,之前用STM32F103,烧坏了几个

网友S:
一般不会烧,我也好几次接反

网友T:
对于51单片机来说都有保护功能,是不会被烧坏的

网友U:
时间短没什么问题,你这也有运气成分

网友V:
接反了短路你说会不会烧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