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把LCD1602程序在LCD12864里实现?

楼主(2022-05-07):
求大佬给段代码参考一下,或者给个思路,实在是想不出来了。
#ifndef _LCD_12864
#define _LCD_12864
/*****************************预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12864管脚配置****************************/
#define port P2
sbit  rs=P3^0;
sbit  rw=P3^1;
sbit   e=P3^2;
sbit cs1=P3^3;
sbit cs2=P3^4;
/********************************************************************************************
* 函数名称:Delay()
* 功    能:延迟时间=a*1ms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无
*********************************************************************************************/
void Delay(uint a)
{
   uchar  i;
   while(a--)
   for(i=0;i<125;i++);
}
/********************************************************************************************
* 函数名称:Lcd_Display_On()
* 功    能:LCD显示开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Lcd_Display_On()
{
   port=0x3f;
   rs=0;
   rw=0;
   e=1;
   e=0;
}
/********************************************************************************************
* 函数名称:Lcd_Display_Off()
* 功    能:LCD显示关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Lcd_Display_Off()
{
   port=0x3e;
   rs=0;
   rw=0;
   e=1;
   e=0;
}
/********************************************************************************************
* 函数名称:Lcd_Set_X(uchar x)
* 功    能:LCD设置X坐标
* 入口参数:x
* 出口参数:无
*********************************************************************************************/
void Lcd_Set_X(uchar x)
{
   port=0xb8|x;
   rs=0;
   rw=0;
   e=1;
   e=0;
}
/********************************************************************************************
* 函数名称:Lcd_Set_Y(uchar y)
* 功    能:LCD设置Y坐标
* 入口参数:y
* 出口参数:无
*********************************************************************************************/
void Lcd_Set_Y(uchar y)
{
   port=0x40|y;
   rs=0;
   rw=0;
   e=1;
   e=0;
}
/********************************************************************************************
* 函数名称:Lcd_Set_X_Y(uchar x, uchar y )
* 功    能:LCD设置x y坐标
* 入口参数:x y
* 出口参数:无
*********************************************************************************************/
void Lcd_Set_X_Y(uchar x, uchar y)
{

   if( y<64 )
      { cs1=1; cs2=0; Lcd_Set_Y( y ); }
   else
      { cs1=0; cs2=1; Lcd_Set_Y( y-64 );  }
    Lcd_Set_X( x);
}
/********************************************************************************************
* 函数名称:Lcd_Write_Command()
* 功    能:写指令代码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switch(x)
     {
          case 0:x=0x80;break;
          case 1:x=0x90;break;
          case 2:x=0x88;break;
          case 3:x=0x98;break;
    default:break;
                 }
                 pos=x+y;
}

/********************************************************************************************
* 函数名称:Lcd_Write_Command()
* 功    能:写指令代码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temp)
{
   port=temp;
   rs=0;
   rw=0;
   e=1;
   e=0;
}
/********************************************************************************************
* 函数名称:Lcd_Write_Byte()
* 功    能:写数据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Lcd_Write_Byte(uchar temp)
{
   port=temp;
   rs=1;
   rw=0;
   e=1;
   e=0;
}
/****************************************************************************
*名称:Lcd_Character_16X8( bit bit_flag, uchar x, uchar y, uchar code *point )
*功能:显示16X8字符(字母)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说明:bit_flag = 1 正常显示  bit_flag = 0 黑白反相显示
****************************************************************************/
void Lcd_Character_16X8( bit bit_flag, uchar x, uchar y, uchar code *point )
{
   uchar i , j,temp;
   temp=y;
   if( bit_flag )
   {
      for( i=0; i<2; i++ )
      {
         x+=i;
             y=temp;
         for( j=0;j<8;j++ )
         {
            Lcd_Set_X_Y( x, y ); y++;
            Lcd_Write_Byte( point[ i*8 + j] );
         }
      }
   }
   else
   {
      for( i = 0; i < 2; i++ )
      {
         x += i;
         y = temp;
         for( j = 0; j < 8; j++ )
         {
            Lcd_Set_X_Y( x, y ); y++;
            Lcd_Write_Byte( ~point[ i * 8 + j ] );
         }
      }
   }
}
/****************************************************************************
* 名称:Lcd_Character_16X16( bit bit_flag, uchar x, uchar y, uchar code *point )
* 功能:显示16*16字符(汉字)
* 入口参数:x y data
* 出口参数:无
*说明:bit_flag = 1 正常显示 bit_flag = 0 黑白反相显示
****************************************************************************/
void Lcd_Character_16X16( bit bit_flag, uchar x, uchar y, uchar code *point )
{
   uchar i,j,temp ;
   temp=y;
   if( bit_flag )
   {
      for( i=0; i<2; i++ )
      {
         x+=i;
             y=temp;
         for( j=0;j<16;j++ )
         {
            Lcd_Set_X_Y( x, y ); y++;
            Lcd_Write_Byte( point[ i*16 + j] );
         }
      }
   }
   else
   {
      for( i = 0; i<2; i++ )
      {
         x += i;
         y = temp;
         for( j = 0; j < 16; j++ )
         {
            Lcd_Set_X_Y( x, y ); y++;
            Lcd_Write_Byte( ~ point[ i * 16 + j ] );
         }
      }
   }
}
/****************************************************************************
* 名称:Lcd_Clear(void)
* 功能:清屏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Lcd_Clear()
{
   uchar i,j;
   cs1=1;cs2=1;
   for(i=0;i<8;i++)
   {
      Lcd_Set_X( i );
      Lcd_Set_Y( 0 );
      for(j=0;j<64;j++)
         Lcd_Write_Byte(0x00);
   }
}
/*******************************************************************************************
* 函数名称:Lcd_Initial()
* 功    能:初始化LCD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Lcd_Initial()
{
   Lcd_Display_Off();
   Lcd_Write_Command(0xb8);     //Page_Add
   Lcd_Write_Command(0x40);     //Col_Add
   Lcd_Write_Command(0xc0);     //Start_Line
   Lcd_Display_On();
   Lcd_Clear();
}

/****************************************************************************
* 名称:Lcd_Time(uchar * clock_time )
* 功能:显示时间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明    : 时间数组 BCD 码形式
****************************************************************************/
void Lcd_Time(uchar * clock_time )
{
   uchar i=0;
   //显示   "hour时min分sec秒"
   i= * clock_time >> 4;
   Lcd_Character_16X8( 1, 0, 80, letter_logo[i]);    //显示   sec的高位
   i= * clock_time & 0x0f;
   Lcd_Character_16X8( 1, 0, 88, letter_logo[i]);    //显示   sec的低位
   Lcd_Character_16X16( 1, 0, 96 , time_logo[2]);  //显示   秒

   clock_time ++;
   i= *  clock_time >> 4;
   Lcd_Character_16X8( 1, 0, 48, letter_logo[i]);    //显示   min的高位
   i= * clock_time & 0x0f;
   Lcd_Character_16X8( 1, 0, 56, letter_logo[i]);   //显示   min的低位
   Lcd_Character_16X16( 1, 0, 64 , time_logo[1]);  //显示   分

   clock_time ++;
   i= * clock_time >> 4;
   Lcd_Character_16X8( 1, 0, 16 , letter_logo[i]);    //显示   hour的高位
   i= * clock_time & 0x0f;
   Lcd_Character_16X8( 1, 0, 24 , letter_logo[i]);    //显示   hour的低位
   Lcd_Character_16X16( 1, 0, 32 , time_logo[0]);  //显示   分
}

/****************************************************************************
* 名称:Lcd_Data(uchar * clock_time )
* 功能:显示日期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明    : 时间数组 BCD 码形式
****************************************************************************/
void Lcd_Week( uchar week )
{
   Lcd_Character_16X16( 1, 6, 0,  week_logo[7] ); //星
   Lcd_Character_16X16( 1, 6, 16, week_logo[8] ); //期
   Lcd_Character_16X16( 1, 6, 32, week_logo[  week & 0x0f ] );
}
/******************************************************************************
* 函数名称: Lcd_Clock( uchar *clock_time )
* 功能: 显示时钟
* 入口参数: 时钟地址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Lcd_Clock( uchar * clock_time )
{
   Lcd_Time( clock_time ); //显示时间
}
/******************************************************************************
* 函数名称: Lcd_welcome()
* 功能: 显示欢迎语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Lcd_welcome()
{
         Lcd_Character_16X16( 1,2, 32, chushi_logo[0] );
   Lcd_Character_16X16( 1,2, 48, chushi_logo[1] );
   Lcd_Character_16X16( 1,2, 64, chushi_logo[2] );
   Lcd_Character_16X16( 1,2, 80, chushi_logo[3] );
   Lcd_Character_16X16( 1,5, 32, chushi_logo[4] );
   Lcd_Character_16X16( 1,5, 48, chushi_logo[5] );
   Lcd_Character_16X16( 1,5, 64, chushi_logo[6]);
   Lcd_Character_16X16( 1,5, 80, chushi_logo[7] );
}
/******************************************************************************
* 函数名称: Lcd_welcome()
* 功能: 显示欢迎语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Lcd_dsgt()
{
                Lcd_Character_16X8(1,2,0,letter_logo[1]);
          Lcd_Character_16X8(1,2,8,letter_logo[10]);
    Lcd_Character_16X8(1,2,16,letter_logo[5]);
          Lcd_Character_16X8(1,2,24,letter_logo[13]);
                 Lcd_Character_16X8(1,2,32,letter_logo[2]);
          Lcd_Character_16X8(1,2,40,letter_logo[10]);
    Lcd_Character_16X8(1,2,48,letter_logo[6]);
          Lcd_Character_16X8(1,2,56,letter_logo[13]);
                Lcd_Character_16X8(1,2,64,letter_logo[3]);
          Lcd_Character_16X8(1,2,72,letter_logo[10]);
    Lcd_Character_16X8(1,2,80,letter_logo[7]);
          Lcd_Character_16X8(1,2,88,letter_logo[13]);
          Lcd_Character_16X8(1,2,96,letter_logo[4]);
          Lcd_Character_16X8(1,2,104,letter_logo[10]);
    Lcd_Character_16X8(1,2,112,letter_logo[8]);
          Lcd_Character_16X8(1,2,120,letter_logo[13]);
}
/******************************************************************************
* 函数名称: Lcd_welcome()
* 功能: 显示欢迎语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Lcd_tim()
{

          Lcd_Character_16X8(1,4,32,letter_logo[0]);
                Lcd_Character_16X8(1,4,40,letter_logo[0]);
          Lcd_Character_16X8(1,4,48,letter_logo[10]);
                Lcd_Character_16X8(1,4,56,letter_logo[0]);
          Lcd_Character_16X8(1,4,64,letter_logo[0]);
                Lcd_Character_16X8(1,4,72,letter_logo[10]);
          Lcd_Character_16X8(1,4,80,letter_logo[0]);
                Lcd_Character_16X8(1,4,88,letter_logo[0]);

}

/******************************************************************************
* 函数名称: Lcd_welcome()
* 功能: 显示欢迎语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Lcd_Show()
{
Lcd_dsgt();

Lcd_tim();
}

/*******************************************************************************
* 名称: Lcd_Temperature( uchar * temperture )
* 功能: 显示温度
* 入口参数: 温度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Lcd_Temperture( uchar * temperature )
{
  uchar temp;

  uchar sign=0;    //定义符号标志位,revised by iam3i

  if(temperature[1]>127)
  {
  sign=1;
  temperature[0]=(~temperature[0]+1);
  if((temperature[0])>=0xff)
  temperature[1]=(~temperature[1])+1;
  else
  temperature[1]=~temperature[1];
  }
  else
  sign=0;
  switch( * temperature & 0x0f )                    //查表 精确到 0.1  °C
   {
      case 0x00: temp = 0; break;
      case 0x01: temp = 1; break;
      case 0x02: temp = 1; break;
      case 0x03: temp = 2; break;
      case 0x04: temp = 2; break;
      case 0x05: temp = 3; break;
      case 0x06: temp = 4; break;
      case 0x07: temp = 4; break;
      case 0x08: temp = 5; break;
      case 0x09: temp = 6; break;
      case 0x0a: temp = 6; break;
      case 0x0b: temp = 7; break;
      case 0x0c: temp = 8; break;
      case 0x0d: temp = 8; break;
      case 0x0e: temp = 9; break;
      case 0x0f: temp = 9; break;
      default:  break;
   }

   Lcd_Character_16X8( 1, 6, 56, letter_logo[12] );
   Lcd_Character_16X8( 1, 6, 64, letter_logo[10] );
   Lcd_Character_16X8( 1, 6, 120, temperture_logo[2] );    //   C
   Lcd_Character_16X8( 1, 6, 112, temperture_logo[1] );    //   °
   Lcd_Character_16X8( 1, 6, 104, letter_logo[temp] );  //  小数位
   Lcd_Character_16X8( 1, 6, 96,  temperture_logo[0] );     //  .
   temp = ( * temperature ) >> 4;
   temperature++;
   temp |= ( * temperature ) << 4;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8, letter_logo[temp% 10 ] ); //个位
   if (temp/10==0 )
   Lcd_Character_16X8(1,6,80,letter_logo[13]);        //十位为0,不显示
   else
   Lcd_Character_16X8( 1, 6, 80, letter_logo[temp/10 ] );  //十位,该程序不能正确显示大于99.9度的温度

   if(sign==1)
   Lcd_Character_16X8(1,6,72,letter_logo[11]);
   else
   Lcd_Character_16X8(1,6,72,letter_logo[13]);

}

/********************************************************************************
* 名称: void Week_convert( uchar * clock_time )
* 功能: 输入BCD阳历数据;输出BCD星期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明: 算法: ( 日期 + 年份 + 所过闰年 + 月校正 ) / 7 的余数就是星期 如果是闰年又不到 3 月份上述之和 要减一天 再
********************************************************************************/
void Week_Convert( bit c, uchar * clock_time )
{
   uchar year, month, day; //定义 年 月 天
   uchar temp;

   clock_time += 3; //指向日
   day = ( * clock_time >> 4 ) * 10 + ( *clock_time & 0x0f ); //BCD转换十进制
   clock_time ++; //指向月
   month = ( * clock_time >> 4 ) * 10 + ( * clock_time & 0x0f );
   clock_time ++; //指向年
   year = ( * clock_time >> 4 ) * 10 + ( * clock_time & 0x0f );

   if( c == 0 ) //如果为21世纪,年份数加100
      year += 100;
   temp = year / 4; //所过闰年数只算1900年之后的
   temp = year + temp;
   temp = temp % 0x07; //为节省资源,先进行一次取余,避免数大于0xff,避免使用整型数据
   temp = temp + day + table_week[ month - 1 ];
   if( ( year % 4  == 0 ) && ( month <3  ) )
      temp -=1;
   Lcd_Week( temp % 7 );
}

/********************************************************************************/
#endif

上面的是LCD12864函数,怎么能在12864中把这段1602里的代码实现?
void write_sfm(uint8_t add,uint8_t date)        //时间写入函数
{
uint8_t shiw,gew;
shiw=date/10;
gew=date%10;
lcd_wcmd(0x80+0x40+add);
lcd_wdat(0x30+shiw);
lcd_wdat(0x30+gew);
}
        void write_dsgt(uint8_t add,uint8_t date)        //药量写入函数
        {
lcd_wcmd(0x80+0x40+add);
lcd_wdat(0x30+date);
}

if(s3num==2)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8,shi);
lcd_wcmd(0x80+0x40+8);
}
if(s3num==3)
{
        dsg1++;
        if(dsg1==10)
dsg1=0;
write_dsgt(0,dsg1);
lcd_wcmd(0x80+0x40+0);
}
        if(s3num==4)
{
        dsg2++;
        if(dsg2==10)
dsg2=0;
write_dsgt(2,dsg2);
lcd_wcmd(0x80+0x40+2);
}
        if(s3num==5)
{
        dsg3++;
        if(dsg3==10)
dsg3=0;
write_dsgt(4,dsg3);
lcd_wcmd(0x80+0x40+4);
}
if(s3num==6)
{
        dsg4++;
        if(dsg4==10)
dsg4=0;
write_dsgt(6,dsg4);
lcd_wcmd(0x80+0x40+6);

1602程序

网友A:
LCD1602和LCD12864 功能寄存器地址 都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存储地址不一样。改改就行了。
正常工作的LCD1602程序,也可以直接在LCD12864显示几个文字或者乱码。

网友B:
//行控制码1602&1604通用
#define LINE0                0x80
#define LINE1                0xC0
#define LINE2                0x90
#define LINE3                0xD0

网友C:
两者相同点就是都用点阵来显示,不同点是1602直接调字库显示而12864就是调也要打点。
所以,先读懂代码,然后改起来就很容易了。

网友D:
LCD12864在市面上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采用st7920控制器驱动的,有PSB,它一般带有中文字库字模,价格略高一点。另一种是采用KS0108控制器驱动,有CS1和CS2,它只是点阵模式,不带字库。

带中文字库的,采用st7920控制器驱动的128X64是一种具有4位/8位并行、2线或3线串行多种接口方式驱动

你发的程序是采用KS0108控制器驱动,不带字库
如果不带字库,为了显示一个汉字,就需要传送一大批点阵数据。
如果带字库,显示一个汉字,仅仅需要传送两个字节汉字内码。
这种情况下,速度就很快。

网友E:
//LCD12864行地址地址定义                                                  *
//第一行地址:80H 81H 82H 83H 84H 85H 86H 87H          *
//第二行地址:90H 91H 92H 93H 94H 95H 96H 97H          *
//第三行地址:88H 89H 8AH 8BH 8CH 8DH 8EH 8FH          *
//第四行地址:98H 99H 9AH 9BH 9CH 9DH 9EH 9FH          *

这个是LCD12864的显示地址,照这个修改即可,另LCD1602显示的时候只能显示数字和英文字母以及西文字符和一些图标,但LCD12864可以显示128*64的图片,如果带字库的还可以直接显示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