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智能窗帘系统设计 再次烧入时就不行了 附程序原理图PCB

楼主(2022-05-08):
在某一个宝入的,但是再烧入时就不行了。
是基于STM32单片机的智能窗帘,程序是有问题奋斗了一晚上,实在不行了,有没有大佬有里面的驱动程序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my_include.h"
//**All notes can be deleted and modified**//
#define MAX_SET_SIZE 7
u16 setParaTab[MAX_SET_SIZE]={0,50,32,65,20,8*100,9*100};//要设置的阈值 顺序为 0空白非设置状态 1光照 2温度 3湿度 4雨滴
u8 setParaCount =0;//当前要设置的变量在数组中位置

u8 setMode =0;//设置模式
u8 updataDis =1;//需要更新显示标志

u16 timeStart1 = 8*100;//设置 开始时间为08:00
u16 timeStop1 = 9*100;//设置 结束时间为09:00

char dis0[50];//液晶显示暂存数组
char dis1[128];//液晶显示暂存数组

#define F_SIZE      16
#define MyLCD_Show(m,n,p)     LCD_ShowString(LCD_GetPos_X(F_SIZE,m),LCD_GetPos_Y(24,n),p,F_SIZE,false)
#define ALLPARA_START_Y 3 //数据显示行的起始值

int nowYedi = 0;//液滴检测
int nowLigh = 0;//ad采集结果 光照值

u8 disFlag = 0;//更新显示

u8 rememberTiemSe=0xff;//记录当前秒数据 数据没有变化不更新显示 因为lcd更新显示很浪费时间
u8 devOpenFLag =0;//用于记录设备是否需要打开状态
u16 time_now = 0;//计算当前的时间,用于比较

void OnGetEspMessage(const _esp_msg_obj *espMsgRec)
{
    char *strPtr;
    if((strPtr=strstr(espMsgRec->payload,"RTC"))!=NULL)//接收到rtc字符串 *RTC20200420173611#
    {
        My_RTC_SetStr(strPtr+3);//设置时间
    }
    if((strPtr=strstr(espMsgRec->payload,"LG"))!=NULL)//接收到LG字符串 *50#
    {
        setParaTab[1]=ParseInteger(strPtr+2,2);//提取光照
    }
    if((strPtr=strstr(espMsgRec->payload,"WD"))!=NULL)//接收到rtc字符串
    {
        setParaTab[2]=ParseInteger(strPtr+2,2);//提取光照
    }
    if((strPtr=strstr(espMsgRec->payload,"SD"))!=NULL)//接收到rtc字符串
    {
        setParaTab[3]=ParseInteger(strPtr+2,2);//提取光照
    }
    if((strPtr=strstr(espMsgRec->payload,"YD"))!=NULL)//接收到rtc字符串
    {
        setParaTab[4]=ParseInteger(strPtr+2,2);//提取光照
    }
    if((strPtr=strstr(espMsgRec->payload,"TIME"))!=NULL)//接收到字符串*TIME0800-0900#
    {
        timeStart1 = ParseInteger(strPtr+4,4);//计算阈值
        timeStop1 = ParseInteger(strPtr+9,4);//计算阈值
    }
    if((strPtr=strstr(espMsgRec->payload,"MD"))!=NULL)//接收到字符串
    {
        if(*(strPtr+2)=='2')setMode = 2;//定时模式
        else if(*(strPtr+2)=='1')setMode = 1;//手动模式
        else if(*(strPtr+2)=='0')setMode = 0;//自动模式
    }
    if(setMode == 1)//手动模式下才进行控制
    {
        if((strPtr=strstr(espMsgRec->payload,"LD"))!=NULL)//接收到字符串
        {
            if(*(strPtr+2)=='1')led_gl = LED_ON;//打开
            else if(*(strPtr+2)=='0')led_gl = LED_OFF;//关闭
        }
        if((strPtr=strstr(espMsgRec->payload,"DV"))!=NULL)//接收到字符串
        {
            if(*(strPtr+2)=='1')devOpenFLag = 1;//打开
            else if(*(strPtr+2)=='0')devOpenFLag = 0;//关闭
        }
    }
    updataDis=1;//需要更新显示参数
}

void initLcdDisplay(void);//初始化液晶显示
void scanKeyAnddealKey(void);
void displayOfCollectedData(void);

void write_FlashBuf(void);
void read_FlashBuf(void);
void init_FlashBuf(void);
void keySetTime( void );

int main(void)
{
    USARTx_Init(USART1,9600); //初始化串口 及波特率
    USARTx_Init(USART2,2400);
    My_RTC_Init(false); //初始化 rtc
    My_ADC_Init(ADC1);
    My_KEY_Init();
    My_LED_Init(); //输出初始化

    init_FlashBuf();//初始化flash中数据

    led_gl=0;//上电硬件动作下
    delay_ms(200);
led_gl=1;

    LCD_Init();   //tft初始化
    DHT11_Init();//初始化dht11
    LCD_Clear(Color16_BLACK);//清全屏
    BACK_COLOR=Color16_BLACK;FRONT_COLOR=Color16_LIGHTBLUE;
    keySetTime();//进入按键设置时钟 如果是有无线通信的情况下 该按键设置可以取消
    MyLCD_Show(1,1,"WiFi init.. ");//显示
    MyLCD_Show(1,2,"Please Waitting.. ");//显示
    Esp8266_Init_StationAP("AUAISOUT000","");
    initLcdDisplay(); //上电初始化显示内容
    My_StepMotor_Init();//步进电机驱动 初始化

    while(1)
    {
        scanKeyAnddealKey(); //按键扫描及处理
        if(disFlag == 1)//更新显示
        {
            disFlag =0;
            FRONT_COLOR=Color16_LIGHTBLUE;
            if(rememberTiemSe!=calendar.second) //时间发生了变化 更新显示
            {
                rememberTiemSe = calendar.second;//记录此刻时间
                sprintf((char*)dis0,"%04d-%02d-%02d %02d:%02d:%02d %d ",calendar.year,calendar.month,calendar.day,calendar.hour,calendar.minute,calendar.second,calendar.week);//年月日周
                MyLCD_Show(4,1,dis0);//显示
            }

            nowYedi = 99 -  My_ADC_GetPercent(ADC1,ADC_Channel_1,1,50,1850)*0.99;//m通道采集n次 然后将采集结果按照50-1800转化为0-100显示 也就是显示比例
            if(nowYedi > 100) nowYedi= 99;//防止出现超过100%数据

            nowLigh = My_ADC_GetLight(ADC1,ADC_Channel_2,1); //读取ad值 转化为0-1000
            DHT11_ReadData(0);

            displayOfCollectedData();//显示采集到的数据 并进行数据对比

            if(setMode == 0)//自动模式 异常数据 报警
            {
                if(nowLigh<setParaTab[1]){led_gl = LED_ON;} //光线过低 打开
                else {led_gl = LED_OFF;}
                if(nowLigh<setParaTab[1]||(DHT11_GetHumi(0)>setParaTab[3])||(nowYedi>setParaTab[4]))
                    {devOpenFLag = 0;} //关闭设备
                else {devOpenFLag = 1;}
            }
            else if(setMode == 2)//定时模式
            {
                time_now = calendar.hour*100 + calendar.minute;//计算当前时间
                if(time_now>=timeStart1 && time_now<=timeStop1)//如果当前在定时时间范围内
                {devOpenFLag = 1;}//打开设备
                else
                {devOpenFLag = 0;} //关闭设备
            }

            if(devOpenFLag==1) //无论哪一种模式下 需要控制步进电器旋转到一周
            {My_StepMotor_RotateToAngle(0,360);} //转动一周
            else
            {My_StepMotor_RotateToAngle(0,0);}//转动回原位置

            sprintf((char*)dis1,"*D%04d%02d%02d%02d%02d%02d",calendar.year,calendar.month,calendar.day,calendar.hour,calendar.minute,calendar.second);//年月日周
            sprintf(dis1,"G%03dT%03dH%03dY%03d",nowLigh,DHT11_GetTemp(0),DHT11_GetHumi(0),nowYedi);
            sprintf((char*)dis1,"P%04d%04d",timeStart1,timeStop1);
            sprintf(dis1,"g%03dt%03dh%03dy%03d",setParaTab[1],setParaTab[2],setParaTab[3],setParaTab[4]);
            sprintf(dis1,"%s%sM%d#",(devOpenFLag == 1)?"R1":"R0",(led_gl == 0)?"L1":"L0",(int)setMode);

            My_ESP8266_SendStrToAll(dis1);//发送数据
        }
        My_ESP8266_Process();//处理串口数据
    }
}

void scanKeyAnddealKey(void)
{
        u8 i ;
        u8 disYplace=0; //显示所在行递增变量
        My_KeyScan();
        if(KeyIsPress(KEY_4))
        {
            setMode++;//模式切换
            if(setMode >= 3 )setMode =0;//模式切换
        }
        switch(setMode)
        {
            case 0: //自动模式
                        if(KeyIsPress(KEY_1))
                        {
                            setParaCount++;//切换设置当前参数
                            if(setParaCount>=MAX_SET_SIZE-2)
                            {
                                setParaCount=0;//设置当前参数
                                write_FlashBuf();//将设置量写入flash
                            }
                        }
                        if(KeyIsPress(KEY_2))
                        {
                            if(setParaTab[setParaCount]<100)setParaTab[setParaCount]++;
                        }
                        if(KeyIsPress(KEY_3))
                        {
                            if(setParaTab[setParaCount]>0)setParaTab[setParaCount]--;
                        }
                        break;
            case 1: //手动模式
                        if(KeyIsPress(KEY_3)){led_gl = !led_gl;} //手动切换状态
                        if(KeyIsPress(KEY_2)){devOpenFLag=0;}//启动
                        if(KeyIsPress(KEY_1)){devOpenFLag =1;}//手动切换状态
                        setParaCount=0;//取消设置
                        break;
            default: break;
        }
        if(HasKeyEvent()||updataDis==1)//有任何按键按下 或者需要数据更新 否则更新过于频繁浪费时间
        {
            if(updataDis==1)write_FlashBuf();//将设置量写入flash 可能串口数据有更新
            updataDis =0;//需要数据更新 处理
            disYplace=ALLPARA_START_Y;
            FRONT_COLOR=Color16_LIGHTGRAY;
            for(i=1;i<MAX_SET_SIZE-2;i++) //显示设置位置及设置参数 设置数组第一个数据为空白非设置参数 所以从1开始
            {
                sprintf(dis0,"%d  ",setParaTab[i]);
                MyLCD_Show(20,disYplace,dis0);//显示
                if(i == setParaCount)
                    {MyLCD_Show(19,disYplace++,">");}//对所在设置位置 显示>
                //**All notes can be deleted and modified**//
            }
        }
}

void initLcdDisplay(void) //初始化液晶显示
{
    u8 disYplace=0; //显示所在行递增变量

    LCD_Clear(Color16_BLACK);//清全屏
    BACK_COLOR=Color16_BLACK;
    FRONT_COLOR=Color16_LIGHTBLUE;
//MyLCD_Show(5,0,"智能家居设备",24,0);//显示
    LCD_ShowString(LCD_GetPos_X(24,5),LCD_GetPos_Y(24,0),"智能家居设备",24,false);
    FRONT_COLOR=Color16_LIGHTBLUE;
    MyLCD_Show(4,2,"  参数         阈值   ");//显示
    FRONT_COLOR=Color16_LIGHTGRAY;disYplace=ALLPARA_START_Y; //开始依次显示
    MyLCD_Show(1,disYplace++,"光照: ");//显示
    MyLCD_Show(1,disYplace++,"温度: ");//显示
    MyLCD_Show(1,disYplace++,"湿度: ");//显示
    MyLCD_Show(1,disYplace++,"雨水: ");//显示
    MyLCD_Show(1,disYplace++,"设备状态: ");//显示
    MyLCD_Show(1,disYplace++,"LED状态 : ");//显示
    MyLCD_Show(1,disYplace++,"模式: ");//显示
    MyLCD_Show(1,disYplace++,"开时间段: ");//显示

}

void displayOfCollectedData(void) //在disFlag 中处理
{
    static u8  remDevFlag =0xff;//记录上一次 继电器 设置状态
    static u8  remLedFlag =0xff;//记录上一次 led 设置状态
    static u8 rememberMode =0xff;//记录上一次设置状态
    static u16  remStartTp =0xffff;//记录上一次 起始时间点
    static u16  remStopTp =0xffff;//记录上一次 结束时间点

    u8 disYplace=0;//显示所在行递增变量

    disYplace=ALLPARA_START_Y; //检测异常参数
    if(nowLigh<=setParaTab[1]){FRONT_COLOR=Color16_RED;}//切换 显示颜色
    else FRONT_COLOR=Color16_LIGHTBLUE;//切换 显示颜色
    sprintf(dis0,"%2d ",nowLigh);
    MyLCD_Show(7,disYplace++,dis0);//显示

    if(DHT11_GetTemp(0)>setParaTab[2]){FRONT_COLOR=Color16_RED;}//切换 显示颜色
    else FRONT_COLOR=Color16_LIGHTBLUE;//切换 显示颜色
    sprintf(dis0,"%02d'C ",DHT11_GetTemp(0));
    MyLCD_Show(7,disYplace++,dis0);//显示

    if(DHT11_GetHumi(0)>setParaTab[3]){FRONT_COLOR=Color16_RED;}//切换 显示颜色
    else FRONT_COLOR=Color16_LIGHTBLUE;//切换 显示颜色
    sprintf(dis0,"%02d%% ",DHT11_GetHumi(0));
    MyLCD_Show(7,disYplace++,dis0);//显示

    if(nowYedi>setParaTab[4]){FRONT_COLOR=Color16_RED;}//切换 显示颜色
    else FRONT_COLOR=Color16_LIGHTBLUE;//切换 显示颜色
    sprintf(dis0,"%2d ",nowYedi);
    MyLCD_Show(7,disYplace++,dis0);//显示

    FRONT_COLOR=Color16_LIGHTBLUE;
    if(remDevFlag != devOpenFLag) //继电器状态发生变化
    {
        remDevFlag = devOpenFLag;
        if(devOpenFLag == 0)MyLCD_Show(11,disYplace," 关 ");//显示
        else MyLCD_Show(11,disYplace," 开 ");//显示
    }disYplace++;

    if(remLedFlag != led_gl) //LED状态发生变化
    {
        remLedFlag = led_gl;
        if(led_gl == LED_OFF)MyLCD_Show(11,disYplace," 关 ");//显示
        else MyLCD_Show(11,disYplace," 开 ");//显示
    }disYplace++;

    if(rememberMode != setMode)
    {
        rememberMode = setMode;//记录设置模式
        if(setMode == 0)MyLCD_Show(6,disYplace,"  自动  ");//显示
        else if(setMode == 1)MyLCD_Show(6,disYplace,"  手动  ");//显示
        else if(setMode == 2)MyLCD_Show(6,disYplace,"  定时  ");//显示
    }disYplace++;

    if(remStartTp!=timeStart1 || remStopTp!=timeStop1)
    {
        remStartTp = timeStart1;remStopTp=timeStop1;
        sprintf(dis0,"%02d:%02d-%02d:%02d ",timeStart1/100,timeStart1%100,timeStop1/100,timeStop1%100);
        MyLCD_Show(11,disYplace,dis0);//显示
    }disYplace++;

}

//#define FLASH_SAVE_ADDR  0X0800f800
#define FLASH_SAVE_ADDR             FLASH_BASE_ADDR+(STM32_FLASH_SIZE-1)*STM_SECTOR_SIZE
// STM32F103C8T6 64KB FLASH,20KB RAM,1个扇区1KB,程序起始0x0800000到0x0800FFFF
//建议使用0X0800e800 0X0800f000 0X0800F800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om中******************/
void write_FlashBuf(void)
{
        setParaTab[5]=timeStart1;
        setParaTab[6]=timeStop1;
    My_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u16*)setParaTab,MAX_SET_SIZE);//读取数据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FlashBuf(void)
{
    My_STMFlash_Read(FLASH_SAVE_ADDR,(u16*)setParaTab,MAX_SET_SIZE);//读取数据
    timeStart1=setParaTab[5];
    timeStop1 =setParaTab[6];
}

……………………

楼主:
麻烦老哥们帮帮忙,

网友A:
把原程序烧入目标芯片前还需正确设置各选项环节,不知楼主的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一步步地调试,看看哪里与你的程序不符。

楼主:
源程序是有问题的,被删减了几行

网友C:
源程序有问题,多调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