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仿真串口只能发不能收?

楼主(2022-05-08):
各位遇到过Proteus8版,串口只能发送不能接收的问题吗?如果遇到过,是如何解决的。我仿真时偶然遇到了,同样的软件在Proteus7上是可以正常收发数据的,但Proteus8上怎么也接收不到数据。

网友A:
我试过P3口会与串口产生沖突
程序中不用P3口,串口就正常了

楼主:
没有用P3呀,只是简单的,接收到数据,送到P1口,点亮P1口相应的LED灯就这么些。

楼主:
我在另一台电脑上仿真,串口能正常收发,说明与电脑有关,或者与Proteus配置有关,但就是不知道究竟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