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运行stm32程序,显示exti.h file not found,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2022-05-08):
去pack包中找过类似文件,找不到,求大佬指点

网友A:
exti.h是要自己写的,并不是原本就有的
可能是中断一些程序是写在了exti.c中的

网友B:
估计是path中没有增加exti.h的文件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ti.h是要自己写的,并不是原本就有的
可能是中断一些程序是写在了exti.c中的

好的,有些字符在主函数里没有,我自己学着去写个exti.h文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path中没有增加exti.h的文件位置

安装路径里的文件搜索啦,没有exti.h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有些字符在主函数里没有,我自己学着去写个exti.h文件,谢谢

你的库函数有多少,我不知道
我这在网上下载的,标准库只有23个
都是以stm32f10x开头的,这些就是标准库,除了这些以外的,基本都是用户自己写的

网友C:
这个是自己写的代码部分,不是库文件里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库函数有多少,我不知道
我这在网上下载的,标准库只有23个
都是以stm32f10x开头的,这些就是标准库, ...

库函数数量没查,次天,查了一些论坛资料,看了一位大佬的教程,已经解决,谢啦

网友D:
第一找到exti.h 文件的位置,然后在编译器中检查是否加入该文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