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D4067模拟开关 EN失能但是还能输出?

楼主(2022-05-08):
用CD4067模拟开关,EN低电平有效,但是EN高电平时的时候我给模拟输入还是有输出是怎么回事?

网友A:
CD4067BE引脚功能:
BI:4脚是消隐输入控制端,当BI=0 时,不管其它输入端状态是怎么样的,七段数码管都会处于消隐也就是不显示的状态。
<COLOR=RED>LE:锁定控制端,当LE=0时,允许译码输出。 LE=1时译码器是锁定保持状态,译码器输出被保持在LE=0时的数值。</COLOR>
LT:3脚是测试信号的输入端,当BI=1,LT=0 时,译码输出全为1,不管输入 DCBA 状态如何,七段均发亮全部显示。它主要用来检测数7段码管是否有物理损坏。
A1、A2、A3、A4、为8421BCD码输入端。
a、b、c、d、e、f、g:为译码输出端,输出为高电平1有效。

网友B:
现在好多IC为保护端口,一般都加了箝位二极管,信号端的电压高过电源电压3V时会出现各种毛病。4067没用过,但4051和4052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好多IC为保护端口,一般都加了箝位二极管,信号端的电压高过电源电压3V时会出现各种毛病。4067没用过, ...

谢谢,不过我试了减小输入端的电压振幅(我给的是正弦信号)依然会出现EN失能还有输出的情况,但是把输出信号额外送进一个电压表,示波器那边就没问题了,输出信号也很微弱了,相对于没有吧,不知道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4067BE引脚功能:
BI:4脚是消隐输入控制端,当BI=0 时,不管其它输入端状态是怎么样的,七段数码管都 ...

大佬我没看懂你发的,我用的4067只有一个16路模拟输入一路模拟输出,ABCD片选端和一个EN使能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没看懂你发的,我用的4067只有一个16路模拟输入一路模拟输出,ABCD片选端和一个EN使能端

他贴的是74LS48的,跟你说的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所以看资料别看中文的,错误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他贴的是74LS48的,跟你说的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所以看资料别看中文的,错误太多了。

是的,我才发现我在度娘上找到的中文资料居然是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没看懂你发的,我用的4067只有一个16路模拟输入一路模拟输出,ABCD片选端和一个EN使能端

抱歉!我发的资料是假的。。

网友D:
关断电阻不是无穷大,漏过一些信号完全可能。

网友E:
CD4067没有专门研究过,但是CD系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输入信号必须小于芯片的vdd并且大于vss,并且使能引脚低电平需要达到vss,高电平要达到vdd,你看一下这些都符合么?如果有必要可以把使能引脚上拉到CD芯片的vdd,单片机只负责下拉。

网友C:
输入信号必须小于VDD且大于VSS是对的。但是如果违反了这个原则,会进入到可控硅闩锁状态,直接就冒烟了,楼主显然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我试了减小输入端的电压振幅(我给的是正弦信号)依然会出现EN失能还有输出的情况,但是把输出 ...

CD4067模拟开关非同机械开关,可以理解为通路是可变电阻,在低阻与高阻间切换。当EN端高电平时,所有通路呈高阻状态。当输出端悬空或等效电阻极大时,通路没有或几乎没有信号电流也就没有电压降,所以在正常工作电压范围内输出电压近似等于输入电压。此时4067输出端测量到的电压是虚值,其值大小取决于测量工具的输入内阻。

网友G:
认真去研究4067的手册,三个要点:
1、EN的电压当是多少?
2、4067的应用电压范围?
3、请将4067看成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