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音乐盒制作日志(一)

楼主:
前几天带儿子逛商场,儿子看上一款音乐盒,小小的一个东西要几十块钱,感觉很不划算……于是带他吃了一顿比萨,很快他就忘了这回事啦(与儿子斗其乐无穷),回来以后,孩子又把这事记起来了,感情还是对音乐盒念念不忘啊,作为一名学习电子设计的小学生,正好借这个机会练练手,给孩子做一款独一无二的遥控音乐盒。

遥控这个东西实现手段很多,红外、蓝牙、wifi……做这玩意太复杂啦,咱们的主要目的是做音乐盒啊,于是花了8块从万能的某宝上买了一款【2262/2272四路无线遥控套件】(还包邮哦)

先用面包板搭一下,可是音乐从哪弄呢?当然从黑坛里搜啊。

记得很早之前在群里看到一位群友写过一篇【51单片机音乐盒1602显示 Proteus仿真程序】,地址为:
http://www.51hei.com/bbs/dpj-183341-1.html

可是……

可是……

可是看到一大段乐谱,我头直接就大了,这得需要多少单片机空间啊,咱的STC89才4K程序空间,本着写单片机要节约每一个字节的原则,我对这段乐谱进行了改造!!!压缩它,弄死它!原乐谱如下:

//《烟花易冷》
unsigned char code song1[]={
     5,2,1, 3,2,1, 2,2,2, 2,2,4, 3,2,1, 1,2,1, 2,2,1, 3,2,4,
         5,2,1, 3,2,1, 2,2,2, 2,2,2, 5,1,1, 3,2,1, 4,2,1, 3,2,4,
         3,2,1, 3,2,1, 7,2,1, 3,2,1, 2,2,2, 1,2,1, 7,1,1, 1,2,1,
         2,2,1, 3,2,1, 6,2,3, 6,1,1, 1,2,1, 3,2,1, 2,2,1, 6,1,1,
         1,2,1, 7,1,1, 5,1,1, 6,1,6, 5,2,1, 3,2,1, 2,2,2, 2,2,1,
         2,2,1, 3,2,1, 1,2,1, 2,2,1, 3,2,4, 5,2,1, 3,2,1, 2,2,2,
         2,2,1, 2,2,1, 5,1,1, 3,2,1, 4,2,1, 3,2,4, 3,2,1, 3,2,1,
         7,2,3, 3,2,1, 2,2,2, 1,2,1, 7,1,1, 1,2,1, 2,2,1, 3,2,1,
         6,2,3, 6,1,1, 1,2,1, 3,2,1, 2,2,1, 6,1,1, 1,2,1, 7,1,2,
         5,1,2, 6,1,6, 0,0,0 };

//《发如雪》
unsigned char code song2[]={
     5,1,1, 2,2,1, 3,2,2, 2,2,1, 3,2,1, 5,2,1, 6,2,1, 5,2,3, 1,2,1, 2,2,1,
         3,2,1, 6,2,1, 5,2,1, 3,2,1, 5,2,3, 5,2,1, 6,2,1, 1,3,2, 6,2,1, 5,2,1,
         3,2,1, 5,2,1, 3,2,2, 1,2,1, 2,2,1, 3,2,1, 1,2,1, 6,1,1, 3,2,1, 2,2,1,
         5,1,1, 2,2,1, 3,2,2, 2,2,1, 3,2,1, 5,2,1, 6,2,1, 5,2,3, 1,2,1, 2,2,1,
         3,2,1, 6,2,1, 5,2,3, 5,2,1, 6,2,1, 1,3,2, 6,2,1,
         5,2,1, 3,2,1, 5,2,1, 3,2,2, 1,2,1, 6,1,1, 3,2,1, 2,2,1, 1,2,1, 6,1,1,
         1,2,1, 2,2,1, 2,2,1, 1,2,4, 0,0,0 };

//《简单爱》
unsigned char code song3[]={
     5,1,1, 1,2,1, 2,2,1, 3,2,1, 2,2,1, 3,2,1, 4,2,1, 5,2,1, 5,2,1, 5,2,1,
         4,2,1, 3,2,1, 2,2,3, 5,1,1, 1,2,1, 2,2,1, 3,2,1, 4,2,1, 5,2,1, 5,2,1,
         5,2,1, 6,2,1, 5,2,2, 2,2,1, 3,2,1, 1,2,2, 1,2,1, 6,1,1, 2,2,1, 2,2,1,
         3,2,1, 3,2,1, 1,2,1, 5,2,1, 1,2,1, 5,2,1, 1,2,1, 7,1,1, 1,2,1, 1,2,1, 6,1,1,
         2,2,1, 2,2,1, 3,2,1, 3,2,1, 5,2,1, 5,2,1,
         5,2,1, 6,2,1, 5,2,2, 2,2,1, 3,2,1, 1,2,2,
         5,1,1, 1,2,1, 2,1,2, 3,2,1, 2,2,1, 3,2,1, 4,2,1, 5,2,1, 5,2,1, 5,2,1,
         4,2,1, 3,2,1, 2,2,3, 5,1,1, 1,2,1, 2,2,1, 3,2,1, 2,2,1, 3,2,1, 4,2,1,
         5,2,1, 5,2,1, 5,2,2, 2,2,1, 3,2,1, 1,2,2, 1,2,1, 6,1,1, 2,2,1, 2,2,1,
         3,2,1, 3,2,1, 1,2,2, 5,2,1, 1,2,1, 5,2,1, 5,2,1, 7,1,1, 1,2,1, 0,0,0 };

//《世上只有妈妈好》
unsigned char code song4[]={
     6,2,3, 5,2,1, 3,2,2, 5,2,2, 1,3,2, 6,2,1,
         //6,2,3代表6,中音,3个半拍;
         //5,2,1代表5,中音,1个半拍;
         //3,2,2代表3,中音,2个半拍;
         //5,2,2代表5,中音,2个半拍;
         //1,3,2代表1,高音,2个半拍;
         //...
     5,2,1,6,2,4, 3,2,2, 5,2,1, 6,2,1, 5,2,2, 3,2,2, 1,2,1,6,1,1, 5,2,1,
         3,2,1, 2,2,4, 2,2,3, 3,2,1, 5,2,2, 5,2,1, 6,2,1, 3,2,2, 2,2,2,
         1,2,4, 5,2,3, 3,2,1,2,2,1, 1,2,1, 6,1,1, 1,2,1, 5,1,6, 0,0,0};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unsigned char code song5[]={
     3,2,2, 3,2,1, 4,2,1, 3,2,2, 2,2,1, 1,2,1,  2,2,2, 5,2,2, 2,2,2, 2,2,3,
         1,2,2, 1,2,1, 2,2,1, 1,2,2, 7,1,1, 6,1,1, 7,1,2, 3,2,2, 7,1,2, 7,1,3,
         6,1,2, 2,2,1, 3,2,1, 2,2,1, 1,2,1, 6,1,2, 5,1,2, 2,2,1, 3,2,1, 2,2,1,
         1,2,1, 6,1,2, 6,1,2, 2,2,1, 3,2,1, 2,2,1, 1,2,1, 6,1,1, 7,1,1, 1,2,6, 0,0,0 };

//《乡间小路》
unsigned char code song6[]={
     3,1,2, 3,1,1, 3,1,1, 6,0,1, 6,0,1, 1,1,2,
     6,0,1, 5,0,1, 6,0,4, 6,0,2, 6,0,1 ,6,0,1, 6,0,2, 6,0,1, 1,1,1,
     2,1,2, 2,1,1, 3,1,1, 2,1,4, 3,1,1, 3,1,1, 3,1,1, 2,1,1, 4,1,2,
     4,1,2, 3,1,2, 2,1,1, 1,1,1, 2,1,4, 7,0,1, 7,0,1, 7,0,1, 6,0,1,
     5,0,1, 5,0,1, 6,0,1, 7,0,1, 7,0,1, 6,0,1, 5,0,1, 6,0,4, 6,1,2,
     3,1,1, 6,1,1, 7,1,1, 6,1,1, 5,1,1, 5,1,2, 5,1,1, 2,1,1, 5,1,1,
     6,1,1, 5,1,1, 4,1,1, 4,1,2, 4,1,1, 3,1,1, 2,1,2, 1,1,1, 2,1,1,
     3,1,1, 2,1,1, 1,1,1, 2,1,1, 3,1,4, 6,1,2, 3,1,1, 6,1,1, 7,1,1,
         6,1,1, 5,1,1, 5,1,2, 2,1,1, 5,1,1, 6,1,1, 5,1,1, 4,1,1, 0,0,0};

//《送别》
unsigned char code song7[]={
     5,1,2, 3,1,3, 5,1,1, 1,2,3, 6,1,2, 1,2,2,
     5,1,4, 5,1,2, 1,1,1, 2,1,1, 3,1,2, 2,1,1, 1,1,1, 2,1,4, 5,1,2,
         3,1,1, 5,1,1, 1,2,2, 7,1,1, 6,1,2, 1,2,2, 5,1,4, 5,1,2, 2,1,1,
         3,1,1, 4,1,2, 7,0,1, 1,1,4, 6,1,2, 1,2,2, 1,2,4, 7,1,2, 6,1,1,
         7,1,1, 1,2,4, 6,1,1, 7,1,1, 1,2,1, 6,1,1, 6,1,1, 5,1,1, 3,1,1,
         1,1,1, 2,1,8, 5,1,2, 3,1,1, 5,1,1, 1,2,2, 7,1,1, 6,1,2, 1,2,2,
         5,1,4, 5,1,2, 2,1,1, 3,1,1, 4,1,2, 7,0,2, 1,1,4, 0,0,0};

//《最浪漫的事》
unsigned char code song8[]={
     5,1,1, 6,1,1, 1,2,1, 6,1,2, 6,1,1, 5,1,1, 6,1,1, 5,1,1, 3,1,1, 5,1,5,
         5,1,1, 6,1,1, 1,2,1, 6,1,2, 6,1,1, 5,1,1, 6,1,1, 5,1,1, 6,1,1, 1,1,5,
         1,1,1, 2,1,1, 3,1,1, 2,1,1, 2,1,1, 2,1,1, 1,1,1, 2,1,1, 1,1,1, 6,1,1,
         3,1,2, 2,1,3, 5,1,1, 6,1,1, 1,2,1, 6,1,2, 6,1,1, 5,1,1, 6,1,1, 5,1,1,
         6,1,1, 1,1,5, 1,1,1, 2,1,1, 3,1,1, 4,1,2, 4,1,1, 5,1,1, 6,1,1, 6,1,1,
         5,1,1, 6,1,2, 1,2,1, 6,1,3, 1,2,1, 6,1,1, 5,1,1, 5,1,4, 1,1,1, 6,1,1,
         5,1,5, 5,1,1, 6,1,1, 1,2,1, 3,1,1, 2,1,1, 3,1,1, 1,1,6, 0,0,0};

仔细观查发现:

第一个数字音符的范围是:1到,代表哆来咪发...
第二个数字范围是:0123之一,代表低音\中音\高音\超高音(第几个八度)
第三个数字范围是:嗯……又仔细看了一下,最大的值为6,于是写了一段note.js程序,把每首乐谱进行了压缩(顺手10字节对齐一下),把三个字节压缩为1个字节,直接把乐谱的空间节约了三分之二……

压缩后的乐谱代码如下:

//////////////////////////////////////////////
//7-5:对应的音符1234567之一(第几个音),代表哆来咪发...
//4-3:0:低音, 1:中音, 2:高音, 3:超高音(第几个八度)
//2-0:时间长度+1, 以半拍为单位, 乐曲数据表的结尾是0
//////////////////////////////////////////////
//《烟花易冷》
BYTE code song0[]={
     0xb0, 0x70, 0x51, 0x53, 0x70, 0x30, 0x50, 0x73, 0xb0, 0x70,
     0x51, 0x51, 0xa8, 0x70, 0x90, 0x73, 0x70, 0x70, 0xf0, 0x70,
     0x51, 0x30, 0xe8, 0x30, 0x50, 0x70, 0xd2, 0xc8, 0x30, 0x70,
     0x50, 0xc8, 0x30, 0xe8, 0xa8, 0xcd, 0xb0, 0x70, 0x51, 0x50,
...
     0x30, 0xe9, 0xa9, 0xcd, 0x00 };

//《发如雪》
BYTE code song1[]={
     0xa8, 0x50, 0x71, 0x50, 0x70, 0xb0, 0xd0, 0xb2, 0x30, 0x50,
     0x70, 0xd0, 0xb0, 0x70, 0xb2, 0xb0, 0xd0, 0x39, 0xd0, 0xb0,
     0x70, 0xb0, 0x71, 0x30, 0x50, 0x70, 0x30, 0xc8, 0x70, 0x50,
     0xa8, 0x50, 0x71, 0x50, 0x70, 0xb0, 0xd0, 0xb2, 0x30, 0x50,
...
     0x33, 0x00 };

//《简单爱》
BYTE code song2[]={
     0xa8, 0x30, 0x50, 0x70, 0x50, 0x70, 0x90, 0xb0, 0xb0, 0xb0,
     0x90, 0x70, 0x52, 0xa8, 0x30, 0x50, 0x70, 0x90, 0xb0, 0xb0,
     0xb0, 0xd0, 0xb1, 0x50, 0x70, 0x31, 0x30, 0xc8, 0x50, 0x50,
     0x70, 0x70, 0x30, 0xb0, 0x30, 0xb0, 0x30, 0xe8, 0x30, 0x30,
...
     0xe8, 0x30, 0x00 };

//《世上只有妈妈好》
BYTE code song3[]={
     0xd2, 0xb0, 0x71, 0xb1, 0x39, 0xd0, 0xb0, 0xd3, 0x71, 0xb0,
     0xd0, 0xb1, 0x71, 0x30, 0xc8, 0xb0, 0x70, 0x53, 0x52, 0x70,
     0xb1, 0xb0, 0xd0, 0x71, 0x51, 0x33, 0xb2, 0x70, 0x50, 0x30,
     0xc8, 0x30, 0xad, 0x00};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BYTE code song4[]={
     0x71, 0x70, 0x90, 0x71, 0x50, 0x30, 0x51, 0xb1, 0x51, 0x52,
     0x31, 0x30, 0x50, 0x31, 0xe8, 0xc8, 0xe9, 0x71, 0xe9, 0xea,
     0xc9, 0x50, 0x70, 0x50, 0x30, 0xc9, 0xa9, 0x50, 0x70, 0x50,
     0x30, 0xc9, 0xc9, 0x50, 0x70, 0x50, 0x30, 0xc8, 0xe8, 0x35,
     0x00 };

//《乡间小路》
BYTE code song5[]={
     0x69, 0x68, 0x68, 0xc0, 0xc0, 0x29, 0xc0, 0xa0, 0xc3, 0xc1,
     0xc0, 0xc0, 0xc1, 0xc0, 0x28, 0x49, 0x48, 0x68, 0x4b, 0x68,
     0x68, 0x68, 0x48, 0x89, 0x89, 0x69, 0x48, 0x28, 0x4b, 0xe0,
     0xe0, 0xe0, 0xc0, 0xa0, 0xa0, 0xc0, 0xe0, 0xe0, 0xc0, 0xa0,
...
     0xa8, 0xa9, 0x48, 0xa8, 0xc8, 0xa8, 0x88, 0x00};

//《送别》
BYTE code song6[]={
     0xa9, 0x6a, 0xa8, 0x32, 0xc9, 0x31, 0xab, 0xa9, 0x28, 0x48,
     0x69, 0x48, 0x28, 0x4b, 0xa9, 0x68, 0xa8, 0x31, 0xe8, 0xc9,
     0x31, 0xab, 0xa9, 0x48, 0x68, 0x89, 0xe0, 0x2b, 0xc9, 0x31,
     0x33, 0xe9, 0xc8, 0xe8, 0x33, 0xc8, 0xe8, 0x30, 0xc8, 0xc8,
...

//《最浪漫的事》
BYTE code song7[]={
     0xa8, 0xc8, 0x30, 0xc9, 0xc8, 0xa8, 0xc8, 0xa8, 0x68, 0xac,
     0xa8, 0xc8, 0x30, 0xc9, 0xc8, 0xa8, 0xc8, 0xa8, 0xc8, 0x2c,
     0x28, 0x48, 0x68, 0x48, 0x48, 0x48, 0x28, 0x48, 0x28, 0xc8,
     0x69, 0x4a, 0xa8, 0xc8, 0x30, 0xc9, 0xc8, 0xa8, 0xc8, 0xa8,
...

note.js压缩代码标例:

let tt = [5,1,1, 6,1,1, 1,2,1, 6,1,2, 6,1,1, 5,1,1, 6,1,1, 5,1,1, 3,1,1, 5,1,5,
         5,1,1, 6,1,1, 1,2,1, 6,1,2, 6,1,1, 5,1,1, 6,1,1, 5,1,1, 6,1,1, 1,1,5,
         1,1,1, 2,1,1, 3,1,1, 2,1,1, 2,1,1, 2,1,1, 1,1,1, 2,1,1, 1,1,1, 6,1,1,
         3,1,2, 2,1,3, 5,1,1, 6,1,1, 1,2,1, 6,1,2, 6,1,1, 5,1,1, 6,1,1, 5,1,1,
         6,1,1, 1,1,5, 1,1,1, 2,1,1, 3,1,1, 4,1,2, 4,1,1, 5,1,1, 6,1,1, 6,1,1,
         5,1,1, 6,1,2, 1,2,1, 6,1,3, 1,2,1, 6,1,1, 5,1,1, 5,1,4, 1,1,1, 6,1,1,
         5,1,5, 5,1,1, 6,1,1, 1,2,1, 3,1,1, 2,1,1, 3,1,1, 1,1,6, 0,0,0];

let count = 0;
let offset = 0;
let str = ''
while(tt[offset] != 0) {
        let tmp = 0;
        tmp += tt[offset] << 5;
        tmp += tt[offset + 1] << 3;
        if(tt[offset + 2] >= 8)
                tt[offset + 2] = 7;

        tmp += tt[offset + 2] - 1;
        //str += '0x' + tt[offset] + tt[offset + 1] + ',' + tt[offset + 2] + ', ';
        str += '0x' + tmp.toString(16) + ', ';
        offset += 3;
        //console.log('     ' + str);

        if(++count >= 10) {
                console.log('     ' + str);
                count = 0;
                str = '';
        }
}

console.log('     ' + str + '0x00');

使用单片机的T2(16位自动重装定时器)驱动发生,因为人的听力是非常敏感的,程序执行过程中把T2设置为最高优先级!

另外,原文的控制部分看的我也是一脸的蒙B。。。原文代码如下:

////////////////////////////////////////////////////////////////////////////////////
void music_play(void)//播放相应歌曲的某个音符
{
        if(((music_num==1)&&(play_enable==1))&&(power_enable==1))
        {
                LCDDispNum(5,2,music_num);
                fre=song1[num]+7*song1[num+1]-1;//第i个是音符,第i+1个是第几个八度
                timer0h=FREQH[fre];                    //从数据表中读出频率数值,实际上是定时的时间长度
            timer0l=FREQL[fre];
            time=song1[num+2];              //读出时间长度数值
            num+=3;
                if(fre<0)                //判断歌曲的结束位,结束后转到下一首
                {
                        num=0;            //下一首从头播放
                        miao=0;
                        music_num=2;
            }
                song();                //发出一个音符
        }
////////////////////////////////////////////////////////////////////////////////////
        if(((music_num==2)&&(play_enable==1))&&(power_enable==1))
        {
                LCDDispNum(5,2,music_num);
                fre=song2[num]+7*song2[num+1]-1;
                timer0h=FREQH[fre];
            timer0l=FREQL[fre];
            time=song2[num+2];
            num+=3;
                if(fre<0)
                {
                        num=0;
                        miao=0;
                        music_num=3;
            }
                song();
        }
////////////////////////////////////////////////////////////////////////////////////
                if(((music_num==3)&&(play_enable==1))&&(power_enable==1))
        {
                LCDDispNum(5,2,music_num);
                fre=song3[num]+7*song3[num+1]-1;
                timer0h=FREQH[fre];
            timer0l=FREQL[fre];
            time=song3[num+2];
            num+=3;
                if(fre<0)
                {
                        num=0;
                        miao=0;
                        music_num=4;
            }
                song();
        }
////////////////////////////////////////////////////////////////////////////////////
        if(((music_num==4)&&(play_enable==1))&&(power_enable==1))
        {
                LCDDispNum(5,2,music_num);
                fre=song4[num]+7*song4[num+1]-1;
                timer0h=FREQH[fre];
            timer0l=FREQL[fre];
            time=song4[num+2];
            num+=3;
                if(fre<0)
                {
                        num=0;
                        miao=0;
                        music_num=5;
            }
                song();
        }
////////////////////////////////////////////////////////////////////////////////////
        if(((music_num==5)&&(play_enable==1))&&(power_enable==1))
        {
                LCDDispNum(5,2,music_num);
                fre=song5[num]+7*song5[num+1]-1;
                timer0h=FREQH[fre];
            timer0l=FREQL[fre];
            time=song5[num+2];
            num+=3;
                if(fre<0)
                {
                        num=0;
                        miao=0;
                        music_num=1;
            }
                song();
        }

////////////////////////////////////////////////////////////////////////////////////
}

额,好吧,再改!把每首乐谱的内存地址记录下来

// 记录每个曲子的地址
uint16 code songAddr[] = {song0, song1, song2, song3, song4, song5, song6, song7};

这样就可以使用序号代表乐曲了。修改后的播放与控制部分如下(播放时间和按钮防抖使用和个软件定时器来控制,防止程序进入空转等待,影响音乐的播放):

/**
* 初始化音乐
*/
void MusicInit()
{
        SPEAK = 1;                // 设定为高电位

        // 初始化T2
        PT2 = 1;                // 将中断2设置为最高优先级
        //PT2H = 1;

        T2MOD = 0;                // 初始化模式寄存器
        T2CON = 0;                // 初始化控制寄存器
        ET2 = 1;                // 开启中断

        // 播放第1个音符
        //PlayNote();
        PlayMusic(5);
}

/**
* 播放音乐
* index 音乐序号
*/
void PlayMusic(uint8 index)
{
        TR2 = 0;                                        // 停止定时器2
        timers[0].enabled = FALSE;        // 停止音符演奏
        currMusic = index;                        // 要播放的音乐序号
        musicOffset = 0;                        // 音乐偏移量为0
        PlayNote();                                        // 开始播放第1个音符
}

/**
* 上一首
*/
void PreviousMusic()
{
        currMusic--;
        if(currMusic <= 1)
                currMusic = 7;

        PlayMusic(currMusic);
}

/**
* 下一首
*/
void NextMusic()
{
        currMusic++;
        if(currMusic >= 8)
                currMusic = 0;

        PlayMusic(currMusic);
}

/**
* 播放音符
*/
void PlayNote()
{
        BYTE fre;        // 音乐频率

        BYTE code *musicAddr = (BYTE*)songAddr[currMusic];
        BYTE tmp = *(musicAddr + musicOffset);

        // 判断是否播放完毕
        if(tmp == 0)
        {
                SPEAK = 1;
                //CLOSE_GREEN_LED();                        // 关闭LED
                timers[0].enabled = FALSE;
                return;
        }

        fre = ((tmp & 0xF0) >> 5) + ((tmp & 0x18) >> 3) * 7 - 1;
        TL2 = FrL[fre];                        // 设置定时初值
        TH2 = FrH[fre];                        // 设置定时初值
        RCAP2L = FrL[fre];                // 设置定时重载值
        RCAP2H = FrH[fre];                // 设置定时重载值

        timers[0].count = ((tmp & 7) + 1) * 60;                // 300ms做为一拍

        if(!timers[0].enabled)
        {
                timers[0].enabled = TRUE;
                timers[0].value = 0;
        }

        // 开启定时器
        TR2 = 1;

        //SWAP_GREEN_LED();        // 切换绿灯
}

/**
* 音乐软中断处理程序
*/
void MusicHandle()
{
        TR2 = 0;                        // 停止定时器2
        musicOffset++;
        PlayNote();                        // 播放音符
}

// T2硬件中断处理程序
void tm2_isr() interrupt 5
{
        TF2 = 0;                        // 清除中断标志(T2定时器不会自动清除中断)
        SPEAK = !SPEAK;
}

由于遥控板输出的是高电平,所以使用了一个4069(69?这个好,我喜欢!!!)将高电平转为低电平(先前使用NPN三极管搭了一个非门,考虑到摇控器上有四个按钮,所以换成了4069,某宝国产的4毛钱一片,进口的1块左右,包邮)

至此音乐部分改造完成,效果如下:

东西虽然简单,但是改造乐谱部分还是让我收获很大。整体程序编译下来,从2000多字节一下子降到893个字节,特别有成就感。

Program Size: data=53.0 xdata=0 const=583 code=839
creating hex file from ".\Objects\test"...
".\Objects\test" - 0 Error(s), 0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1

后面准备增加一个12232,用于显示播放时间,第几首乐曲,时间,温度、湿度、节日提醒功能。

感谢51黑论坛,感谢群友提供的乐谱以及设计灵感。

单片机代码等做完后统一发,嗯,先哄儿子玩会,哈哈……

视频:

网友A(2022-05-08):
高手!支持一下。

网友B(2023-04-30):
我做过一个电子八音盒,12通道,给孩子玩非常不错。

网友C(2023-06-14):
代码可以发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