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S1302+DS18B20制作(程序开源)

楼主:
由于本程序使用了STC12C5A60S2单片机,最好不要使用太高的晶振,不然DS18B20延时部分太难调试(搞不好会显示00.0度),一般12M以下相对好些.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
//LCD12864行地址地址定义                                          *
//第一行地址:80H 81H 82H 83H 84H 85H 86H 87H          *
//第二行地址:90H 91H 92H 93H 94H 95H 96H 97H          *
//第三行地址:88H 89H 8AH 8BH 8CH 8DH 8EH 8FH          *
//第四行地址:98H 99H 9AH 9BH 9CH 9DH 9EH 9FH          *
//程序说明:本程序为带有字库汉字显示的12864液晶显示器源程序
//****************************************************************
//#include<stc12c5a60s2.h>表示头文件在keil5软件安装目录(根目录)下,编译时软件到安装目录找头文件。
//#include"stc12c5a60s2.h"表示头文件在当前的工程目录下,如果找不到头文件再到安装目录的根目录找。
//****************************************************************
#include<stc12c5a60s2.h>           //载入STC12C5A60S2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用到这个头文件表示你可以在程序中调用单片机中库文件中的函数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用Uchar代替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用uint代替unsigned int
//****************************************************************
//定义LCD12864的数据线和相关函数
//****************************************************************
sbit   LCD_RS=P2^7;                  //模式位,低电平输入指令,高电平输入数据
sbit   LCD_RW=P2^6;                  //读写位,低电平读,高电平写
sbit   LCD_E =P2^5;                  //LCD12864使能位,低电平无效,高电平使能
#define Busy 0x80
#define LCD_Data P0                //LCD12864的8位数据总线,单片机的P0端口
void   WriteDataLCD(unsigned char WDLCD);          //给LCD12864写数据
void   WriteCommandLCD(unsigned char WCLCD);       //给LCD12864写指令
void   LCDInit(void);                              //LCD12864初始化
void   LCDClear(void);                             //LCD12864清屏
void   CheckBusy(void);                            //忙检测
void   LCDSendWord(unsigned char *p);              //向LCD发送一个字符串
void   LCDTestWord(bit i,unsigned char word);
//****************************************************************
//定义时间芯片DS1302的数据线及相关函数
//****************************************************************
void   DisplaySec(void);                           //在LCD上显示秒钟
void   DisplayMin(void);                           //在LCD上显示分钟
void   DisplayHour(void);                          //在LCD上显示小时
unsigned char sec,min,hour;                      //秒,分,小时
sbit   DS1302_CLK=P2^0;                            //DS1302的时钟信号线
sbit   DS1302_IO =P2^1;                            //DS1302的数据端口线
sbit   DS1302_RST=P2^2;                            //DS1302的片选信号线
void   WriteDs1302byte(unsigned char temp);                    //给DS1302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Ds1302(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给DS1302写入时间,先确定地址,再确定要写入的数据
unsigned char ReadDs1302(unsigned char address);           //读取DS1302的数据
void   InitDS1302();
//****************************************************************
//定义温度传感器DS18B20的数据线和相关函数
//****************************************************************
sbit   DS18B20=P1^2;                        //DS18B20的数据线
int    temp;
void   DS18B20Init(void);                   //DS18B20初始化函数
int    GetTemp(void);
void   Temp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TempRead(void);
bit    TempReadBit(void);
void   TempChange(void);
//****************************************************************
//定义延时部分相关函数
//****************************************************************
void   delayb(unsigned int count);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a);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um);
//****************************************************************
//定义开关按键的端口
//****************************************************************
sbit   Key1    =P1^4;       //按键功能:设置(本程序未使用按键)
sbit   Key2    =P1^5;       //按键功能:确认(本程序未使用按键)
sbit   Key3    =P1^6;       //按键功能:加        (本程序未使用按键)
sbit   Key4    =P1^7;       //按键功能:左移(本程序未使用按键)
void   Key(void);
//****************************************************************
//定义提示音乐部分相关函数
//****************************************************************
#define Fosc 6000000      //定义晶振频率24000000HZ
sbit    Speaker=P3^7;         //定义输出管脚

void SpeakerDiDi(void)
{
unsigned char i;  //整点报时延时
for(i=0;i<3;i++)
{
  Speaker=0;
  DelayMs(800);
  Speaker=1;
  DelayMs(800);
}
DelayMs(4000);
for(i=0;i<3;i++)
{
  Speaker=0;
  DelayMs(800);
  Speaker=1;
  DelayMs(800);
}
DelayMs(4000);
for(i=0;i<2;i++)
{
  Speaker=0;
  DelayMs(4000);
  Speaker=1;
  DelayMs(1000);
}
}

/******************忙检测函数***************/
void CheckBusy(void)
{
LCD_RS=0;
LCD_RW=1;
LCD_E=1;
LCD_Data=0xff;
while((LCD_Data&0x80)==0x80);
LCD_E=0;
}

/**********************给LCD写入数据*****************/
void WriteDataLCD(unsigned char WDLCD)
{
  CheckBusy();               //检测忙
  LCD_RS = 1;                //RS为高电平,DB7----DB0为数据
  LCD_RW = 0;                //RW为低电平,E从高电平到低电平,则是把DB7----DB0的数据写到DR或者IR
  LCD_E = 1;
  LCD_Data = WDLCD;          //传送数据WDLCD
  Delay(40);
  LCD_E = 0;                 //E从 高电平 到 低电平
  Delay(40);
}

/******************给LCD写入指令**********************/
void WriteCommandLCD(unsigned char WCLCD) //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
{
  CheckBusy();                //检测忙
  LCD_RS = 0;                 //RS为低,DB7----DB0为指令
  LCD_RW = 0;                 //RW为低,E从高电平到低电平,则是把DB7----DB0的数据写到DR或者IR
  LCD_E = 1;
  LCD_Data = WCLCD;           //传送数据
  Delay(40);
  LCD_E = 0;                  //E从 高电平到低电平
  Delay(40);
}

/***************LCD初始化******************/

void LCDInit(void)
{
  WriteCommandLCD(0x30);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D(0x0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D(0x06);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D(0x0C);     // 显示开,无游标,不反白
}

/********************清屏***************************/
void LCDClear(void)
{
  WriteCommandLCD(0x0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D(0x34);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D(0x30);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void LCDSendWord(unsigned char *p)         //向LCD发送一个字符串,
{
while(*p>0)                            //比如void LCDSendWord('你好');就是让LCD显示"你好"
{
  WriteDataLCD(*p);
  p++;
}
}

/************写数据或者指令***************/
void LCDTestWord(bit i,unsigned char word)
{
if(i==0)
{
  WriteCommandLCD(word);             //i=0;则写入指令
}
else
{
  WriteDataLCD(word);                //i=1;则写入数据
}
}

void Displayqt(void)
{
LCDTestWord(0,0x80);
LCDSendWord("如果你还在!");
}

void DisplayHour(void)                 //往LCD上填写小时数据
{
hour=ReadDs1302(0x85);
LCDTestWord(0,0x98);
LCDTestWord(1,(hour/16)+0x30);
LCDTestWord(1,hour%16+0x30);
}

void DisplayMin(void)                  //往LCD上填写分钟数据
{
min=ReadDs1302(0x83);
LCDTestWord(0,0x99);
LCDTestWord(1,0x3a);
LCDTestWord(1,(min/16)+0x30);
LCDTestWord(1,min%16+0x30);
LCDTestWord(1,0x3a);
}

void DisplaySec(void)                  //往LCD上填写秒钟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int a=0,b=0,c=0;
sec=ReadDs1302(0x81);
LCDTestWord(0,0x9b);
LCDTestWord(1,(sec/16)+0x30);
LCDTestWord(1,sec%16+0x30);
}

void DisplayTemp(void)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a,b,c;
WriteCommandLCD(0x9c);
LCDTestWord(0,0x9d);
TempChange();
i=GetTemp();
a=i/100;
LCDTestWord(1,a+0x30);
b=i/10-a*10;
LCDTestWord(1,b+0x30);
LCDTestWord(1,0x2e);
c=i-a*100-b*10;
LCDTestWord(1,c+0x30);
LCDSendWord("度");
}

//****************************************************************
//DS1302部分子程序
//****************************************************************
/*********************写入操作*********************/
void WriteDs1302Byte(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8;i++)               //循环8次 写入数据
    {
        DS1302_CLK=0;
        DS1302_IO=temp&0x01;      //每次传输低字节
        temp>>=1;                //右移一位
        DS1302_CLK=1;
   }
}

/*********************写入数据*******************/
void WriteDs1302( 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     //先写地址,再写数据
{
  DS1302_RST=0;
_nop_();
  DS1302_CLK=0;
_nop_();
  DS1302_RST=1;
    _nop_();                             //启动
  WriteDs1302Byte(address);              //发送地址
  WriteDs1302Byte(dat);                  //发送数据
  DS1302_RST=0;                          //恢复
}

/************************************************/
unsigned char ReadDs1302(unsigned char address)        //先送地址,再读数据
{
  unsigned char i,temp=0x00;
  DS1302_RST=0;
_nop_();
  DS1302_CLK=0;
_nop_();
  DS1302_RST=1;
_nop_();
  WriteDs1302Byte(address);         //送地址函数
  for (i=0;i<8;i++)               //循环8次 读取数据
  {
  DS1302_CLK=1;
  _nop_();
   if(DS1302_IO)
   temp|=0x80;               //每次传输低字节
  DS1302_CLK=0;
  temp>>=1;               //右移一位
}
  DS1302_RST=0;
_nop_();
DS1302_CLK=1;
DS1302_IO=0;
return (temp);              //返回
}
/*****************DS1302初始化********************/
void InitDS1302()                        //DS1302中秒,分,时,日期,月份,星期,年的地址分别是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
{                                        //初始化写入的时间是2010年4月1日15点整,星期六
WriteDs1302(0x8e,0x00);                 //控制命令,WP位为0,允许写操作  控制位地址是0x8e
DelayMs(5);
WriteDs1302(0x84,0x00);                 //写入小时 20点
DelayMs(5);
WriteDs1302(0x82,0x00);                 //写入分钟 03分
DelayMs(5);
WriteDs1302(0x80,0x00);                 //写入秒钟 00秒
DelayMs(5);
WriteDs1302(0x8e,0x80);                 //控制命令,WP为1,禁止写操作
}
//****************************************************************
//DS18B20部分子程序
//****************************************************************
void DS18B20Init(void)          //DS18B20初始化
{
unsigned int i;
DS18B20=0;
i=103*8;
while(i>0)i--;
DS18B20=1;
i=103;
while(i>0)i--;
}

bit TempReadBit(void)          // 读一位
{
unsigned int i;
    bit dat;
    DS18B20=0;i++;             //小延时一下
    DS18B20=1;i++;i++;
    dat=DS18B20;
    i=32;while(i>0)i--;
    return (dat);
}

unsigned char TempRead(void)   //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empReadBit();
     dat=(j<<7)|(dat>>1); //读出的数据最低位在最前面,这样刚好一个字节在DAT里
    }
    return(dat);             //将一个字节数据返回
}

void Temp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写一个字节到DS18B20里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 写1部分
     {
         DS18B20=0;
         i++;i++;
         DS18B20=1;
         i=32;while(i>0)i--;
        }
     else
     {
         DS18B20=0;       //写0部分
         i=32;while(i>0)i--;
         DS18B20=1;
         i++;i++;
        }
    }
}

void TempChange(void)  //发送温度转换命令
{
DS18B20Init();             //初始化DS18B20
    delayb(8);             //延时
    TempWriteByte(0xcc);  // 跳过序列号命令
    TempWriteByte(0x44);  //发送温度转换命令
}

int GetTemp()               //获得温度
{
float tt;
    unsigned char a,b;
    DS18B20Init();
    delayb(1);
    TempWriteByte(0xcc);
    Temp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数据命令
    a=TempRead();           //连续读两个字节数据
    b=TempRead();
    temp=b;
    temp<<=8;
    temp=temp|a;            //两字节合成一个整型变量。
    tt=temp*0.0625;         //得到真实十进制温度值,因为DS18B20 可以精确到0.0625度,所以读回数据的最低位代表的是0.0625度。
    temp=tt*10+0.5;         //放大十倍,这样做的目的将小数点后第一位 也转换为可显示数字,同时进行一个四舍五入操作。
    return temp;            //返回温度值
}
/****************************************************************************/
void UpDate(void)
{
DS18B20=1;
DisplayHour();             //显示时
DisplayMin();              //显示分
DisplaySec();              //显示秒
DisplayTemp();                         //显示温度
}

//****************************************************************
//延时部分子程序
//****************************************************************
void delayb(unsigned int count)   //delay
{
    unsigned char i;
    while(count)
    {
       i=200;
       while(i>0)
       i--;
       count--;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a)        //延时 1MS/次
{
unsigned char i;
while(--a!=0)
{
  for(i=0;i<125;i++)
  ;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um)
{
while(num--)
;
}

void main()
{
LCDInit();
LCDClear();
InitDS1302();
while(1)
{
  Displayqt();
  UpDate();
  }
}

网友A(2022-05-08):
本程序已实测无BUG,若温度不显示,要按你的晶振来调DS18B20读写部分的延时,本程序使用STC12C5A60S2单片机和6M晶振实测

网友A:
无事再来顶一下

网友B(2022-09-19):
我用串口显示秒,部分出现了乱码,是什么原因,开始时间为0秒
unsigned int ReadTime()      //接收并且转换为十进制
{
        dat = ReadDs1302(0x81) ;

        damp = (int)dat / 16*10 + (int)dat %16;

        return damp;
}
void main()
{
                uart_init();
                SetTime();       //设置开始时间

        while(1)
        {
                sec = ReadTime();

                printf("%d        ",sec);
                Delay100ms(10);
        }
}
例如: 1        0        3        0        1        2        7        0        1        0        1        0        3        0        1        2        7        8        9        0        1        0        3        0        1        2        7        0        1        10        11        8        13        8        9        10        17        18        19        0        1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