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酒精检测程序Proteus仿真原理图 24C02掉电保存

楼主(2022-05-08):
用可变电阻来模拟MQ-3酒精传感器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ops4();                {_nop_();_nop_();_nop_();_nop_();}//4个空操作延时

#define add_write 0x90
#define add_rec 0x91
#define control_byte 0x03
#define u16 unsigned char
#define u8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data P0
sbit pe=P3^4;
sbit sda=P2^4;                          //IO口定义
sbit scl=P2^3;
sbit green=P2^5;
sbit red=P2^6;
sbit yellow=P2^7;
sbit k1=P3^5;
sbit k2=P3^6;
sbit k3=P3^7;
sbit SDA=P1^1;
sbit SCL=P1^0;
sbit RS = P2^0;
sbit RW = P2^1;
sbit E = P2^2;
sbit bf = P0^7;
bit flag=0,flag2=0;

unsigned int voldata1;
unsigned char i,j,k,m=0,tt=0;
unsigned int vol;
unsigned char num[]={"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character[]="alcohol:";
unsigned char character2[]="warn:";
unsigned char hdata=60,ldata=20;

extern voldate1;
unsigned char voldate;
void nop()
{
        _nop_();
        _nop_();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延时程序
{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delay1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67;c>0;c--)
        for(b=171;b>0;b--)
            for(a=16;a>0;a--);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void delay1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delay10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2;a>0;a--);
}
void delay10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9;c>0;c--)
        for(b=20;b>0;b--)
            for(a=130;a>0;a--);
}

void iic_start()
{
        SCL = 1;
        SDA = 1;
        nops4();
        SDA = 0;
        nops4();
        SCL = 0;
}

//IIC停止函数
void iic_stop()
{
        SCL = 0;
        SDA = 0;
        nops4();
        SCL = 1;
        nops4();
        SDA = 1;
        nops4();
}

/*
* 函数: void iic_sendACK(bit ack_back)
功能: 主机读完数据后是否向从机发送应答信号
*ck为1时发送应答信号ACK, SDA拉低,继续通信
*ck为0时不发送ACK,SDA置1,结束通信*/

void iic_sendACK(bit ack_back)
{
        if(ack_back)
                SDA = 0;        //应答,SDA拉低,继续通信
        else
                SDA = 1;        //非应答,SDA置1,结束通信
        nops4();
        SCL = 1;
        nops4();
        SCL = 0;
        nops4();
        SDA = 1;
}
/*主机写字节后检测读取从机发送的应答(写应答)*/
bit iic_recACK()
{
        unsigned char i=0;
        SDA = 1;                   //先拉高SDA,等待检测
        nops4();
        SCL = 1;
        nops4();
        while((1==SDA)&&(i<255)) i++;        //SDA为1时,循环检测255次
        if(SDA)                          //非应答,拉低SCL,停止,返回1
        {
                SCL = 0;
                iic_stop();
                return 1;
        }
        else                          //应答,拉低SCL,返回1
        {
                SCL = 0;
                return 0;
        }
}

/*主机发送1字节数据给从机*/
/*从最高位开始发送*/
void iic_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byt&0x80)          //判断最高位,并赋予SDA
                        SDA = 1;
                else
                        SDA = 0;
                nops4();
                SCL = 1;                          //SCL高电平,SDA数据稳定,发送
                nops4();
                byt<<=1;                                  //发送完成,字节左移
                SCL = 0;
        }
}

/*主机读取1字节数据*/
/*从高位接收,存放在低位*/
unsigned char iic_recbyte()
{
        unsigned char i,byt;
        for(i=0;i<8;i++)
        {
                SCL = 1;             //SCL高电平,SDA数据稳定
                nops4();
                byt<<=1;                         //接收数据左移
                if(SDA)                                 //判断接收数据,并赋给byt,1则+1,0则保持0;
                        byt = byt|0x01;
                SCL = 0;                         //拉低SCL,准备接收下一位数据
                nops4();
        }
        return byt;                                 //读取字节完毕,返回读取值
}
unsigned char iic_readvoldata()
{
        iic_start();                                                        //起始
        iic_sendbyte(add_write);                                //发送“写”地址
        if(!iic_recACK())                                                //应答判断
        {
                iic_sendbyte(control_byte);                        //发送控制字
                if(!iic_recACK())                                        //应答判断
                {
                        iic_start();                                        //起始
                        iic_sendbyte(add_rec);                        //发送“读”地址
                        if(!iic_recACK())                                //应答判断
                        {
                                voldata1 = iic_recbyte();        //读取A/D值
                                iic_sendbyte(0);                        //不发送应答
                                iic_stop();                                        //停止
                        }
                }
        }
        return voldata1;                                                //返回A/D值
}

bit lcd_busytest()                 //忙碌检测
{
        bit result;                 //定义检测结果变量
        RS = 0;                         //从CGRAM或DDRAM读取,RS=1,RW=1,E高电平有效
        RW = 1;
        E = 1;
        nops4();                 //空操作,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 = bf;         //读取忙碌标志
        E = 0;                         //使能信号复位
        return result;         //返回忙碌标志值,0空闲,1忙碌
}

void lcd_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while(lcd_busytest()==1);          //忙碌检测
        RS = 0;                                          //写指令RS=0,RW=0,E一个脉冲
        RW = 0;
        E = 0;                                          //E先置零
        nops4();
        lcd_data = cmd;                          //将要写的数据给I/O口
        nops4();
        E = 1;
        nops4();
        E = 0;                                          //E置1,再置零,执行写操作有效
}

void lcd_writeadd(unsigned char add)  //地址指令需要在原地址上+0x80
{
        lcd_writecmd(add|0x80);
}

void lcd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
        while(lcd_busytest()==1);          //忙碌检测
        RS = 1;
        RW = 0;
        E = 0;                                          //E先置零
        nops4();
        lcd_data = dat;                          //将要写的数据给I/O口
        nops4();
        E = 1;
        nops4();
        E = 0;                                          //E置1,再置零,执行写操作有效
}

void lcd_init()
{
        delay1ms();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lcd_writecmd(0x38);                  //指令6,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1ms();
        lcd_writecmd(0x38);
        delay1ms();
        lcd_writecmd(0x38);
        delay1ms();
        lcd_writecmd(0x0f);                  //指令4显示开关控制,关闭显示
        delay1ms();
        lcd_writecmd(0x01);                  //指令1,清显示
        delay1ms();
        lcd_writecmd(0x06);                  //指令3,设置输入模式,写入字符后,光标右移、字符不动
        delay1ms();
}

/////////24C02读写驱动程序////////////////////
void delay1(unsigned char m)
{        unsigned int n;
          for(n=0;n<m;n++);
}

void init()  //24c02初始化子程序
{
        scl=1;
        nop();
        sda=1;
        nop();
}

void start()        //启动I2C总线
{
        sda=1;
        nop();
        scl=1;
        nop();
        sda=0;
        nop();
        scl=0;
        nop();
}

void stop()         //停止I2C总线
{
        sda=0;
        nop();
        scl=1;
        nop();
        sda=1;
        nop();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j)  //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temp;
           temp=j;
           for (i=0;i<8;i++)
   {
           temp=temp<<1;
           scl=0;
           nop();
           sda=CY;                //temp左移时,移出的值放入了CY中
           nop();
           scl=1;                //待sda线上的数据稳定后,将scl拉高
           nop();
   }
   scl=0;
   nop();
   sda=1;
   nop();
}

unsigned char readbyte()   //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j,k=0;
   scl=0; nop(); sda=1;
   for (i=0;i<8;i++)
   {
                nop(); scl=1; nop();
              if(sda==1)
                j=1;
              else
                j=0;
              k=(k<<1)|j;
                  scl=0;
        }
           nop();
        return(k);
}

void clock()         //I2C总线时钟
{
   unsigned char i=0;
   scl=1;
   nop();
   while((sda==1)&&(i<255))
             i++;
   scl=0;
   nop();
}

////////从24c02的地址address中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read24c02(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i;
   start();
   writebyte(0xa0);
   clock();
   writebyte(address);
   clock();
   start();
   writebyte(0xa1);
   clock();
   i=readbyte();
   stop();
   delay1(100);
   return(i);
}

//////向24c02的address地址中写入一字节数据info/////
void write24c02(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info)
{
    start();
   writebyte(0xa0);
   clock();
   writebyte(address);
   clock();
   writebyte(info);
   clock();
   stop();
   delay1(5000); //这个延时一定要足够长,否则会出错。因为24c02在从sda上取得数据后,还需要一定时间的烧录过程。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
{
   if(k1==0)
   {
           delay1ms();
        if(k1==0)
        {
         flag=!flag;

         }
         while(!k1);
    }
         if(flag==0)
         {
                if(k2==0)
           {
                   delay1ms();
                if(k2==0)
                {
                 ldata++;
                 }
            }
                if(k3==0)
           {
                   delay1ms();
                if(k3==0)
                {
                if( ldata>0)
                 ldata--;
                 }
            }
          }

           if(flag==1)
         {
                if(k2==0)
           {
                   delay1ms();
                if(k2==0)
                {
                 hdata++;
                 }
            }
                if(k3==0)
           {
                   delay1ms();
                if(k3==0)
                {
                if( hdata>0)
                 hdata--;
                 }
            }
          }

}
void main()
{          TMOD=0x10;        //定时器1定时模式,均16位计数模式
        TH1=(65536-50000)/256;         //约每50ms计数1次
        TL1=(65536-50000)%256;
        ET1=1;        //        开定时器1中断
        TR1=0;          //  定时器1
        EA=1;        //开总中断
     init();        //初始化24C02
         lcd_init();        //初始化lcd
        hdata=read24c02(1);
        ldata=read24c02(0);
        pe=0;
        while(1)
        {
                voldate=iic_readvoldata();
                //vol = voldate*5/0.255;
                vol = voldate/2.7;
                if(vol<=7)
                vol=0;
                lcd_writecmd(0x80);
                for(i=0;i<8;i++)
                {
                 lcd_writedata(character[i]);
                }
                lcd_writedata(vol/100%10+0x30);           //显示酒精浓度
                lcd_writedata(vol/10%10+0x30);
                lcd_writedata(vol%10+0x30);
                lcd_writedata('m');
                lcd_writedata('g');
                lcd_writedata('/');
                lcd_writedata('m');
                lcd_writedata('L');

                lcd_writecmd(0xc0);
                for(i=0;i<5;i++)
                {
                 lcd_writedata(character2[i]);
                }
                lcd_writedata(ldata/100%10+0x30);  //显示设定的低警示值
                lcd_writedata(ldata/10%10+0x30);
                lcd_writedata(ldata%10+0x30);
                lcd_writedata('m');
                lcd_writedata('g');
                lcd_writedata(' ');
                lcd_writedata(hdata/100%10+0x30);        //显示设定的高警示值
                lcd_writedata(hdata/10%10+0x30);
                lcd_writedata(hdata%10+0x30);
                lcd_writedata('m');
                lcd_writedata('g');

                delay100ms();
                keyscan();
                if(vol<=ldata)                                         //红绿灯设定
                red=1,green=0,yellow=1;
                if(vol>ldata && vol<=hdata)
                red=1,green=1,yellow=0;
                if(vol>hdata)
                red=0,green=1,yellow=1;

                write24c02(0,ldata);          //写数据到24c02
                delay10ms();
                write24c02(1,hdata);
                if(vol>ldata && vol<hdata )
             pe=1;
                if(vol<ldata)
                pe=0;
                if(vol>hdata )
             pe=1,TR1=1;
                if(vol==hdata)
                pe=0;
                if(tt==1)
                {
                 pe=0;
                 tt=0;
                 m=0;
                 TR1=0;
                 pe=1;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m++;
        if(m==20)//1s
        { m=0;
          tt++;
        }
}

Keil5代码与Proteus8.8仿真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