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计算问题求指导,8位ADC转换,计算过程是怎么样的?

楼主(2022-05-08):
求大神给点解决思路

某温度传感器输出lV至5V电压时,其温度变化范围为20℃-100℃,使用8位ADC进行转换,当温度为75℃时,单片机读取ADC值后,将其直接输出给P2端口,P2端口上分别接8个LED且阳极共同连接到电源正极,计算ADC 转换输出的值,并写出P2.0至P2.7端口上LED的亮灭情况。

楼主:
单片机计算题,8位ADC转换,要求写出计算过程

网友A:
你先确定1v~5v这个区间的变化,是不是线性? 你的测温,如果是模块的话,会有电压温度公式给你的。不是模块的话,你自己怎么配的电压和温度的关系你不明确,是出不了计算方法的。

网友B:
如果题目就这些的话,那么变化量80°C(100-20)对应4V(5-1),75°C相对于100°C变化了25°C,相当于1.25V,那么电压绝对值就是5V-1.25V=3.75V,ADC的值是256X3.75/5=19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题目就这些的话,那么变化量80°C(100-20)对应4V(5-1),75°C相对于100°C变化了25°C,相当于1.25 ...

正解,那么192对应二进制11000000,P2口LED灯除了P2.7和P2.6是灭的,其余的都亮

网友D:
数学不会很差吧,计算一下温度与电压的关系,再转成电压与AD的关系,很简单吧。要不改行吧。

网友E:
如果是线性的,取几个点的温度和电压值,求出斜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