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奇怪的单片机复位电路

楼主:
请问各位大佬为什么店家给的单片机原理图里面的复位电路既没有加电容也没有加电阻,直接就是RST接按钮接vcc。。。用的单片机是stc12c5a60s2,手册里也没有这种复位方式好像想请教一下关于这种复位方式的信息店家焊接好的实物也只是焊接了按钮没有加电容电阻什么的
(顺便想问下大佬们有没有AB相编码器的原理图。。。某宝买了自带编码器的电机都是没有相关原理图)

网友A(2022-05-08):
现代单片机复位很常见的做法,内部已经有完善电路了,你没仔细看手册而已。

网友B:
stc单片机,从stc89开始,晶振16mhz以下,就不需要外部复位电容了,stc15开始完全不需要外部复位电容,所以,你这个电路,只是连一个外部复位开关而已,开关该怎么接就怎么接,不用去想复位电路的问题。

网友C:
一再强调学会查手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代单片机复位很常见的做法,内部已经有完善电路了,你没仔细看手册而已。

哦哦哦,谢谢指教!!我看了手册了,但是手册里说的几种复位方式图里都有加电容那些应该是没有看仔细,谢谢大佬点拨

网友D:
谢谢大佬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再强调学会查手册。

是我没看仔细了,谢谢大佬点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tc单片机,从stc89开始,晶振16mhz以下,就不需要外部复位电容了,stc15开始完全不需要外部复位电容,所以 ...

谢谢大佬!!!!说的很仔细,我悟了!!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E:
我最近也在做编码器相关的项目,AB相原理图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F:
这不是常用的复位电路吗?

网友G:
手册上写得很清楚了的

网友H:
这样会不稳定 工业使用需要加上专门的复位芯片,不可靠的rc 复位做实验也是可以。

网友A:
回帖奖励 +5 黑币

引用 网友H:
这样会不稳定 工业使用需要加上专门的复位芯片,不可靠的rc 复位做实验也是可以。

都是你自己想当然了。我没用过STC,只在STM32上面用过直接把RST悬空,72kV2A在旁边打火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