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里面的共模电感在哪里?求助

楼主(2022-05-08):
  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在Multisim里面选择共模电感,但是,没有找到这个元件,  这个是自己画,还是参数设置,有没有知道的大佬,个提示或者指导啊

网友A:
找到了也没用,没法模拟电源上面的共模干扰。

网友B:
可用普通变压器替代。不过沙发说得对。
需要库里有这个东东的电器特性仿真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