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117 3.3v的电路分析,两个电容的具体作用?

楼主(2022-05-08):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C4是为了提高负载调整率,也就是负载电流突变,3.3V输出电压跟踪的速度而设置的。
C5这里似乎没啥用,输入电源已经有大电容滤波了。

网友B:
电容的作用不外乎就时滤波、抗干扰、退耦、耦合。

网友C:
电源上的电容肯定是滤波作用,防止浪涌电流输入输出电压不稳,电容参数但是选择也是看使用环境来定,多看看技术手册。

网友D:
滤波稳压,退耦电容

网友E:
都说到一些名词,具体如何呢?
1、当负载需要的电流,不超过IC2所能给出的电流时,电容C是可以不用的。
2、当负载需要的电流,超过IC2所能给出的电流时,整个电路都是失败的,这时研究C也无意义了。
3、设计者会根据负载需要的电流,设计IC2的,所以2、是会被考虑到的,所以不会发生。
但瞬间大电流,是很难准确预期的,这时电容C就有用了,当IC2无法提供瞬间大电流,这时电容C就补充IC2的不足,以保证电压不致于下降得太多。C的大小可以根据电路中可能发生的尖峰电流(可负)大小时长来设计。这个瞬间的大电流也可以是来自外部的。
这样你把C说成是:滤波、抗干扰、退耦都可以。
宽脉冲用电解电容,窄脉冲用瓷片电容也是根据电容的特点应用的(电路中你往往看到一大一小电容并串),查看元件手册吧,这很重要。

网友F:
起到电源滤波和退耦的作用,有一次遇到寄生振荡1117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