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浇水施肥遮光通风的电路图怎么画?求大佬指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5-09):
只说我看的懂的吧:
1.图中4个用到电机的模块,电源和地都标反了。再把续流二极管1N4002调个方向(负极接电源)。
2.发光二极管没这么用的。串个电阻,并在电机上。

网友B:
目前看到的最大问题是电机部分三极管控制问题,三极管的电流方向不对会出现无法控制的情况,还有建议发光二极管应该设计在低压部分,串联在电机上会出现发光二极管损坏无法使用或者二极管本身负载影响电机功率。在继电器电池铁部分的二极管是保护二极管在防止快速动作时的反向电流无泄放路径损坏所以需要反接,如果负极对地的话会出现电池铁无法吸合上的情况。如果需要pnp型三极管的设计的话请参考此图
FM为蜂鸣器可理解为继电器的电磁线圈部分负载
也可以参考下图输出部分控制电磁线圈,电阻可以在1K以上电阻中挑选并试验

网友C:
不光是PNP的CE极都弄错了,发光管极性也都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