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接受单片机通过蓝牙传送的数据,并且保存在PC上

楼主(2022-05-08):
pc端和单片机之间实现蓝牙通信

网友A:
查看你所说到的器件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B:
用两个蓝牙模块,设置成一对,一个接单片机,另一个接PC,
然后编程,就是串口通讯,
想传输什么就看你了

网友C:
某一个宝蓝牙串口透传模块。

网友D:
某一个宝有蓝牙通信模块,要把数据保存到电脑还需要学app,把硬件端的数据保存到app的数据库中

网友E:
自己编写串口数据接收程序。监视串口,并把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到文件中。这个程序用.NET开发、Java开发都是很容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