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烙铁调温电路制作

楼主:
用了20年电烙铁,焊台恒温用过,的确热的快,稳定,焊接容易,就是移动不便。
简易手持电烙铁也用了,移动焊接携带方便,就是温度不好控制,功率小了有风或天冷没法焊接。
功率大了,温度搞了爆锡和烧死烙铁头,加个二极管和开关降压,体积小巧,可就两个档位,
无法满足需要,想了好久用可控硅控制调温,加感温元件不方便,本着体积小巧方便携带原则,
画这个原理图,欢迎大家指正不足之处,当然了,不足肯定有,但是为了体积与功能兼得做了必要的
舍弃,如:同步脉冲电路,采用半波正脉冲,没有用全波脉冲就是体积限制的原因,
指示灯也是采用一个LED,一档闪一次,二档闪两次,以次类推,计划5个档位就够了,
按键采用一个微动开关循环调节。功能:无操作定时30分钟关机,
           单按键循环1、2、3、4、5、关、1......。
          开机逐渐加热模式,防止电流冲击烧坏烙铁芯。

网友A(2022-05-09):
还是不满意,尺寸还是太大了45mm*29

网友B:
对啊  有代码  我来画pcb

网友C:
不能够恒温,改造老烙铁还是可以!

网友D:
这方案很好,只是需要写代码

网友E(2022-06-19):
烙铁只是一个工具。普通电烙铁调温用不着这么复杂,一个常用的台灯调光电路就可以解决何必这么麻烦

网友F:
其实只要在烙铁架上做点结构就行,使用时全电压加热,放在架上就加入一个二极管降压加热。简单粗暴效果挺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其实只要在烙铁架上做点结构就行,使用时全电压加热,放在架上就加入一个二极管降压加热。简单粗暴效果挺好 ...

这是一个很实用的方法,我是用单向可控硅配合二极管和干簧管实现,必要时可以串联电阻和电位器(微调电阻)实现调温功能。烙铁放烙铁架时,干簧管短路,将单向可控硅的触发极对K短路,可控硅关断,电烙铁只有二极管提供半波交流电实现保温功能,拿起电烙铁,干簧管断开,单向可控硅得到触发电流导通,可以调节微调电阻实现调温。

网友G:
搞把T12,你就不会想这些的了

网友H:
向高手致敬!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满意,尺寸还是太大了45mm*29

你这电路图可以缩小一倍,还有输出线路太细,直接用555加BT管调整电压简单省钱还不怕干扰

网友E:
这个电路可以在烙铁放置在烙铁架时保持低温待机状态,拿起时保持在设置温度状态。如果不需要调温,可以短接电位器。只要在烙铁架上放置一片磁铁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可以在烙铁放置在烙铁架时保持低温待机状态,拿起时保持在设置温度状态。如果不需要调温,可以短接 ...

电烙铁串联在N1与N2之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可以在烙铁放置在烙铁架时保持低温待机状态,拿起时保持在设置温度状态。如果不需要调温,可以短接 ...

这个电路的性价比是不是很高?电位器可以用体积小巧的可调电阻。电路不需要另外的控制电源。电路自身耗电很小

网友E:
如果电路做到烙铁内部,磁铁放置在烙铁架合适位置,如果电路做到插座里面,磁铁可以放置在烙铁上或者将干簧管换成微动开关利用烙铁的重力控制微动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