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火灾报警系统程序与电路原理图

楼主:
以烟雾传感器和单片机为核心设计的烟雾报警系统需要实现报警、浓度显示、浓度报警限设置、温度显示及温度报警限设定等功能。系统硬件设计部分包括烟雾信号采集电路、单片机控制电路、按键设置报警阈值电路、浓度显示电路和声光报警电路。系统软件设计包括系统初始化、烟雾温度采集及处理、烟雾温度显示、按键处理、报警等子程序设计。最后软硬件联合调试完成功能要求。

电路原理图如下: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oled.h"
#include "adc.h"
#include "temp.h"
#include "key.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32 unsigned int

sbit Temp_LED = P3^5;
sbit Solu_LED = P3^6;
sbit Beep = P3^2;

u8 layout_static = 1;

u32 Temp_max = 200;
u32 Temp_min = 150;

u32 Solu_max = 60;
u32 Solu_min = 40;

int system_temp;

void DisplayTemp(u32 Temp)
{
        OLED_ShowNum(48,2,Temp/10,2,16);
        OLED_ShowNum(72,2,Temp%10,1,16);
}

void DisplayMQ2(u32 MQ2Val)
{
        OLED_ShowNum(48,4,MQ2Val/10,2,16);
        OLED_ShowNum(72,4,MQ2Val%10,1,16);
}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
{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system_temp = temp/10;

}

void OLED_MyInit()
{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0,0);//超
        OLED_ShowCHinese(18,0,1);//可
        OLED_ShowCHinese(36,0,2);//爱
        OLED_ShowCHinese(54,0,3);//的
        OLED_ShowCHinese(72,0,4);//沈
        OLED_ShowCHinese(90,0,5);//萌
        OLED_ShowCHinese(108,0,6);//萌

        OLED_ShowString(0,2,"Temp:",16);
        OLED_ShowNum(48,2,00,2,16);//21
        OLED_ShowString(64,2,".",16);
        OLED_ShowNum(72,2,0,1,16);//21

        OLED_ShowString(0,4,"Solu:",16);
        OLED_ShowNum(48,4,0,2,16);//21
        OLED_ShowString(64,4,".",16);
        OLED_ShowNum(72,4,0,1,16);//21
        OLED_ShowString(84,4,"%",16);

        OLED_ShowString(0,6,"KEY1:System Set",16);
}
void layout_switch(u8 layout_static,u8 clear_static)
{
        if(clear_static==1)OLED_Clear();
        switch(layout_static)
        {
                case 1:
                        OLED_ShowCHinese(0,0,0);//超
                        OLED_ShowCHinese(18,0,1);//可
                        OLED_ShowCHinese(36,0,2);//爱
                        OLED_ShowCHinese(54,0,3);//的
                        OLED_ShowCHinese(72,0,4);//沈
                        OLED_ShowCHinese(90,0,5);//萌
                        OLED_ShowCHinese(108,0,6);//萌

                        OLED_ShowString(0,2,"Temp:",16);
                        OLED_ShowNum(48,2,21,2,16);//21
                        OLED_ShowString(64,2,".",16);
                        OLED_ShowNum(72,2,0,1,16);//21

                        OLED_ShowString(0,4,"Solu:",16);
                        OLED_ShowNum(48,4,0,2,16);//21
                        OLED_ShowString(64,4,".",16);
                        OLED_ShowNum(72,4,0,1,16);//21
                        OLED_ShowString(84,4,"%",16);

                        OLED_ShowString(0,6,"KEY1:System Set",16);
                        break;
                case 2:
                        OLED_ShowCHinese(0,0,0);//超
                        OLED_ShowCHinese(18,0,1);//可
                        OLED_ShowCHinese(36,0,2);//爱
                        OLED_ShowCHinese(54,0,3);//的
                        OLED_ShowCHinese(72,0,4);//沈
                        OLED_ShowCHinese(90,0,5);//萌
                        OLED_ShowCHinese(108,0,6);//萌

                        OLED_ShowString(0,4,"Temp max set",16);

                        OLED_ShowString(0,6," Max:",16);
                        OLED_ShowNum(48,6,Temp_max/10,2,16);//21
                        OLED_ShowString(64,6,".",16);
                        OLED_ShowNum(72,6,Temp_max%10,1,16);//21
                        break;
                case 3:
                        OLED_ShowCHinese(0,0,0);//超
                        OLED_ShowCHinese(18,0,1);//可
                        OLED_ShowCHinese(36,0,2);//爱
                        OLED_ShowCHinese(54,0,3);//的
                        OLED_ShowCHinese(72,0,4);//沈
                        OLED_ShowCHinese(90,0,5);//萌
                        OLED_ShowCHinese(108,0,6);//萌

                        OLED_ShowString(0,4,"Temp min set",16);

                        OLED_ShowString(0,6," Min:",16);
                        OLED_ShowNum(48,6,Temp_min/10,2,16);//21
                        OLED_ShowString(64,6,".",16);
                        OLED_ShowNum(72,6,Temp_min%10,1,16);//21
                        break;
                case 4:
                        OLED_ShowCHinese(0,0,0);//超
                        OLED_ShowCHinese(18,0,1);//可
                        OLED_ShowCHinese(36,0,2);//爱
                        OLED_ShowCHinese(54,0,3);//的
                        OLED_ShowCHinese(72,0,4);//沈
                        OLED_ShowCHinese(90,0,5);//萌
                        OLED_ShowCHinese(108,0,6);//萌

                        OLED_ShowString(0,4,"Solu max set",16);

                        OLED_ShowString(0,6," Max:",16);
                        OLED_ShowNum(48,6,Solu_max/10,2,16);//21
                        OLED_ShowString(64,6,".",16);
                        OLED_ShowNum(72,6,Solu_max%10,1,16);//21
                        OLED_ShowString(84,6,"%",16);
                        break;
                case 5:
                        OLED_ShowCHinese(0,0,0);//超
                        OLED_ShowCHinese(18,0,1);//可
                        OLED_ShowCHinese(36,0,2);//爱
                        OLED_ShowCHinese(54,0,3);//的
                        OLED_ShowCHinese(72,0,4);//沈
                        OLED_ShowCHinese(90,0,5);//萌
                        OLED_ShowCHinese(108,0,6);//萌

                        OLED_ShowString(0,4,"Solu min set",16);

                        OLED_ShowString(0,6," Min:",16);
                        OLED_ShowNum(48,6,Solu_min/10,2,16);//21
                        OLED_ShowString(64,6,".",16);
                        OLED_ShowNum(72,6,Solu_min%10,1,16);//21
                        OLED_ShowString(84,6,"%",16);
                        break;
                default:
                        break;
        }
}

int main(void)
{

        u32 MQ2Val;

        InitADC();                                //初始化ADC

        OLED_MyInit();

        while(1)
        {
                MQ2Val = GetADCResult(0)*100;
                MQ2Val = MQ2Val/255;
                MQ2Val = MQ2Val * 10;
                if(MQ2Val==1000)MQ2Val=990;

                LcdDisplay(Ds18b20ReadTemp());

                if((system_temp<Temp_min)||(system_temp>Temp_max))
                {
                        Temp_LED = 0;//报警
                        Beep = 0;
                }else
                {
                        Temp_LED = 1;//不报警
                }

                if((MQ2Val<Solu_min)||(MQ2Val>Solu_max))
                {
                        Solu_LED = 0;//报警
                        Beep = 0;
                }else
                {
                        Solu_LED = 1;//不报警
                }

                //如果报警灯都没亮。
                if((Solu_LED == 1)&&(Temp_LED == 1))
                {
                        Beep = 1;
                }

                if(layout_static == 1)
                {
                        DisplayMQ2(MQ2Val);
                        DisplayTemp(system_temp);
                }
                switch(KeyScan())
                {
                        case 1://Set
                                layout_static++;//视图切换
                                if(layout_static == 6)
                                {
                                        layout_static = 1;
                                }
                                layout_switch(layout_static,1);
                                break;

                        case 2://up
                                if(layout_static == 2)
                                {
                                        if(Temp_max!=990)//不超过99℃
                                        Temp_max=Temp_max+10;
                                }else if(layout_static == 3)
                                {
                                        if(Temp_min<Temp_max-10)//不超过最大值减1,保持区间
                                        Temp_min=Temp_min+10;
                                }else if(layout_static == 4)
                                {
                                        if(Solu_max!=990)//不超过99℃
                                        Solu_max=Solu_max+10;
                                }else if(layout_static == 5)
                                {
                                        if(Solu_min<Solu_max-10)//不超过最大值减1,保持区间
                                        Solu_min=Solu_min+10;
                                }
                                layout_switch(layout_static,0);
                                break;

                        case 3://down
                                if(layout_static == 2)
                                {
                                        if(Temp_max>Temp_min+10)
                                        Temp_max=Temp_max-10;
                                }else if(layout_static == 3)
                                {
                                        if(Temp_min!=10)
                                        Temp_min=Temp_min-10;
                                }else if(layout_static == 4)
                                {
                                        if(Solu_max>Solu_min+10)
                                        Solu_max=Solu_max-10;
                                }else if(layout_static == 5)
                                {
                                        if(Solu_min!=10)
                                        Solu_min=Solu_min-10;
                                }
                                layout_switch(layout_static,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Keil代码和原理图2个文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