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关于51单片机智能风扇控制系统的源程序

楼主(2022-05-08):
以STC89C51RC单片机最小系统为核心,利用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LCD 1602显示屏、L298N电机驱动模块、HC-SR501人体感应模块、舵机控制模块、ESP8266 WIFI控制模块组成智能风扇控制系统。当有人进入室内, HC-SR501人体感应模块会监测到有人出现,同时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将采集到的温度与系统开始设置的阈值做比较,并将采集到的温度数据显示在LCD 16 -02显示屏上。当室温高于所设置的温度且有人存在的情况下,风扇将会自动吹风;当温度低于所设置的温度时风扇仍保持关闭状态。该系统采取了三种工作方式,第一种工作方式为按键控制,从左至右按键功能依次为摇摆、红外、定温、定时。第二种工作方式为红外遥控器控制,在遥控器上按下相应的功能按键,即可控制风扇。第三种工作方式为手机终端APP控制,通过手机客户端实现风扇的自动启动和停止,旋转方向,改变风扇的转速等。

网友A:
这是一个简单的项目又不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简单的项目又不简单

这个程序不知道什么原因,风扇不能在温度上限值切换高档风,在上限值和下限值之间换中档风,人体红外感应只能一个周期内感应,不能实时感应,蜂鸣器也不响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intrins.h>

sbit dq   = P3^7;        //18b20 IO口的定义
sbit IN1   = P1^0;          //电机使用到逻辑IN口
uint temperature ;  //
bit flag_200ms ;

bit flag_lj_en;                 //按键连加使能
bit flag_lj_3_en;         //按键连3次连加后使能  加的数就越大了
uchar key_time,key_value;      //用做连加的中间变量
bit key_500ms  ;
sbit hw = P3^6;                   //人体红外感应引脚
uchar miao = 0;
uchar flag_en;
sbit beep=P2^4;                        //蜂鸣器
uchar code table_num[]="0123456789abcdefg";

sbit RS=P2^6;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RW=P2^5;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P2^7;         //片选信号   下降沿触发

sbit pwm = P1^2;            //电机转速引脚
uchar f_pwm_l ;          //

uchar menu_1;        //菜单设计的变量
uint t_high = 300,t_low = 200;                   //初始化最高温度设置值为30度,最低温度设置值为20度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10;j++);
}

/********************************************************************
* 名称 : delay_uint()
* 功能 : 小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
* 名称 : write_com(uchar com)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0=com;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100);
        E=0;
}

/********************************************************************
* 名称 : write_data(uchar dat)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0=dat;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100);
        E=0;
}

/********************************************************************
* 名称 :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write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
}

/***********************lcd1602上显示特定的字符************************/
void write_zifu(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date);
}

/***********************lcd1602上显示两位十进制数************************/
void write_sfm3_18B20(uchar hang,uchar add,uint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date/100%10);

        write_data(0x30+date/10%10);
          write_data('.');
        write_data(0x30+date%10);
}

/***********************lcd1602初始化设置************************/
void init_1602()
{
        write_com(0x38);        //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delay_uint(1000);
        write_string(1,0,"temp:           ");
        write_string(2,0,"H:      L:       ");
        write_sfm3_18B20(2,2,t_high);
        write_sfm3_18B20(2,10,t_low);
        write_zifu(1,9,0xdf);  //显示度
}

/***********************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18b20()
{
        bit q;
        EA=0;
        dq = 1;                                //把总线拿高
        delay_uint(1);            //15us
        dq = 0;                                //给复位脉冲
        delay_uint(80);                //75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等待
        delay_uint(10);                //110us
        q = dq;                                //读取18b20初始化信号
        delay_uint(20);                //20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释放总线
        EA=1 ;
}

/*************写18b20内的数据***************/
void write_18b20(uchar dat)
{
        uchar i;
        EA=0;
        for(i=0;i<8;i++)
        {                                         //写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0;                         //把总线拿低写时间隙开始
                dq = dat & 0x01; //向18b20总线写数据了
                delay_uint(5);         // 60us
                dq = 1;                         //释放总线
                dat >>= 1;
        }
        EA=1;
}

/*************读取18b20内的数据***************/
uchar read_18b20()
{
        uchar i,value;
        EA=0 ;
        for(i=0;i<8;i++)
        {
                dq = 0;                         //把总线拿低读时间隙开始
                value >>= 1;         //读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1;                         //释放总线
                if(dq == 1)                 //开始读写数据
                        value |= 0x80;
                delay_uint(7);         //60us        读一个时间隙最少要保持60us的时间
        }
        EA=1  ;
        return value;                 //返回数据
}

/*************读取温度的值 读出来的是小数***************/
uint read_temp()
{
        uint value;
        uchar low;                           //在读取温度的时候如果中断的太频繁了,就应该把中断给关了,否则会影响到18b20的时序
        EA=0;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44);           //启动一次温度转换命令
         delay_uint(50);                   //500us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be);           //发出读取暂存器命令

        low = read_18b20();           //读温度低字节
        value = read_18b20();  //读温度高字节

        value <<= 8;                   //把温度的高位左移8位
        value |= low;                   //把读出的温度低位放到value的低八位中
        value *=0.625 ;               //转换到温度值 小数
        EA=1;
        return value;                   //返回读出的温度 带小数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2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ET1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1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1 |= 0xf0;
        if(key_500ms == 1)        //连加
        {
                key_500ms = 0;
                key_new = 1;
        }
        if((P1 & 0xf0) != 0xf0)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1 & 0xf0) != 0xf0)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1 & 0xf0)
                        {
                                case 0xe0: key_can = 1; break;           //得到k1键值
                                case 0xd0: key_can = 2; break;           //得到K2键值
                                case 0xb0: key_can = 3; break;           //得到k3键值
                        }
                        flag_lj_en = 1;         //连加使能
                }
        }
        else
        {
                        if(key_new == 0)
                {
                        key_new = 1;
                        flag_lj_en = 0;                //关闭连加使能
                        flag_lj_3_en = 0;        //关闭3秒后使能
                        key_value = 0;                //清零
                        key_time = 0;
                        key_500ms = 0;
                }
        }

}

/****************按键显示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K1设置键
        {
                menu_1 ++;
                if(menu_1 >= 3)
                {
                        menu_1 = 0;
                }
                if(menu_1 == 0)
                {
                        write_com(0x0c);                //关闭光标
                }
        }
        if(menu_1 == 1)                        //设置高温报警
        {
                if(key_can == 2)
                {
                        if(flag_lj_3_en == 0)
                                t_high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
                        else
                                t_high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加10
                        if(t_high > 990)
                                t_high = 990;
                }
                if(key_can == 3)                   //K3
                {
                        if(flag_lj_3_en == 0)
                                t_high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减三次
                        else
                                t_high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减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减10
                        if(t_high <= t_low)
                                t_high = t_low + 1;
                }
                write_sfm3_18B20(2,2,t_high);
                write_com(0x80+0x40+2);             //将光标移动到秒个位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if(menu_1 == 2)                        //设置低温报警
        {
                if(key_can == 2)                          //K2
                {
                        if(flag_lj_3_en == 0)
                                t_low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
                        else
                                t_low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加10
                        if(t_low >= t_high)
                                t_low = t_high - 1;
                }
                if(key_can == 3)
                {
                        if(flag_lj_3_en == 0)
                                t_low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减三次
                        else
                                t_low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加10
                        if(t_low <= 10)
                                t_low = 10;
                }
                write_sfm3_18B20(2,10,t_low);
                write_com(0x80+0x40+10);            //将光标移动到秒个位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

/****************风扇控制函数***************/
void fengshan_kz()
{        if(flag_en == 1)
        {
           IN1=0;

           if(temperature >= t_high)          //风扇全开
           {

                  f_pwm_l = 60;
                  pwm = 1;
                  TR1 = 1;
                  write_string(1,10," high ");
           }
           else if((temperature < t_high)        && (temperature >= t_low))                   //风扇缓慢
           {

                  f_pwm_l =61;
                  pwm = 0;
                  TR1 = 1;
                  write_string(1,10," slow ");
           }
          else if(temperature < t_low)         //关闭风扇
          {
                TR1 = 0;
                pwm = 1;
                write_string(1,10,"close");
          }
        }
        else
        {
            TR1 = 0;
                pwm = 1;
                IN1=1;
                write_string(1,10,"noman");
        }
}

/****************主函数***************/
void main()
{         static uchar value;
          IN1=0;
        time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init_1602();                    //1602初始化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write_sfm3_18B20(1,5,temperature);

        while(1)
        {
           if(flag_200ms == 1)            //200ms 处理一次温度程序
                {
                  TR1=0;
                  key();                                        //按键程序

                  if(key_can < 10)
                   {
                        key_with();                             //设置报警温度
                   }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write_sfm3_18B20(1,5,temperature);

                  fengshan_kz();        //风扇控制函数
                  value ++;
                        if(value >= 4)
                        {
                                value = 0;
                                if(miao != 0)
                                {
                                        miao --;    //时间减1
                                }
                                if(miao == 0)

                                        flag_en = 0;
                        }
                        if(hw == 1)  //感应到人
                        {
                           if(miao==0)
                        {
                                   beep=0;
                               delay_1ms(500);
                               beep=1;
                                }
                                miao = 60;
                                flag_en = 1;
                        }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TH0 = 0x0c;
        TL0 = 0xb0;     // 50ms
        value ++;
        if(value % 4 == 0)
        {
                flag_200ms = 1;           //300ms
                value = 0;
        }

        if(flag_lj_en == 1)           //按下按键使能
        {
                key_time ++;
                if(key_time >= 10) //500ms
                {
                        key_time = 0;
                        key_500ms = 1; //500ms
                        key_value ++;
                        if(key_value > 3)
                        {
                                key_value = 10;
                                flag_lj_3_en = 1; //3次后1.5秒连加大些
                        }
                }
        }
}

/*******************定时器1用做单片机模拟PWM 调节***********************/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调用定时器1
{
        static uchar value_l;
        TH1=0x3c;    //
        TL1=0xb0;         //
        if(pwm==1)
        {
                value_l+=1;
                if(value_l > f_pwm_l)   //高电平
             {
                        value_l=0;
                        pwm=0;
                 }
        }
        else
        {
                value_l+=1;
                if(value_l  > 100-f_pwm_l)                  //低电平
                 {
                    value_l=0;
                        pwm=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