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roteus仿真016l(LCD1602)只亮不显示?

楼主(2022-05-09):
(图片)

网友A:
P0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B:
P0口要用作I\O口使用 就必须接上拉电阻

网友C:
你文件传上来看看啊!你这样发没法查找问题!

网友D:
如前几位所述,P0口要有上拉电阻,如果接好后还不行,可以考虑延时间加长一些。

楼主:
感谢提醒,接了排阻后可以显示了,但是显示的是初始化内容,一直为0,这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E:
p0口要接排阻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