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BAIS,1/4DUTY的LCD段码屏的单片机驱动问题

楼主(2022-05-09):
有没有高手用IO驱动过1/3BAIS,1/4DUTY的LCD屏呀?用过1/2BIAS的方法驱动不起来,请问下有没什么好方法可以驱动,谢谢!就是图片的显示屏

网友A:
不管什么段码屏,只要符合屏的技术要求都能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段码屏,只要符合屏的技术要求都能驱动

就是不知道怎样做才能符合这个的要求

网友B:
用 HT1621 芯片驱动

网友C:
1、此屏是7*6+2=44段屏。
2、分成四组:12+12+12+8。
所以驱动需要:
3、12+4个引脚。接法:D1-D12接1-12脚是12个段,C1-C4接13-16脚是4个COM。
以驱动“.”为例:
4、让D8(8脚)-C4(16脚)之间形成一个电压差即可(手册上是3V)。
注意1,这个电压的方向应当是:VD8-VC4=3V与VC4-VD8=3V,轮流切换,以防液晶弹性疲劳。
5,与4个LED【8.8.8.8.】的数码管的显示比较区别如下:
5.1、LED只需要8个段;LCD需要12个段。
5.2、LED或共阴或共阳;LCD需要不断切换:一次共阴,一下次共阳。
许多单片机有LCD驱动功能,如MSP430系列中就有。
这种单片机只要你按手册,将IO口与LCD直接相连接,并将各个段(本列为12*4=48段,占用16个IO口)对应到内存的48个位,只要将对应位置1清0就能对应显示LCD的相应段。
扫描显示的事,由CPU的LCD硬件自动完成。
6、如果你用51单片机直接显示,建议分8次扫描(程序按4次扫描去做)。
1357次正常扫描C1C2C3C4;2468次在则将前一次的扫描求个反,即D1-D8求反,C1-C4也求反。
目的:实现注意1。当然你有其它方式也行,只要达成注意1即可。

以上希望帮助到你。
总结:模仿LED【8.8.8.8.】处理;扫描显示注意1。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此屏是7*6+2=44段屏。
2、分成四组:12+12+12+8。
所以驱动需要:

回答好详细!非常感谢!我试验一下看,谢谢,谢谢!

网友D(2022-07-29):
那个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LCD那个任务,您完成了吗?我现在也在整这个一直显示不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个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LCD那个任务,您完成了吗?我现在也在整这个一直显示不出来

你到现在还没有搞定?

网友F:
找个就跟数码管差不多 ,有了图挨个扫描就是了

网友G:
1/3 bias:1/3偏压,就是指LCD的COM与SEG引脚的电压输出最小分度为1/3Vlcd,实际每个引脚可能输出的电压为0,1/3Vlcd,2/3Vlcd,Vlcd.
1/4duty:1/4占空比,就是指LCD是按四组COM分时扫描驱动,1/4是指每个COM引脚输出占总输出时间的1/4.用IO方式也可以实现,不过要求单片机IO可以设置内部上接与下拉电阻,如果单片机不能实现,只能用驱动IC来实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到现在还没有搞定?

被您抓着了嘿嘿,我到现在都还没搞定 根据例程改都显示不了,现在怀疑可能是我画板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H:
设置驱动器为3V驱动,1/3 bias, 1/4 duty即可。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输出最高电压-最低电压=3V就是正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被您抓着了嘿嘿,我到现在都还没搞定 根据例程改都显示不了,现在怀疑可能是我画板的线路有问题

你那个屏可以按1/2 bias, 1/4 duty驱动,VCC3.3V或5V都行。你要是设计产品,实在搞不定就给我留言,帮你写个测试程序。如果是作业,那就自己慢慢琢磨吧。

网友I:
除非带有专用LCD段码驱动外设的以外,单片机没法输出1/3bias伩号!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怎样做才能符合这个的要求

这个屏直接用单片机1/3 BAIS驱动比较麻烦。如果IO口够用可以1/2 BAIS驱动。条件是单片机IO口必须具备高阻模式。每个COM口用两个同值电阻分压获取1/2VCC。按下表编制12位段码轮流扫描驱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