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2K64S4-36I-LQFP48单片机可以输出6组周期不同的PWM

楼主:
STC8G2K64S4-36I-LQFP32P0组,P1组,P2组,P3组,P5组周期都可以不同15位的PWM

STC8G2K64S4-36I-LQFP48P0组,P1组,P2组,P3组,P4,  P5组周期都可以不同的15位的PWM

STC8G-8H新实验箱程序,2022/3/3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8H8K64U-DEMO-CODE.ZIP

网友A(2022-05-09):
还有PCA也可以输出PWM(跟增强型15位PWM共用IO),所以总共有7组PWM。45路15位增强型PWM帧的牛,做灯控杠杠滴!

网友B:
增强型PWM的周期和占空比 如何计算?

网友C:
正在学习用PWM控制WX2812彩灯带!库函数没手册,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网友A(2022-09-07):
引用 网友C:
正在学习用PWM控制WX2812彩灯带!库函数没手册,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STC8G系列英文用户手册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8G-EN.pdf
STC8G-STC8H库函数, 2022/5/9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8G-STC8H-LIB-DEMO-CODE-20220509.zip
STC-ISP软件V6.90J版http://www.stcmcudata.com/STCISP/stc-isp-15xx-v6.90J.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