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roteus仿真上电后LCD1602显示不正确?附程序

楼主(2022-05-09):
显示的数据也不是初始化的内容,按下复位键,sd1那里中间的0会变成1,其余的按键没反应,显示屏一直显示这样的页面。开始考虑是不是线路没有连接好,但是接成实线还是一样

/********************************************************************
* 名称 : write_com(uchar com)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0=com;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100);
        e=0;
}

/********************************************************************
* 名称 : write_data(uchar dat)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0=dat;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100);
        e=0;
}

/***********************lcd1602上显示特定的字符****0XDF 度********************/
void write_zifu(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date);
}

/***********************lcd1602上显示两位十进制数************************/
void write_sfm2(uchar hang,uchar add,uint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date/10%10);
        write_data(0x30+date%10);
}

/***********************lcd1602上显示这字符函数************************/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
}

/***********************lcd1602初始化设置************************/
void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string(1,0,"Wd1:00  Sd1:00%   ");
        write_string(2,0,"Wd2:00  Sd2:00%   ");
        write_zifu(1,5,0xdf);        //显示度
        write_zifu(1,15,0xdf);        //显示度
        write_sfm2(2,8,s_high);   //显示湿度
        write_sfm2(1,13,t_low);          //显示温度
}

网友A:
你这样发,没用!啥问题看不出!上传文件!

网友B:
看不太清

网友C:
自己地学会如何调试程序。像这样有多组数据要被显示的,你一个一个调试,不要一下子全部显示出来。在程序中,先调通一个,然后再下一个。每一个都调通了,再全部同时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