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法 制作一个指纹锁,如何通过按压指纹时长进行,一个指纹解两个锁或者一个锁

楼主(2022-05-09):
做一个指纹锁,如何通过按压指纹时长进行,一个指纹解两个锁或者一个锁,比如按1秒解一个锁,2秒解锁两锁,我该如何检测按压时长?

网友A:
每做一种,就设立一个计数器,用于计时这个时间,当时间满足时,你就达成目的了。顺便做个标记,标记是否达成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做一种,就设立一个计数器,用于计时这个时间,当时间满足时,你就达成目的了。顺便做个标记,标记是否达 ...

可以不用计数器这种吗,来个简单点的,比如说根据它高电平时间来设置?

网友B:
采用计数器计时判断长短很麻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计数器计时判断长短很麻烦吗

主要是咱不会啊,有啥相关案例可以参考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不用计数器这种吗,来个简单点的,比如说根据它高电平时间来设置?

你觉得,"高电平时间" 是不用 "计数" 就能得到的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觉得,"高电平时间" 是不用 "计数" 就能得到的么?

我觉得能 用一个特大的变量 int不行就flot 一个不够就两个 高电平时循环一圈加一次 满了就进位 然后低了再判断

不许急眼啊 咱说的是能不能 不是好不好啊

网友E:
不如用不同手指来的快:大母指解1个,食指解2个,中指解3个。。。左右手再分开,可以解1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觉得,"高电平时间" 是不用 "计数" 就能得到的么?

对不起啊,主要是咱太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如用不同手指来的快:大母指解1个,食指解2个,中指解3个。。。左右手再分开,可以解10个。。

我也知道这个,主要是不给这么做啊

网友F:
软件你搞不定那就只能考虑硬件啊。比如,你按压2次,3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不起啊,主要是咱太白了

白不白的都不是重点,  你牵扯到时间的长短,就逃不开 计数,   "我数三个数" 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个时间概念。除非你不要判断时间,否则“计数” 你就躲不开,不管是硬件上,还是软件上,总之,躲不开“计数”。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咱不会啊,有啥相关案例可以参考的吗?

用例程改一下就可以了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89-90xx Series 16-bit Timer Demo -------------------------*/
/* If you want to use the program or the program referenced in the  */
/* article, please specify in which data and procedures from STC    */
/*------------------------------------------------------------------*/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

/* define constants */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T1MS (65536-FOSC/12/1000)   //1ms timer calculation method in 12T mode

/* define SFR */
sbit TEST_LED = P1^0;               //work LED, flash once per second

/* define variables */
WORD count = 0;                         //1000 times counter
BYTE PushCnt = 0;
/* define IO */
sbit Fingerprint = P1^0;//自己改
//-----------------------------------------------

/* Timer0 interrupt routine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TL0 = T1MS;                     //reload timer0 low byte
    TH0 = T1MS >> 8;                //reload timer0 high byte
        if(!Fingerprint)
        {
                if (count++ >= 1000)               //1ms * 1000 -> 1s
                {
                        count = 0;               //reset counter
                        PushCnt++;
                        if(PushCnt==1)Unlock1();
                        if(PushCnt==2)Unlock2();
                        if(PushCnt==3)Unlock3();
                        if(PushCnt==4)Unlock4();
                }
        }else{
                count = 0;
                PushCnt = 0;
        }
}

//-----------------------------------------------

/* main program */
void main()
{
    TMOD = 0x01;                    //set timer0 as mode1 (16-bit)
    TL0 = T1MS;                     //initial timer0 low byte
    TH0 = T1MS >> 8;                //initial timer0 high byte
    TR0 = 1;                        //timer0 start running
    ET0 = 1;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EA = 1;                         //open global interrupt switch
    count = 0;                      //initial counter
        Fingerprint = 1;
    while (1);                      //lo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