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节电池串联还是并联的问题

楼主(2022-05-09):
应该十分小白的问题,但奈何刚入门,百度了一下感觉解释的并不是很通畅,故想讨教一下各位大佬
①输出的负载功率一致时,是否两节电池串联或并联都是一样的耗电时间
②两节电池串联是否需要平衡充保护
③两节电池串联的话,我看单片机直接AD采集已经不可用了,除了用电阻分压采集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只需要考虑功率和低功耗即可
或许一面升压一面降压这样的电路设计是合理的?

网友A:
理论上是这样的。
每个电池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因个体存在差异,保护也是应该单独进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这样的。
每个电池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因个体存在差异,保护也是应该单独进行的。

你好,我看电池保护芯片是分带平衡充和不带平衡充的?那两节串联电池需要带平衡充吗

网友B:
如果是锂电池的话:
1:这个会涉及效率问题,要看你的实际完整电路来分析
2:优先用并联,这样就不用平衡了,充电也能用4.2V的充电板
串联的话,就要7.4V的充电加一个平衡板,串联是一定要平衡的
3:至于ADC,肯定是要电阻分压了,这是最有性价比的,也没有必要折腾别的方法

网友:
你好,我看电池保护芯片是分带平衡充和不带平衡充的?那两节串联电池需要带平衡充吗

如果是锂电池,两节串联电池一定需要带平衡充,否则会充爆炸,其他电池安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锂电池的话:
1:这个会涉及效率问题,要看你的实际完整电路来分析
2:优先用并联,这样就不用平衡了,充 ...

效率的话,其他基本都是正常使用
最大的功率是一个需要12V 2A的负载
这是我电源设计里最大考虑的点。
我目前想用串联试试,因为并联的话我发现在电池低于3.6V后,在接上12V 2A的负载后,boost芯片发热,还是电池自身电压被拉的很低,我怕有安全隐患。所以看看串联会不会好一些
因为我看我那颗boost芯片在输入3.3~4.2V时,推荐输出6.5V 3A  但是输入6V~8.4V时,可以输出12V 3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锂电池,两节串联电池一定需要带平衡充,否则会充爆炸,其他电池安全没问题。

感谢提醒!

网友:
效率的话,其他基本都是正常使用
最大的功率是一个需要12V 2A的负载
这是我电源设计里最大考虑的点。

既然输出12V,不如再加一节电池,3节串联供电。降压效率一般远高于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输出12V,不如再加一节电池,3节串联供电。降压效率一般远高于升压、

┭┮﹏┭┮我也想,but上头说要控制成本
最新电池价格涨了老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效率的话,其他基本都是正常使用
最大的功率是一个需要12V 2A的负载
这是我电源设计里最大考虑的点。

基于你的情况,那肯定是要串联了
24W的话,并联的话,电流都快8A了,如果不是效率很好的升压芯片,8A的发热量和损耗是很大的
串联就得加一个平衡板了,充电也就得用7.4V充电电路了
安全方面主要是看芯片有没有过热保护了,如果有的话,倒也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于你的情况,那肯定是要串联了
24W的话,并联的话,电流都快8A了,如果不是效率很好的升压芯片,8A的发热量 ...

明白,十分感谢!我去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既然输出12V,不如再加一节电池,3节串联供电。降压效率一般远高于升压、

如果是自己做的东西,那肯定无所谓了,
但如果是产品,可能在外形,成本,重量上都已经有标准了,大多时候是没法搞的

网友E:
正好我是做锂电的,以下回答看看能否解决你的困惑
1.输出的负载功率一致时,是否两节电池串联或并联都是一样的耗电时间
   输出功率一致时,两节串联的效率>两节并联,因为串联电压高,同功率下,电池的放电电流就小,能够放出的容量就更多,特别是功率越大越明显。而且串联电压高,对于升压来说,效率也会更高一些。

2.两节电池串联是否需要平衡充保护
   如果只是两节电芯直接串联连接,没有任何保护电路的话,最好要用平衡充,否则两节电池后期不致的时候会出现一只电压低,另一只电压高的情况,电压高的被过充容易着火;电压低的过放容易鼓胀(如果是软包装锂电)
   可以的话,最佳方案是增加一个锂电池保护电路,只具备过充保护都是OK的,两串的成本也很低的

3.两节电池串联的话,我看单片机直接AD采集已经不可用了,除了用电阻分压采集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最经济的方法就是电阻分压了。如果成本允许的话,还可以采用AFE(模拟前端)来采样,通过MCU与AFE间通信来获取每一节电芯的电压值,这样一来功耗较小,二来精度也可以得到保证。

网友F:
提问尽可能精确一些,电池串联或者并联供电不能一概而论,尽可能与供电要求靠近为最佳选择。12V供电,就锂电池来说,串联要优于并联,如果5V或者5V以下供电,并联要优于串联。所以,楼主提问时可以考虑将供电要求一并列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好我是做锂电的,以下回答看看能否解决你的困惑
1.输出的负载功率一致时,是否两节电池串联或并联都是一 ...

谢谢!非常有帮助!我想再请教一下,我这边带不带平衡充保护板差了一块钱,有过充保护就不需要平衡充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提问尽可能精确一些,电池串联或者并联供电不能一概而论,尽可能与供电要求靠近为最佳选择。12V供电,就锂 ...

感谢,我已经编辑了罗列了一些出来

网友G:
直接3个串联,不用升压。

网友H:
应该是串联 并联的话功率太大了

网友I:
加一个升压电路就好了

网友J:
用12V的电池供应12V负载。用调压器件或稳压管分别产生5V和3.3V电压,然后还可以给12V电池充电。是最简单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12V的电池供应12V负载。用调压器件或稳压管分别产生5V和3.3V电压,然后还可以给12V电池充电。是最简单的 ...

串联充电好像充电芯片都挺少的不知道大佬有什么推荐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串联充电好像充电芯片都挺少的不知道大佬有什么推荐

12V电池可以买到,不必用串联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串联充电好像充电芯片都挺少的不知道大佬有什么推荐

BQ24725,BQ25703,SGM41526,很多的~

网友K:
可以了解一下这些芯片~

网友K:
或者用电能计量芯片(这类芯片太多了),直接获取数字电压、电流等结果~
CS5460A
ATT7022
ATT7025

    ATT7025用户手册(V2.21).pdf

网友L:
如果考虑功耗可以 使用电池6.6-8.4使用升压芯片吧电压升至12v, 供给12v,再使用 使用dcdc 到5v;电池3.3-4.2 使用dc dc 到3.3v 注意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