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多功能计算机程序与Proteus仿真图设计

楼主:
资料包括:
1.Proteus仿真文件,Proteus软件版本为8.9
2.程序源代码,C语言编译器为keilv4
3.实现的功能:
   主要是计算器的基本功能和科学计算器许多功能,用最少的按键实现最多的计算功能,包括三角函数、指数、开根号以及天文数字、角度转换的运算,此外还带有记忆功能。
   系统用20个按键实现这些功能。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lib.h>//包含atof(),字符串->实数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um;
/**********LCD*********/
sbit lcdrs=P3^7;   //LCD控制脚
sbit lcdrw=P3^6;
sbit lcden=P3^5;
sbit beep=P0^7;

bit form;  //LCD切换方式
uchar idata state;
/********计算器*******/
sbit reset=P3^0;
sbit back=P3^1;
sbit save=P3^2;
sbit sfyong=P3^3;
bit eqsign;
bit press;
bit savesign;
bit sc;

uchar idata process[30],proc;
uchar idata continu=0;
uchar idata pai[2][2];
uchar idata ferror;
uchar idata ywei;
uchar idata count=0;
uchar idata count_num=0;//组号计数
uchar idata result[15];//计算结果立存,save
uchar idata saveresult[15];//存储结果数组,sc+save
uchar idata jieguo[15];//结果字符串
uchar idata bdate[2][14];//待计算字符串二维组
uchar idata on_symbol; //运算符号
uchar idata fsym[2];     //函数前符号
uchar idata ssym[2];  //存储组前符号
uchar idata bfun[2];   //计算值调用函数选择
uchar idata futojiao[2];  //幅度?to?角度变换
double idata date[2];    //计算值双精度变量组
double idata resultdate;    //双精度结果值
/*******************函数声明******************/

/****************延时******************/
void delay(uchar z);
/*************lcd写命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lcd写数据***************/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lcd读状态***************/
void read_date(void);
/*************lcd写字符串*************/
void write_str(uchar *str);
/************液晶初始化***************/
void init(void );
/**********移屏*******************/
void write();
/**********复用提示开关***************/
void shift(void);
/**************键盘扫描***************/
uchar keyscan(void);
/*************计算器复位**************/
void fuwei();
/************error处理****************/
void callerror(void);
/***************撤销键入**************/
void huifu(void);
/**********函数组前符号处理***********/
uchar funqian(void);
/************运算符预处理*************/
void  cullars(uchar);
/***********输出存储数据预处理********/
char  memory(void);
/***********按键功能主处理************/
void process_date(uchar press_date);
/***********按键功能子处理************/
void calculator(uchar press_date);
/************************************************/
void write()
{
     for(num=0;num<16;num++)
        {
            write_com(0x18);
            delay(200);
        }
}
/*************LCD程序****************/

/**************延时******************/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00;y>0;y--);
}

/**************写命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lcdrw=0;
    lcden=0;
    P1=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lcdrs=1;
    lcdrw=0;
    lcden=0;
    P1=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读AC 地址*****************/
void read_date(void)
{
    lcdrs=0;
    lcdrw=1;
    delay(5);
    P1=0xff;
    lcden=1;
    delay(5);
    state=P1;
    delay(5);
    lcden=0;delay(5);
    state=state&127;
}

/*************写字符串******************/
void write_str(uchar *str)
{
    uchar idata i;
    for(i=0;str[i]!='\0';i++)
    write_date(str[i]);
}
/***********液晶初始化***************/
void init(void )
{
    write_com(0x38);  //模式:8位数据,两行,5*7字体
    write_com(0x0c); //开显示,无光标
    write_com(0x06);//向左增量移动
    write_com(0x01);       //清屏
}
/**********复用提示开关***************/
void shift(void)
{
    if(sc==1)
    {
        read_date();   //读状态
        write_com(0xc0); //显示复用提示,左下角's'
        write_date('s');
        write_com(state+0x80);//光标还回原来位置
    }
    else
    {
    read_date();
    write_com(0xc0);    //关闭复用提示
    write_date(' ');
    write_com(state+0x80);
    }
    return;
}
/**************键盘扫描*************/

//  s1~s4   .    0    =    +
//  s5~8    1    2    3    -
//    s9~s12  4    5    6    *
//  s13~s16 7    8    9    /
//    k1~k4   C    DEL  M=   FS&S
//
uchar keyscan(void)          //按行扫描,有键按下则返回键符号,否则返回null
{
    uchar idata key0,key1,keyment=0;
    P2=0XFe;        //行1
    key0=P2;
    key0=key0&0xf0;
    key1=key0;
    if(key0!=0xf0)
    {
        delay(5);               //键抖动处理
        P2=0XFe;
        key0=P2;
        key0=key0&0xf0;
        if(key0==key1)
        {
            beep=1;
            delay(200);
            beep=0;
            switch(key0)
            {
                case 0xe0:keyment='7';break;
                case 0xd0:keyment='8';break;
                case 0xb0:keyment='9';break;
                case 0x70:keyment=0xfd;break;  //0xfd除号在1602液晶中的代码
            }
            while(key0!=0xf0)  //键释放处理
            {
            key0=P2;
            key0=key0&0xf0;
            }
            press=1;     //键按标志置1
            return(keyment);
        }
    }
    P2=0XFd;       //行2
    key0=P2;
    key0=key0&0xf0;
    key1=key0;
    if(key0!=0xf0)
    {
        delay(5);
        P2=0XFd;
        key0=P2;
        key0=key0&0xf0;
        if(key0==key1)
        {
            beep=1;
            delay(200);
            beep=0;
            switch(key0)
            {
                case 0xe0:keyment='4';break;
                case 0xd0:keyment='5';break;
                case 0xb0:keyment='6';break;
                case 0x70:keyment='*';break;
            }
            while(key0!=0xf0)
            {
            key0=P2;
            key0=key0&0xf0;
            }
            press=1;
            return(keyment);
        }
    }
    P2=0XFb;       //行3
    key0=P2;
    key0=key0&0xf0;
    key1=key0;
    if(key0!=0xf0)
    {
        delay(5);
        P2=0XFb;
        key0=P2;
        key0=key0&0xf0;
        if(key0==key1)
        {
            beep=1;
            delay(200);
            beep=0;
            switch(key0)
            {
                case 0xe0:keyment='1';break;
                case 0xd0:keyment='2';break;
                case 0xb0:keyment='3';break;
                case 0x70:keyment='-';break;
            }
            while(key0!=0xf0)
            {
            key0=P2;
            key0=key0&0xf0;
            }
            press=1;
            return(keyment) ;
        }
    }
    P2=0XF7;       //行4
    key0=P2;
    key0=key0&0xf0;
    key1=key0;
    if(key0!=0xf0)
    {
        beep=1;
        delay(200);
        beep=0;
        delay(5);
        P2=0XF7;
        key0=P2;
        key0=key0&0xf0;
        if(key0==key1)
        {
            switch(key0)
            {
                case 0xe0:keyment='.';break;
                case 0xd0:keyment='0';break;
                case 0xb0:keyment='=';break;
                case 0x70:keyment='+';break;
            }
            while(key0!=0xf0)
            {
            key0=P2;
            key0=key0&0xf0;
            }
            press=1;
            return(keyment);
        }
    }
    if(reset==0)          //复位键
        {
            beep=1;
            delay(200);
            beep=0;
            keyment=' ';
            press=1;
            while(reset==0);//键释放
            return(keyment);
        }
    else if(back==0)        //撤销前次输入
        {
            beep=1;
            delay(200);
            beep=0;
            keyment='c';
            press=1;
            while(back==0);
            shift();
            return(keyment);
        }
    else  if(save==0)     //储存数据键
        {
            delay(5);
            if(save==0)
            {
                beep=1;
                delay(200);
                beep=0;
                if(sc==0)    //输出前次计算结果键
                {
                    keyment='m';
                    press=1;
                    while(save==0);
                    return(keyment);
                }
                else      //更新存储的数据或输出存储的数据
                {
                    keyment='n';
                    press=1;
                    sc=0;
                    shift();
                    while(save==0);
                    return(keyment);
                }
            }
        }
        else if(sfyong==0)     //计算器时为复用功能键
        {
            delay(5);
            if(sfyong==0)
            {
                beep=1;
                delay(200);
                beep=0;
                keyment='h';
                press=1;
                while(sfyong==0);
                return(keyment);
            }return(0);
        }else return(0);    //无键按下返回null
        return(0);
}

/**************计算器复位****************/
void fuwei()
{
    uchar idata j,i;
    write_com(0x0f);     //lcd设置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resultdate=0;
    for(i=0;i<2;i++)
    {
        date[i]=0;bfun[i]=0;pai[0][i]=0;pai[1][i]=0;fsym[i]=0;futojiao[i]=0; //各标志置 0
        for(j=0;j<14;j++)  //字符数组初始化
        {
            bdate[i][j]='\0';
        }
    }
    count=0;    //各标志置0
    count_num=0;
    proc=0;
    ferror=0;
    eqsign=0;
    sc=0;
    savesign=0;
    ywei=0;
    press=0;
    on_symbol=0;
}

/**************error处理******************/
void callerror(void)
{
    uchar idata i;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write_str("     error!     ");
    for(i=0;i<200;i++)
    delay(25); //持续显示 1s
}
/*************函数组前符号处理************/
uchar funqian(void)    //输入函数前检查是否错误
{
    if((bdate[ferror][0]=='+'||bdate[ferror][0]=='-')&&count==1)
    {
        fsym[ferror]=bdate[ferror][0];
        bdate[ferror][0]='\0';
        bdate[ferror][1]='\0';
        count=0;
    }
    if(bdate[ferror][0]!='\0'||bfun[ferror]!=0)//错误输入方式处理
    {
        callerror();
        huifu();
        return(1);
    }
    return(0);
}
/****************撤销上次输入****************/
void huifu(void)
{
    uchar j,pro;    //pro变量用于恢复proc
    if(proc!=0)proc--;
    pro=proc;
    fuwei();
    proc=pro;
    for(j=0;j<proc;j++)calculator(process[j]); //依次恢复之前的操作
    return;
}
/*****************运算符预处理*****************/
void  cullars(uchar csym)
{
    read_date();     //看第二组是否有输入
    ferror++;              //检错标志+1
    continu=csym;     //存储运算符号
    if(ferror==2&&state<0x43){callerror();huifu();return;}// 第二组无输入且ferror=2,错误
    if(ferror==2&&state>0x42) //第二组有输入且ferror=2,则进行连续计算
    {
        press=1;     //模拟按键'='和'M+';将本次的计算结果作为下一次计算的第一组
        process_date('=');
        press=1;
        process_date('m');
        ferror=1;    //恢复现场,避免变化
        if(continu=='^'||continu=='%'){process[proc]='h';
               proc++;process[proc]=continu;proc++;}
        else{process[proc]=continu;proc++;}   //恢复连续计算过程
    }
    if(continu=='%'){write_str(" f");}else write_date(' ');
    write_date(continu);//将用与连续计算的运算符号取出
    ywei=0;
    savesign=0;
    count_num=1;     //组标志加1
    count=0;   //输入计数清零
    on_symbol=continu;  //运算符号调用
    write_com(0xc2);
    return;
}
/*************输出存储数据预处理************/
char  memory(void)
{
    if((bdate[count_num][0]=='+'||bdate[count_num][0]=='-')&&count==1)//符号处理
    {
         ssym[count_num]=bdate[count_num][0];
         bdate[count_num][0]='\0';
         bdate[count_num][1]='\0';
         count=0;
    }
    if(bdate[count_num][0]!='\0'){callerror();huifu();return(1);} //错误输入方式处理
    return(0);
}
/**************按键功能主处理****************/
void process_date(uchar press_date)
{
    if(form==0){write_com(0x0f);form=1;}   //显示方式切换 光标闪烁
    if(eqsign==1&&press==1)fuwei();  //复位再次计算,记忆过程清零
    press=0;
    if(press_date=='c'){huifu();press_date=0;}
    if(press_date==0)return;          //无按键
    process[proc]=press_date;
    proc++;
    calculator(press_date);
    return;
}
/***************按键功能子处理***************/
void calculator(uchar press_date)
{
    uchar idata j=0;
    /*************************************/
    if(press_date==('h'))    //复用键
    {
        sc=~sc;     //按键功能切换,sc为1时调用函数
        shift();     //显示与关闭复用提示
    }
    /*************************************/
    else if((press_date<='9'&&press_date>='0')||(press_date=='.')) //数字键处理
    {
        savesign=0;     //不可更新存储数据
        if(sc==0)     //是否为复用sc为0,是数字
        {
            if(count<14-ywei)  //未调用函数时最多输入14位数,包括小数点
            {
                write_date(press_date);
                bdate[count_num][count]=press_date; //储存键值
                count++;
            }
            else {callerror();huifu();}  //超出14位出错,恢复
        }
        else switch(press_date)   //复用时
        {             //     排错   置函数标志符号 复用清零  移位,此时数据只能(14-ywei)位
            case '7':  j=funqian();if(j==1)return;bfun[ferror]='s';sc=0;shift();ywei=4;write_str("sin ");break; //函数sin
            case '8':  j=funqian();if(j==1)return;bfun[ferror]='c';sc=0;shift();ywei=4;write_str("cos ");break; //函数cos
            case '9':  j=funqian();if(j==1)return;bfun[ferror]='t';sc=0;shift();ywei=4;write_str("tan ");break; //函数tan
            case '4':  j=funqian();if(j==1)return;bfun[ferror]='e';sc=0;shift();ywei=4;write_str("exp ");break; //函数exp
            case '5':  j=funqian();if(j==1)return;bfun[ferror]='l';sc=0;shift();ywei=3;write_str("ln ");break;  //函数ln
            case '6':  j=funqian();if(j==1)return;bfun[ferror]='g';sc=0;shift();ywei=3;write_str("Lg ");break;  //函数Lg
            case '1':  j=funqian();if(j==1)return;bfun[ferror]='q';sc=0;shift();ywei=5;write_str("sqrt ");break;//函数sqrt
            case '0':  j=funqian();if(j==1)return;bfun[ferror]='d';sc=0;shift();ywei=4;write_str("dao ");break; //函数dao(倒数)
            case '.': if(count==0){ pai[count_num][0]=1;count=14-ywei;     }   //圆周率 pai处理    π前面无加权
            else{ pai[count_num][1]=1;count=14;}   //  π前面可以有加权,后面不能跟数据
            write_date(247);sc=0;shift();break;
    /************************2和3是双参数函数 当运算符使用 *************************/
            case '2':  //x^y x的y次方
            cullars('^');   //调用运算符号处理程序
            sc=0;shift();
            break;
            case '3': //A/B的余数(双精度)
            cullars('%');   //调用运算符号处理程序
            sc=0;shift();
            break;

Keil5代码与Proteus8.8仿真下载:

网友A(2022-05-15):
引用 网友B:

近期会分享很多本科时做的各种仿真,希望和大家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