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设计一个2位的LED数码显示00-99的秒表程序求助

楼主(2022-05-09):
各位前辈们,你们好!我是一个初学单片机的新手,我需要完成一个项目,但是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想请教一下前辈们。

如下:
用AT89C51单片机设计一个2位的 LED 数码显示作为“秒表”:显示时间为00-99秒,每秒自动加1,另设计一个“开始”键和一个“复位”键,一个“设置”按键,一个蜂鸣器。
要求:
(1)具备计时功能,每秒自动加一,实现00-99秒显示。
(2)按下复位键后,时间清零。
(3)按下设置按键后,可以通过开始键和复位键对定时时间的十位和个位进行加减设置,当到达定时时间时,蜂鸣器滴答报警。
我想请教的问题是:要求中的第(3)小问,要怎么样才能实现呢?希望能得到前辈们的帮助,谢谢!
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ngned int
#define LED P0
u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num,t,shi,ge;
void init();
void timer0();
void display();
void delay(uchar);

sbit KEY1 = P3^6;//开始
sbit KEY2 = P3^7;//复位

void delay(uchar x)          //延时子程序
{
   int i,j;
   for(i=x;i>0l;i--)
   for(j=255;j>0;j--);
}

void display()        //显示
{
        if(num >= 99)
        {
                //num = 0;  // 数据显示限制  最大为99
                if(TR0)
                TR0 = 0;
        }
        shi=num/10;   //显示拆分
        ge=num%10;
        P2=0X00;          //显示消影
        P0=0XFF;
        P2=0x01;     //显示第一位
        LED=tab[shi];
        delay(5);//延时
        P2=0X00; //显示消影
        P0=0XFF;
        P2=0x02;   //显示第二位
        LED=tab[ge];
        delay(5);//延时
}

void init()//定时器初始化部分
{
        num=t=0;         //清楚数据
        TMOD=0x01;        //定时器初始化
        TH0=(65536-15536)/256;//定时器赋初值 定时50ms
        TL0=(65536-15536)%256;
        EA=1;
        ET0=1;
}

void timer0()
{
        if(TF0==1)    //查询溢出的时间
        {
        TF0=0;        //清楚溢出标志
        t++;
   if(t==20) //累计时间到1S
   {
    t=0;
    num++;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timer0();
                display();
         if(KEY1 == 0)//开始
         {
                 if(TR0 == 0)
                 {
                    t = 0;
        num = 0;
        TR0=1;
                  }
          }
         else  if(KEY2 == 0)//复位
         {
        TR0 = 0;
            TF0 = 0;
            t = 0;
            num = 0;
            TR0=1;
          }

  }

}

网友A:
建议开始,复位,蜂鸣器采用中断

网友B:
你少了设置键
第一次按:进入个位设置模式,开始键为加,复位键为减
第二次按:进入十位设置模式,开始键为加,复位键为减
第三次按:退出设置模式,按开始键开始倒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少了设置键
第一次按:进入个位设置模式,开始键为加,复位键为减
第二次按:进入十位设置模式,开始键 ...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