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载重检测系统电路原理图看不懂 求指导

楼主(2022-05-09):
有老哥能看懂这个图吗?能帮忙解释一下传感器模块,和点火系统模块和电源模块呢

ad原理图 后改文件.PDF

网友A:
霍尔传感器是测转速的,输出的信号通过 393 运放送入单片机 P1.0 口,压力传感器是检测物体重量/的,输出的信号通过 393 比较器经模数转换芯片 ADC0832 接入单片机 P1.1~P1.4 口。单片机通过霍尔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传来的信号去控制电路中的声光报警器,又经光耦去控制汽车的点火器电路

网友A:
电源使用线性三端稳压管 7805 把 12V 转为 5V 给单片机提供电源,这里的压差过大会加大管子热损耗,管子输入端外接 9V  更为合理。至于按键除了复位键其它的就是设置调整之类的 。通过按键的设置调整去直接控制住汽车的载重量,发动机转速与点火器与声光报错器的关系

楼主:
谢谢老哥,比较器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呢?还有传感器与比较器直接接个滑动变阻器起啥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使用线性三端稳压管 7805 把 12V 转为 5V 给单片机提供电源,这里的压差过大会加大管子热损耗,管子输 ...

老哥,能帮忙解释一下这里的这个速度传感器这里为啥只接了一个LM393没有接ADC0832芯片吗?

网友A:
接不接模数转换芯片 ADC0832 取决于传感器输出的是数字还是模似信号
电位器是调节 393 电压比较器放大倍数的

网友B:
电位器是调节 393 电压比较器门限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是调节 393 电压比较器门限电压的。

这里的LM393是起到一个放大器的作用吗?也就是说将传感器输出的电压信号进行一定倍数的放大?

网友C:
上面393的电路时是正确的。
下面的“压力传感器”接的应该是运放,不应该是393比较器,否则后面的AD0832就没有意义了!
既没有上拉输出也没有“倾角”的模拟量输出功能。
所以应该是358等或合适的运放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393的电路时是正确的。
下面的“压力传感器”接的应该是运放,不应该是393比较器,否则后面的AD0832就 ...

老哥能帮忙讲一下为啥上面这个接LM393可以,下面这个就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