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编译错误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sfr', expected 'hdata'

楼主(2022-05-09):
reg52.h(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sfr', expected 'hdata'

求各位大佬解答

楼主:
现在电脑已关机 明天再附上具体程序

网友A:
仔细阅读一下51系统的内存分布吧。

网友B:
你到底需要什么“解答”?

请注意,括号中的数字是发现错误的行号。
因此,例如:

reg52.h(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sfr', expected 'hdata'

指文件 reg52.h 中的第 2 行。

你很容易在编辑器中找到它——对于阅读论坛的人来说,这并不容易。
特别是因为我们无法确定您是否提供了整个文件。

那么究竟哪一行是数字 2 ?

看看那一行,仔细想想你的语法是否正确......

还要考虑到 (a) 前一行或前几行可能有问题,导致第 2 行不再有意义......

网友C:
第13行 sfr附近有语法错误

楼主:
已找到解决方法 多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