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温度补偿都是用什么方法做到的?

楼主(2022-05-10):
压力传感器温度补偿都是用什么方法做到的?  下载 (1).png 最近看了一篇最小二乘法的压力传感器温度补偿算法,有个没看懂的地方,就是下面这个公式里的数据如何算出来的? 下载 (2).png 51hei截图_20220512080010_副本.png 压力我是在25度室温标定的,也就是说-25度 0度  50度线用什么方法让它靠近25度标定那条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科学这东西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你试试呗!

今天想了下,好像行不通,如果先开机再加压会准确(0.1mv的温度变化系数会检测到),但如果先加压后开机应该就检测不到这个变化系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最小二乘法搞懂,然后再看文章就清楚了

好的,谢谢

网友B:
先把最小二乘法搞懂,然后再看文章就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单片机还必须要有检测温度功能,但我用的stc8h单片机内部好像没有温度检测,再外加的话要增加成本, ...

科学这东西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你试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次线性回归就行了呗。
y=(1.191-0.00199t)x+21.98-0.05296t

这样单片机还必须要有检测温度功能,但我用的stc8h单片机内部好像没有温度检测,再外加的话要增加成本,我本来想从0点漂移入手,25度0压力传感器输出5.2mv,-25度0压力传感器输出5.8mv,开机上电时检测这个输出电压,然后乘上每0.1mv的温度变化系数,例:开机检测比25度5.2mv上升了0.6mv,0.1mv的系数a加上k,再代入y=kx+b中,即y=(k+a)x+b,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压力我是在25度室温标定的,也就是说-25度 0度  50度线用什么方法让它靠近25度标定那条直线?

做一次线性回归就行了呗。
y=(1.191-0.00199t)x+21.98-0.05296t

楼主:
压力我是在25度室温标定的,也就是说-25度 0度  50度线用什么方法让它靠近25度标定那条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是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用这个二次方程,其实就是猜的,然后验证(他没做)。原因是实验时发现不是线性 ...

51hei截图_20220512080010_副本.png 压力我是在25度室温标定的,也就是说-25度 0度  50度线用什么方法让它靠近25度标定那条直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做单片机是不是还要先测温再查表,内部没有测温的还要再加温度传感器?

51hei截图_20220512080010_副本.png 压力标定我是在25度(室温)进行的,也就是说-25度 0度 50度的线要要拟合到25度线上,用什么方法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温度校准即可。
取几个点,升温,记录压力的偏移量。
将数据做个分析,形成补偿表,写入程序中。

这样做单片机是不是还要先测温再查表,内部没有测温的还要再加温度传感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实是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用这个二次方程,其实就是猜的,然后验证(他没做)。原因是实验时发现不是线性 ...

中文期刊都是%评职称灌水用的,根本没人看。要不然博士要用SCI文档来卡呢?谁都知道中文的全是%。

网友C:
其实是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用这个二次方程,其实就是猜的,然后验证(他没做)。原因是实验时发现不是线性的,而且隐含一件事,他看实验后的散点图感觉像二次曲线,而不是指数、对数曲线,所以就用二次了。第二是,参数怎么来的,这个其实很简单,把数据输入到spss就算出来了,excel我只用它算过一次的,不知能否算二次的。数学原理也是高中内容,就是计算各散点距离这个曲线最近时的曲线参数,即最小二乘法。没想到就这么个实验,好像没有进行t检验他也能发文档。

网友D:
做温度校准即可。
取几个点,升温,记录压力的偏移量。
将数据做个分析,形成补偿表,写入程序中。

网友E:
引用 楼主:
bpm280气压传感器应该比较贵吧,成本会增加呀。

不知道你说的压力传感器是哪种类型的
BMP280是气压传感器,一块多一片,这并不算高呀,如果你有更低的价格,那就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九年义务没上完,看这一堆表示一点压力都没有,反正什么都看不懂
如果是我,我就直接用BPM280这种内置出厂补 ...

bpm280气压传感器应该比较贵吧,成本会增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学々最小二乘法,然后用最小二乘法拟合二次曲线。

好的,多谢指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BMP280温度系数+-1.5Pa/K,能修正过来的话为什么不修正?

对的,你说的是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九年义务没上完,看这一堆表示一点压力都没有,反正什么都看不懂
如果是我,我就直接用BPM280这种内置出厂补 ...

BMP280温度系数+-1.5Pa/K,能修正过来的话为什么不修正?

网友E:
九年义务没上完,看这一堆表示一点压力都没有,反正什么都看不懂
如果是我,我就直接用BPM280这种内置出厂补偿参数的压力传感器
如果要求更高,那就直接上性能更好的MS系列

网友A:
你先学々最小二乘法,然后用最小二乘法拟合二次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