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ISP清空问题,下载软件会保存某些数值 想恢复到原厂设置

楼主(2022-05-10):
下载软件会保存某些数值。想恢复到原厂设置。
      但是几经风雨就是找不到办法,删除重新下载都没有用,比如串口的那个值还是那个值。
实在是木有办法了,就在这问问诸位。

网友A:
STC-ISP 是没有保存功能的 ,我倒还希望他有,我懒得每次都去设置

网友B:
打开 注册表, 找到: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STCISP-VC6]
全部删除, 就可以了.

网友C:
找个原厂未用的,
看看【下载软件会保存某些数值】。
就用这些数值作为初值。
再按你的想法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ISP 是没有保存功能的 ,我倒还希望他有,我懒得每次都去设置

串口文本、单片机选型、下载命令这些都有保存,而且重新安装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 注册表, 找到: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STCISP-VC6]
全部删除, 就可以了.

按你的方法成功删除了。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口文本、单片机选型、下载命令这些都有保存,而且重新安装还在。

还没清掉啊? 地址不都给你了么? 右键删除3秒钟就搞定的事情,  一天都没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清掉啊? 地址不都给你了么? 右键删除3秒钟就搞定的事情,  一天都没弄好?

清了的

网友D:
可以通过文件配置保存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23-03-20):
引用 网友D:
可以通过文件配置保存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