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2576S电路图,200Ω电阻和旁边的1N4007有什么作用?

楼主:
查了点LM2576的资料都是feedback直接短接的vin,
图上的200Ω电阻和旁边的1N4007这样做有什么作用吗?
还有怎么用了两个电感,这样会不会有影响啊?
本人小白一枚,麻烦说详细一点!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网友A(2022-05-10):
200Ω电阻是假负载,空载的时候给输出一个回路,显然2576并不需要。

1N4007为了防止手欠的制杖接反输入电压。

第二个电感是滤波,降低输出纹波。

网友B:
同意沙发的观点。
楼主需要再细读LM2576的手册
另:弄清楚FEEDBACK,是如果起作用的。

网友C(2023-06-20):
非常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