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问题,单机没问题,两个单片机下位机同时和串口助手通讯就会掉数据?

楼主(2022-05-10):
关于RS485,方面遇到的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谢谢
1、下位机单机单独和串口调试助手通讯时返回的数据是从20H 到 01H倒计数,和预期是一样的
2、但两台单片机下位机同时接到RS485后和串口调试助手通讯时返回的数据就会有问题,重第9位数据起就会出问题,而且返回的数据还会少几个,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呢,望各位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硬件电路驱动能力不够强吧

网友B:
协议有问题,从机不该说话的时候不应该说话,从你的描述上看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电路驱动能力不够强吧

芯片用的是MAX485 , 和SP3485EN两种芯片都试过,都是一样的问题,芯片电压是5V的 ,而且A 和 B 还加了1K的上拉,和下拉电阻都是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协议有问题,从机不该说话的时候不应该说话,从你的描述上看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通讯是用的MODBUS协议,01 03 00 0F 00 02 F4 08  这个是读1号机, 02 03 00 0F 00 02 F4 3B  这是读2号机,读对应的下位机,只有对应的才返回数据,这个没问题,预期发会的都是20H 倒数 到 01H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讯是用的MODBUS协议,01 03 00 0F 00 02 F4 08  这个是读1号机, 02 03 00 0F 00 02 F4 3B  这是读2号 ...

那就是硬件问题了,拿示波器看波形吧。

网友C:
单片机,发送完成后,应该立马 让485处于接收模式,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问题找到了,在判断接收地址是否是本机,前就把收发控制脚设置为高电平,导致有段时间两个下位机都在发送

网友D:
恭喜恭喜,知道了多机通讯需要有防碰撞措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