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DC48V转24V(5A)的降压芯片呢?

楼主(2022-05-10):
请问有没有能实现DC48V转24V(5A)芯片的方案呢?电磁铁比较多,电流可能比较大。

网友A:
FAN65004 65V 6A

网友B:
电源降压 BL9359 输入4.5~60V 输出ADJ,0.5A,电感频率480KHz

网友C:
这种片子大把了,你去芯龙官网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片子大把了,你去芯龙官网看看。

没有一个能满足楼主要求的。

网友D:
24V 5A 输出
按效率80%算
24 x 5 / 0.8 = 150W

网友E:
TPS54560
电路简单,效率高效,价格低廉,居家隔离,出门在外,你都能用得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一个能满足楼主要求的。

可以用100伏的做扩流啊,PWM一样可以做。

网友F:
建议淘一个东东,很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E:
TPS54560
电路简单,效率高效,价格低廉,居家隔离,出门在外,你都能用得上

这种片子不耐操,很容易冒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100伏的做扩流啊,PWM一样可以做。

愿闻其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片子不耐操,很容易冒烟。

错了,TI的东西很扛打的
这个型号我用过,有过热过流保护,只要你外围电路接对了,散热不好或者电流过大,都不会坏的,做过破坏性测试的
48V电瓶上接100W功放,基本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错了,TI的东西很扛打的
这个型号我用过,有过热过流保护,只要你外围电路接对了,散热不好或者电流过大,都 ...

你好,我想请问下,我网上查了好多资料,很多人都是推荐的这个,我看了下数据手册只有 5V输出的原理图,按照计算公式:0.8*(1+H/L)=24V,想要输出24V,直接把电阻R5、R6直接换成:
348K  12.0K,是不是其他元器件不用换就可以兼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错了,TI的东西很扛打的
这个型号我用过,有过热过流保护,只要你外围电路接对了,散热不好或者电流过大,都 ...

你好,我想请问下,我在网上看了很多资料推荐的都是你这个芯片,查了下数据手册只有5V输出的原理图,根据公式:0.8*(1+H/L),要是我想要输出24V是不是只有要把R5、R6换成:348k 12.0K,就可以直接兼容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想请问下,我在网上看了很多资料推荐的都是你这个芯片,查了下数据手册只有5V输出的原理图,根据 ...

你按照数据手册里面的FB计算一下就知道了
就是这个了,其它的不用动
但是,如果电阻实在找不到,那就看一下数据手册中的要求,适当的改成常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