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小白自学求解答stc12c5a32s2跟STC12C5A60S2单片机的区别?

楼主(2022-05-10):
是除了内部储存不一样60可以代替32吗?原理图芯片是32可是封装找不到相关资料

楼主:
原理图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还有就是求大佬解答各个电路的作用,除了音频采集我能看懂以外分不清电路的作用,哪里是AD转换啊

网友A:
是的 就是存储空间大小不同,一个简单的频谱 应该不需要那么大空间,60S2 应该是大批量生产的。32S2 是小规模生产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求大佬解答各个电路的作用,除了音频采集我能看懂以外分不清电路的作用,哪里是AD转换啊

谢谢!

网友B:
存储空间不一样,具体的是flash

网友B:
可以代替的,就是flash空间大小不一样

网友C:
兼容,只是存储器大小不同,可以查看一下器件手册

网友D:
你直接查看数据手册,他们的区别应该主要在于内部储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