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LI9325 TFT驱动代码 多级菜单程序

楼主(2022-05-10):
  ILI9325驱动代码,可以测试

/******************** STM32模板 ***************************
* 文 件 名                : main.c
* 作        者           : 伟哥
* 创建日期          : 2012.8.3
* 描        述                : 主文件
* 版        本                : V1.0
* 历史记录          : 暂无
***********************************************************/
/*--------------------------- 头文件包含 --------------------------------------*/
/********************************************************************************

             A_Item1                                           A_Item2
           /         \                                                          /                \
        B_Item1       B_Item2(B1Item)                        B_Item3       B_Item4(B2Item)
        /    \                          |                                   /      \              |
C_Item1 C_Item2          C_Item3                                 C_Item4   C_Item5    C_Item6
  (C1_Item)                 (C2_Item)                               (C3_Item)            (C4_Item)

********************************************************************************/
#include "systeminit.h"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配置系统主频为72MHz
        ILI9325_Init();                                        //彩屏初始化
        ILI9325_Clear(WHITE);                         //将屏刷为白色
        ConfigExtInterrupt();                        //配置中断
        ConfigKeyPort();                                //配置按键端口

           DispCrtMenu(A_Item);                        //显示初级菜单

        while(1)
        {
                DelayMs(2000);                                //--演示效果
        }
}

#include "menu.h"
/**********************************************
struct MenuItem
{
        char MenuDpth;                                         //当前菜单深度
        unsigned char *str;                                  //菜单字符串数组
        unsigned int x;                                         //字符串显示的X轴坐标
        unsigned int y;                                         //字符串显示的Y轴坐标
        char  MenuCount;                                 //当前菜单索引数目
        char  MenuIdex;                                         //当前菜单索引
        void(*Subs)();                                     //菜单确定时需要执行的功能的函数指针(可以为空)
        void(*Back)();                                         //菜单返回时需要执行的功能的函数指针(可以为空)
//        void(*Run)();                                         //在菜单的某层一直要运行的函数指针
        struct MenuItem *ChildrenMenus;  //孩子指针(表明选择该菜单项后,跳转到哪个子菜单去)
        struct MenuItem *ParentMenus;    //父指针(表明选择返回后,跳转到哪个菜单去)
};
**********************************************/
/*全局变量声明*/
char ListCount = 1;
char br;

struct MenuItem A_Item[] =
{
        {1,"A_Item1",10,20,2,1,Go_MenuB1,NULL,B1_Item,NULL},
        {1,"A_Item2",10,60,2,1,Go_MenuB2,NULL,B2_Item,NULL}
};

struct MenuItem B1_Item[] =
{
        {2,"B_Item1",10,20,2,1,Go_MenuC1,Go_MenuA,C1_Item,A_Item},
        {2,"B_Item2",10,60,2,1,Go_MenuC2,Go_MenuA,C2_Item,A_Item}
};

struct MenuItem B2_Item[] =
{
        {2,"B_Item3",10,20,2,1,Go_MenuC3,Go_MenuA,C3_Item,A_Item},
        {2,"B_Item4",10,60,2,1,Go_MenuC4,Go_MenuA,C4_Item,A_Item}
};

struct MenuItem C1_Item[] =
{
        {3,"C_Item1",10,20,2,1,NULL,Go_MenuB1,NULL,B1_Item},
        {3,"c_Item2",10,60,2,1,NULL,Go_MenuB1,NULL,B1_Item}

};

struct MenuItem C2_Item[] =
{

        { 3,"C_Item3",10,20,1,1,NULL,Go_MenuB1,NULL,B1_Item}

};

struct MenuItem C3_Item[] =
{
        { 3,"C_Item4",10,20,2,1,NULL,Go_MenuB2,NULL,B2_Item},
        { 3,"C_Item5",10,60,2,1,NULL,Go_MenuB2,NULL,B2_Item}
};

struct MenuItem C4_Item[] =
{
        { 3,"C_Item6",10,20,1,1,NULL,Go_MenuB2,NULL,B2_Item}
};

void Go_MenuA(void)
{
        LCD_DispStr(A_Item[0].str,A_Item[0].x,A_Item[0].y,LARGE,BLACK,WHITE);
        LCD_DispStr(A_Item[1].str,A_Item[1].x,A_Item[1].y,LARGE,BLACK,WHITE);

}

void Go_MenuB1(void)
{
        LCD_DispStr(B1_Item[0].str,B1_Item[0].x,B1_Item[0].y,LARGE,BLACK,WHITE);
        LCD_DispStr(B1_Item[1].str,B1_Item[1].x,B1_Item[1].y,LARGE,BLACK,WHITE);
}

void Go_MenuB2(void)
{
        LCD_DispStr(B2_Item[0].str,B2_Item[0].x,B2_Item[0].y,LARGE,BLACK,WHITE);
        LCD_DispStr(B2_Item[1].str,B2_Item[1].x,B2_Item[1].y,LARGE,BLACK,WHITE);
}

void Go_MenuC1(void)
{
        LCD_DispStr(C1_Item[0].str,C1_Item[0].x,C1_Item[0].y,LARGE,BLACK,WHITE);
        LCD_DispStr(C1_Item[1].str,C1_Item[1].x,C1_Item[1].y,LARGE,BLACK,WHITE);
}

void Go_MenuC2(void)
{

        LCD_DispStr(C2_Item[0].str,C2_Item[0].x,C2_Item[0].y,LARGE,BLACK,WHITE);

}

void Go_MenuC3(void)
{

        LCD_DispStr(C3_Item[0].str,C3_Item[0].x,C3_Item[0].y,LARGE,BLACK,WHITE);
        LCD_DispStr(C3_Item[1].str,C3_Item[1].x,C3_Item[1].y,LARGE,BLACK,WHITE);

}

void Go_MenuC4(void)
{
        LCD_DispStr(C4_Item[0].str,C4_Item[0].x,C4_Item[0].y,LARGE,BLACK,WHITE);
}

//显示当前菜单函数
void DispCrtMenu(struct MenuItem* menu)           //传递的是结构体指针
{
    char i;
        unsigned int color = WHITE;                                //color初始化为白色

        br = (*menu).MenuCount;

        (*menu).MenuIndex = ListCount;

        ClearScreen(WHITE);                                                //将屏刷为白色

        LCD_Fill_Rect(0, 12 + 32*((*menu).MenuIndex-1), 239, 44+32*((*menu).MenuIndex-1), BLUE);

        for(i=0;i<br;i++)                                                //显示出所有菜单
        {
                if((*menu).MenuIndex == i+1)
                {

                        color = BLUE;                                        //颜色变为蓝色
                }

                LCD_DispStr((*(menu+i)).str,10,20+32*i,LARGE,BLACK,color);
                color = WHITE;

        }

}

Keil代码下载,仅供参考:

网友A(2022-07-20):
感谢楼主,正愁控制不知道怎么去做

网友B(2022-12-06):
还可以,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