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连接ESP8266 WIFI模块程序

楼主(2022-05-10):
/*
**********************************************************************
*                         头文件包含
**********************************************************************
*/
#include "ds18b20.h"

/*
**********************************************************************
*                         本地宏定义
**********************************************************************
*/

#define MATRIX_PORT                P0                // 点阵LED负极端口

/*
**********************************************************************
*                         本地全局变量
**********************************************************************
*/
sbit M1 = P1^0;         // M1接在P1.0

sbit gBuz = P1^5;                        // P1.5通过ULN2003放大功率后驱动BUZZER
sbit SCK = P3^6;                         // SCK上升沿移位
sbit RCK = P3^5;                        // RCK上升沿串行输出寄存器锁存
sbit SER = P3^4;                         // SER引脚送字节数据进去

code u8 init_1_8266[] ="AT+CIPMUX=1\r\n";//设置8266为多连接模式(建立TCP server的前提)
code u8 init_2_8266[] ="AT+CIPSERVER=1\r\n";//建立 TCP server
code u8 init_3_8266[] ="AT+CIPSEND=0,5\r\n";//8266朝手机发送多少字节

u8 flag = 0;//串口接收数据标志位,当8266初始化完后被改写
u8 Buffer[40] = {0};      //从串口接收的数据
u8 i = 0;//Buffer的index

// 点阵列选值,数组每个元素的值选中其中一列
code u8 gLineCod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code u8 gZhu[] = {0x73,0xD6,0x58,0xFF,0x58,0x54,0x52,0x12};                // 汉字 朱

/*
**********************************************************************
*                         函数原型声明
**********************************************************************
*/
void delay1ms(u16 i);
void Hc595SendByte(u8 dat);
void MatrixDisplay(u8 *zimo);
void UartInit(void);
void BuzzerOnOff(void);
void UartSendBytes(u8 *c);
u16 TempDisplayTest(void);

void main()
{
        u16 temp = 0;
        u8 temps[6] = {0};

        temps[2] = '.';
           M1 = 0;
        UartInit();//串口初始化
        delay1ms(1000);

        UartSendBytes(init_1_8266);//设置8266为多连接模式(建立TCP server的前提)
        delay1ms(1000);
        UartSendBytes(init_2_8266);//建立 TCP server
        delay1ms(1000);
        P2 = 0x55;//表示可以wifi连接8266了
        flag = 1;//开启串口接收数据
        while (1)
        {
                switch (Buffer[9])      //根据手机输入的键值不同,执行不同的内容
                {
                        case '1':
                                P2 = 0x0;//点亮所有灯
                                break;
                        case '2':
                                P2 = 0xff;//熄灭所有灯
                                break;
                        case '3':
                                M1 = 1;//马达转
                                break;
                        case '4':
                                M1 = 0;//马达停
                                break;
                        case '5':
                                BuzzerOnOff();//蜂鸣器叫
                        break;
                        case '6':
                                //蜂鸣器静
                                break;
                        case '7':
                                MatrixDisplay(gZhu);//点阵亮
                                break;
                        case '8':
                                //点阵灭
                                break;
                        case '9'://发送18b20温度
                                temp = TempDisplayTest();
                                temps[0] = temp /1000 + '0';
                                temp %= 1000;
                                temps[1] = temp/100 + '0';
                                temp %= 100;
                                temps[3] = temp/10 + '0';
                                temp %= 10;
                                temps[4] = temp + '0';
                                UartSendBytes(init_3_8266);//确定发送数据长度(5个字节)
                                delay1ms(10);
                                UartSendBytes(temps);//发送温度数据
                                Buffer[9] = 'x';
                                P2 = 0x55;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子程序,延时时间为 1ms * x
* 输入 : x (延时一毫秒的个数)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1ms(u16 i)   //误差 0us
{
    u8 a,b,c;

        for(;i>0;i--)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
* 函 数 名       : Hc595SendByte
* 函数功能                 : 通过74HC595串行移位发送一个字节出去
* 参数列表       : dat - 待发送的字节数据
* 函数输出             : 无
*********************************************************************/
void Hc595SendByte(u8 dat)
{
        u8 i = 0, j = 0;

        SCK = 0;                                // 将SCK置为初始状态
        RCK = 0;                                // 将RCK置为初始状态

        for (i=0; i<8; i++)
        {
                SER = dat & (0x01);
                dat >>= 1;

                SCK = 1;
                j++;                                  // 延时代码,等同于nop指令
                j++;                                // 延时代码,等同于nop指令
                SCK = 0;
        }

        RCK = 1;
        j++;                                        // 延时代码,等同于nop指令
        j++;                                        // 延时代码,等同于nop指令
}

/*********************************************************************
* 函 数 名       : MatrixDisplay
* 函数功能                 : 循环刷新显示字模到点阵上
* 参数列表       : zimo - 待显示的字模数组
* 函数输出             : 无
*********************************************************************/
void MatrixDisplay(u8 *zimo)
{
        u8 i = 0;
        u8 j = 0;//gai
        while(1)
        {
                for(i=0;i<8;i++)
                {
                        MATRIX_PORT = gLineCode[i];                                  // 位选
                        Hc595SendByte(zimo[i]);                // 发送段选数据
                        Hc595SendByte(0x00);                  // 消隐
                }
                j++;//gai
                if(j==200)//gai
                {
                        break;
                }
        }
}

/********************************************************************
* 名称 : UartIsr()
* 功能 : 串口中断处理程序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artIsr(void) interrupt 4
{
        EA = 0;
        if (RI == 1)                           //当硬件接收到一个数据时,RI会置位
        {
                RI = 0;
                if(flag == 1)                //初始化完8266后,此处才为真
                {
                        Buffer[i] = SBUF;//将接收到的字符放入Buffer
                        i++;
                        if(SBUF == 0x0a)//遇到换行就回到Buffer的头部开始存
                        {
                                i = 0;
                        }
                }
        }
        EA = 1;
}

/********************************************************************
* 名称 : UartInit()
* 功能 : 串口初始化,注意波特率是2400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artInit(void)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3;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

/*********************************************************************
* 函 数 名       : BuzzerOnOff
* 函数功能                 : 给蜂鸣器开关各一段时间
* 参数列表       : 无
* 函数输出             : 无
*********************************************************************/
void BuzzerOnOff(void)
{
        gBuz = 1;
        delay1ms(1);
        gBuz = 0;
        delay1ms(1);
}

/*********************************************************************
* 函 数 名       : UartSendBytes
* 函数功能                 : 通过串口往外发送数据
* 参数列表       : uchar *c,要发的数据
* 函数输出             : 无
*********************************************************************/
void UartSendBytes(u8 *c)//串口发送数据
{
        EA = 0;
        while(*c != '\0')
        {
                SBUF = *c;
                while(!TI);
                TI = 0;
                   c++;

        }
        EA = 1;
}

/*********************************************************************
* 函 数 名       : TempDisplayTest
* 函数功能                 : 通过串口往外发送数据
* 参数列表       : 无
* 函数输出             : u16 tDisp,最终的温度值
*********************************************************************/
u16 TempDisplayTest(void)
{
        u16 temp = 0;                                         // 用来暂存12位的AD值
        u8 tmh = 0, tml = 0;                        // 用来暂存2个8位的AD值
        u16 tDisp = 0;                                        // 用来存储乘以100倍后的温度值
        double t = 0;                                        // 用来存储转换后以摄氏度为单位的温度值

        Ds18b20TempConvertCmd();                //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TempReadCmd();                        //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 = Ds18b20ReadByte();                //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 = Ds18b20ReadByte();                // 再读高字节

        temp = tml | (tmh << 8);                // 默认是12位分辨率,前面4个S位是符号位

        // 正温度时符号位为0,下面代码计算没有考虑负温度情况,因为我们实验是在
        // 室温下做的,如果要考虑到负温度的情况,代码中要先判断S位,若S位为1则
        // 必须点去掉S的1再计算,计算后的值加负号即可。
        t = temp * 0.0625;
        tDisp = (u16)(t * 100);                        // 为方便显示将温度值乘以100后强转为u16
        return tDisp;
}

Keil代码下载,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