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按键控制PWM 按键按下一占空比加10% 这个怎么写?

楼主(2022-05-10):
上电占空比为0,按键按下一占空比加10%求助一下大佬,这个怎么写

网友A:
1、检测按键,检测到按键信号。2、检测到按键信号,PWM占空比增加10.前提是要开通定时器的PWM功能。

网友B:
这个?????
虽然不能说是有手就行的,但这的确也只是STM32在定时器中的基本应用之一
C+V就能解决的
设定好定时器,使用TIM_SetCompare1函数就能改变占空比了

网友C:
你能检测到按键了吗?你能输出PWM了吗?如果不能,请从头学起,如果能,请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