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类似蜻蜓复眼的相机?可以设置马赛克的大小,可以取每个马赛克的电压值

楼主(2022-05-10):
类似蜻蜓的眼睛,可以设置马赛克的大小,可以取每个马赛克的电压值,这样做视觉识别省事点。不是软件啊,是通过硬件实在,类似fpga这样可编程芯片(ccd)

网友A:
传说是有的,实物就不好说了

网友B:
你研究一下CCD成像及编码输出原理,就无此一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说是有的,实物就不好说了

看来是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研究一下CCD成像及编码输出原理,就无此一问了。

这个,一脸懵逼啊,ccd不是把像素电压,采样变为数值,一位位的一行行的传给电脑吗?
我看了一点百度是真的介绍的。
我意思是,把这些像素通过编程n个连到一起,就可以提高读取速度了啊,不就更快的处理图像了么,
比如手机图片编辑有个马赛克功能,如果在ccd上做手脚,不就可以直接通过硬件实现马赛克吗?

网友B:
你还真的对CCD研究过。
CCD串出按帧传出数据,数据量与像素,亮度分析能力相关。的确用硬件完成,所以速度较快。
马赛克图像,像素少,亮度分层也少。数据量大大降底。理论上帧数据量少,传送时间就少了。
您的想法是对的。如果CCD通过硬件设置,如:每隔16行16列传送一个点,且只分4个亮度传送,则可提速近万倍。而在图像显示上乃作256点显示,就成马赛克了。
整帧(屏)这样做,是很易达成的,但大多情况,马赛克图像是有区域范围选择的,这个选择是很难完成的,且对于传送数据的格式很难给出。说白了,下载了一串数据,哪是全点阵,哪是马赛克,如何区分,如何定位。很困难。所以CCD就不考虑马赛克了。
当然你可以用软件处理,但也同样存在上述难点,软件在处理上就不得不花时间,确定马赛克位置。
很赞同你的想法。说明你有开拓精神,这在设计上是难能可贵的,有想法绝对是最重要的!!
不在于本例上是否能在【视觉识别省事点】。
随着你的知识积累,会有突出成绩的。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