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帮忙分析一下电路原理图构成,还有芯片连接的功放电路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2022-05-10):
p1的作用是什么啊大佬们,还有芯片连接的功放电路作用是什么啊,整个图由几部分构成拜托大佬回复

网友A:
P1是插座,2、4脚输入两个音频信号,往左叠加后给功放放大,喇叭输出。往右经过两个运放缓冲,送到单片机ADC上面数字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P1是插座,2、4脚输入两个音频信号,往左叠加后给功放放大,喇叭输出。往右经过两个运放缓冲,送到单片机AD ...

谢谢!感谢!

网友B:
P1  上的音频信号 一路经功放作音频放大,另一路经运放给单片机作 LED  频谱显示的